为什么程序已经烧入成功,单片机开发板还是执行原来的程序

楼主(2013-04-08):
为什么程序已经烧入成功,单片机开发板还是执行原来的程序,并没有执行新程序。得把串口线拔了从新烧入一遍才行。感觉好麻烦啊,最可恶的是程序已经成功烧入了,这是怎么回事。大神们啊

楼主:
怎么没有大神来指导一下啊

网友A:
不可能有这种怪事吧 你加我qq125739409 发远程协助 我看看

网友B:
可能是文件弄错了。你改写的是没有加入的文件;

我经常有到这种情况,为了备份前面已经写好的部分或者进一步优化的时候,另存为,一不注意就会改写的是另存的文件,“源文件组”里的没动!再烧写就是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C:
我也经常碰到4楼这情况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4-13 19:34:35编辑过]

网友D:
修改重新编译文件的名字,重新烧写.

网友E(2020-02-13):
你的有点诡异。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F(2020-04-03):
我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编译完后直接就去烧录了,而忘记选择一下新编译的结果文件

网友G:
你没有重新生成,或者编译

网友H(2020-06-11):
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没下载成功。

网友I:
没成功下载,芯片里还是原来的程序

网友J:
首先确定了一下是否编译了。如果用的是STC-ISP软件烧写的话,尽量在“打开程序文件”那里重新选择一下(注意看文件的编辑时间,或者直接编译的时候就换个名字),或者选择“每次下载都重新装载文件选项”。

网友K(2020-10-20):
复位或重启试试

网友L(2022-03-15):
有可能是电脑病毒的原因,我遇到过,重新安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M(2022-06-20):
如果是KEIL,有没有可能是忘记在OUTPUT里忘记把HEX勾选了,我以前经常犯这个错,其实烧录成功的还是上次错误的那个版本。

网友N(2023-01-13):
编译有错,没有生成目标文件

网友O:
这种情况基本确定是烧了旧的文件
你烧写前选址文件的时候看看文件生成日期

网友P(2023-03-20):
小错误,仔细找

网友Q(2023-07-03):
“我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编译完后直接就去烧录了,而忘记选择一下新编译的结果文件”
“编译有错,没有生成目标文件”

这两种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