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和电阻器的认识

楼主:
在电学中,我们把导体对电流的阻力称为电阻。不同材料 的导体,以及导体截面积或长度不同,导体的电阻都不同。本 章所要讨论的电阻器习惯上也称电阻,但是,它和上面讲的电 阻在含义上是不同的。
电阻器是一种专门为电路提供电阻的电器元件,它由导 体制成,用来调节和分配电路里的电压和电流,或者作为电路 的负载。电阻器是电子设备中用得最多的元件之一。
电阻器在书写时用字母“R”表示。在电路图中电阻器的 符号如图i-i所示。

图 1 1电阻器符号
(a)固定电阻,(b)有抽头固定电阻
(c)可调电阻;(d)微调电阻;(e)热敏电阻
电阻器的电阻基本单位规定为欧姆,简称欧,用字母“Ω”
表示。比欧大的单位是千欧和兆欧.
通常应用于电路中的电阻器是线性的,即流过它的电流 和加在它两端的电压与电阻之间的关系符合欧姆定律。
电位器是一种具有三个接头的可变电阻器,它的符号如 图1-2所示。人们之所以称这种可变电阻器为电位器,是因为在它的两个固定接头间加上某一输入电压U,并当我们调 节活动接头的位置时,其输出电压U。(指活动接头和任意一 个固定接头之间的电压)可以在零和Ut的范围内变动(如图1-2(a))。

( (6)
图1-2电位器符号
(a)作电位器用;(b)作可变电阻用
在电路中,电位器除了作为分压器用来控制输出电压的 大小外,电位器也可以作为可变电阻器,只要把活动接头的引 出头和任一固定接头相连(或者只用一个固定接头和一个活 动接头,另一固定接头不用),电位器就起可变电阻作用(如图
1-2(b))。
电位器在书写时通常用表示,在作为可变电阻时有
时也写作“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