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我的单片机遥控接受板距离短,怎么解决

楼主(2013-04-12):
亲,我的单片机遥控接受板距离短,怎么解决

楼主:
遥控是出现跳动 ,在接受板上加电容可以在5米地方遥控,还有更好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型号的遥控接收板 哪里买的?

楼主:
你可以加长接收板天线,带屏蔽层的的最好,接收板用杜邦线离开单片机,用锡纸包起来, 注意不要短路,可以延长距离,接受距离短主要是单片机干扰

网友B(2013-06-27):
最好不用51的单片机,
程序上可做小延时

网友C(2014-03-18):
一定得到圆满的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