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程序是通过int0中断计数的,但烧进51hei-5型单片机开发板后,总是只能听到蜂鸣器响,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4-1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void main(void);
unsigned char counter;
sbit kai=P1^4;
void main(void)
{
kai=0;
counter=0;
IT0=1;
EA=1;
EX0=1;
while(1)
{
P0=counter;
}
}
void isr_int0(void) interrupt 0
{
counter++;
}

网友A:
我看了 你的程序没有问题 问题可能出在你对工程的设置上 我写好了一份给你参考下 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下载地址:http://www.51hei.com/f/ttm_c.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