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用protes仿真时,提示 no model specified for u1。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3-04-18):
求解释,求指导!

网友A(2016-09-09):
该组件是一个仿真模型,你选择的组件库里面的右上角可以看到“无仿真模型”,这个元素没有被用于模拟。

网友B(2017-12-22):
引用 网友A:
该组件是一个仿真模型,你选择的组件库里面的右上角可以看到“无仿真模型”,这个元素没有被用于模拟。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2024-01-19):
原因是你这个u1的元器件没有仿真模型,你可以在你的元器件库,然后点击你的这个元器件。在Previrw的位置有个小字,no Schematic Model,如果有这么一串英文这个说明是没有仿真模型。建议换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