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求教

楼主(2013-04-18):
单片机型号:P89C668 PDF其中的P0口的端口地址,看不明白 里面P0口的端口地址是80H,表中后面每一个端口上面又写着 87、86、85、84、83、82、81、80 难道是P0.1的端口地址是80H,P0.1是81H........? 如果是这样的话,表格最下面的PCON寄存器的地址是87H,这样不是和P0.7的端口地址重复了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4-18 21:35:37编辑过]

网友A:
严格说来:p0端口锁存器地址是80h(但一般就用80h表示端口p0的地址),pcon寄存器的地址是87h。

              凡是地址的低4位,是0或8的(比如80h、88h)特殊功能寄存器(如上面所说的2个)都可以位寻址。也就是说他们的每一位都有单独的地址。

              p0口的地址是80h,就是可以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所以可以位寻址。p0.0的位地址是80h......p0.7的位地址是87h(其实p0.0、p0.7也是位地址的

               一种表示方法)。注意了:这里说的是“位地址”!

          而pcon的地址87h是字节地址,不是位地址,他和p0.7的87h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在实际应用中,进行位操作时使用的是位操作指令,除此以为的指令的地址

          都是字节地址,所以是不会混淆的。

              pcon的地址是87h,所以是不能位寻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