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4-20):
请教各位  为什么通过单片机串口读取的浮点型数据  用液晶显示出来是乱码
求指点

网友A:
我问一下就是用烧录软件给单片机下载程序时上电后没反应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B:
串口发送浮点数据??你是怎么发送的?

网友C:
串口找对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