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遇“取模”问题

楼主(2013-04-22):
在学单片机12864液晶那里时,要用到取模,到底取模是什么呢?

网友A:
取字模。LCD上的字是用点阵组成的,一般的LCD的字是16*16点阵的组成一个汉字(全角字符)需要32个字节(8*32=16*16)。这32个字节就是一个汉字的字模。半角字符(英文字母和数字)需要16个字节组成一个字模。

楼主:
那每个字都有一个字模?要是用到很多个字,要写so many so many个字节?那程序不是就显得冗长了么?

网友A:
是的,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字模。

有些LCD内部固化(也可以说是集成了)国标二级汉字库的全部字模(含英文字母和数字以及一部分其他符号),这样的LCD常见的是用7920芯片驱动。使用这样的LCD可以不另外再弄字模。

另一种常见的LCD是不带字库的,常见的有ks0108等。使用这样的LCD需要自己弄字模。有专门的取模软件可用,当然想搞一个个性化的,比如自己的手写签名、图案等,也可以手动制作。每一个字都需要一个字模。不一定要全部的7000多汉字,用到多少弄多少即可。自己重新编码调用。

楼主:
  原来这样,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我的液晶应该是自带字库的,当我写“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单片机";......write_LCD_data(table[0]);”时,

也确实显示“单”字了,但是这表面上没有显示出具体给液晶写了哪些数据,请问这些数据在哪里?是怎样写进去的?如果我要自己写,是将“单”字取模,然后数

据逐一写进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