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显示问题

楼主(2013-04-27):
同样的变量值,比如a从0变化到9;在1602中可以直接将a作为数据信号传给液晶,为什么在12864中不行呢?要怎么做才行呢?或者根本不可行?

网友A:
常见的12864有两种,一种是ks0108驱动的,另一种是7920驱动的。前一种不带任何字库,只能自己做字模,按字模写入12864 。

后一种是带各种字库的(包括汉字库),这种是可以直接使用机内码写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