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烧程序?

楼主(2013-05-03):
有USB转串口线,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怎么往单片机写程序,用什么软件?详细点的。。。谢谢!

网友A:
买个简易的烧录器

网友B: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有一条USB转串口线就够了。 USB转串口线有时要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看到这个设备的端口号,也可以指定设备的串口号。这个“端口号”就是stc下载工具中的串口号,一定要选择正确。 如果你的电脑有9针串口,有串口连线就可以了。

前提是,你的单片机系统板上要有9针串口(有max232之类的芯片)。

软件到stc网站去找。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5-5 9:18:06编辑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stc的单片机,有一条USB转串口线就够了。 USB转串口线有时要安装驱动程序。安装完成后,在设备管理器 ...

嗯,就是这样的

网友D(2016-12-20):
只能买个简单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