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农历转换程序模块,c51和a51文件均可调用,有c51调用示范,汇编...

楼主(2013-05-09):
农历转换程序模块,c51和a51文件均可调用,有c51调用示范,汇编程序
可以屏蔽闰月的“节日”,可以辨别腊月小月29日的除夕。
农历天干、地支纪年,有生肖。
新建工程,然后直接将两个文件(其中nongli.c是示范文件)加入源代码组即可。

//此文件经2013.04.14 00:00调试正常,可以通过c程序调用,
//输入: 变量 YEAR,MONTH,DATE(年、月、日,16进制码)
//输出:位变量CHUXI(腊月29或30除夕标志),=0是小月,腊月29日是除夕。
//输出:位变量FLAG_Y(闰月标志,判农历节日用)FLAG_Y=0,是后月,后月无节日
//输出: TIANGAN,DIZHI(天干、地支、生肖)
//输出: NO_YEAR,NO_MONTH,NO_DATE(农历年、月、日),(16进制码)
//      FLAG_Y,闰月标志,CHUXI,腊月小时,腊月29是除夕标志,
//      以上变量和子程序名均为大写,c51引用时应注意。
;**************************************************************
;转换农历子程序
;把已计算出的当年已过天数,从元旦对应的农历日期开始,减去29
;天,再减去大小月标志,如够减,[判断现存的农历月和当年的闰月
;是否相等,如相等就减1(下面加1,保持不变)],月数加1,
;再一次循环,直到不够减,余数做日,退出子程序(本次转换结束)
;*******************************************************
PUBLIC  YEAR, MONTH,DATE                          //外部可以调用的变量(公共的)输入的
PUBLIC  NO_YEAR,NO_MONTH,NO_DATE,TIANGAN,DIZHI    //外部可以调用的变量(公共的)输出的
PUBLIC   CHUXI,FLAG_Y                             //外部可以调用的位变量(公共的)输出的
PUBLIC  ZHUAN_H                                   //外部可以调用的子程序(公共的)
ZH_RAM  SEGMENT DATA      ;定义一个段名,ZH_RAM是段名,在data区间,这种格式是让编译器统一安排内存使用
                          ;作为定义变量的空间段
ZH_ROM    SEGMENT CODE    ;定义一个段名,KEYP是段名, 在CODE区间,作为本程序的存储空间
//ZH_BIAO    SEGMENT BDATA
RSEG    ZH_RAM            ;定义ZH_RAM段的使用
            YEAR:               DS    1        //在编译连接整个工程时,给以下各变量保留一个字节的DATA空间
            MONTH:              DS    1
            DATE:               DS    1
            NO_YEAR:            DS    1
            NO_MONTH:           DS    1
            NO_DATE:            DS    1
            NO_MONTH_R:         DS    1             ;闰月
            TIANGAN:            DS    1
            DIZHI:              DS    1
BSEG        AT  00H                                  ;定义位地址,下面的位地址从 00H开始(指定绝对地址,也可以不指定)
            RUNYUEBIT:          DBIT  1              ;农历闰月标志
            CHUXI:              DBIT   RUNYUEBIT+1   ;定义除夕标志,区分腊月大小月
            BZ_RUN_NIAN:        DBIT   RUNYUEBIT+2   ;定义闰年标志
            FLAG_Y:             DBIT   RUNYUEBIT+3   ;闰月标志,写农历节日用(闰月无节日)
RSEG  ZH_ROM                    //以下的代码使用ZH_ROM段
ZHUAN_H:
            PUSH     ACC
            PUSH     DPH
            PUSH     DPL
            PUSH     03H
            PUSH     04H
            PUSH     05H
            PUSH     06H
            PUSH     07H
/*           mov  sbuf, year           ;发送到电脑一个字节,供调试使用
             jnb   ti,   $
             clr  ti              */
            CLR    RUNYUEBIT           ;清除标记位,待处理闰月时用
            CALL   TIANSHU             ;调用计算天数子程序
            CALL   ZUZHUANG            ;调用读表子程序
            MOV    A,   #4             ;读第4字节,是元旦对应的农历月日
            CALL   DU_NO_SHU           ;读取的数据在A,元旦对应的农历月日
            MOV    B,    A             ;先保护起来读取的数据
            ANL    A,   #00011111B     ;屏蔽掉高3位,只取元旦对应的农历日
            MOV    NO_DATE,  A         ;存入农历日暂存器
            MOV    A,   B              ;取回数据
            ANL    A,   #10000000B     ;只取元旦农历月份值,A=00H是11月,A=80H,是腊月,仅此可能
            JZ     ZHUAN_H_0           ;A=00H是11月,A=80H,是腊月
            MOV    NO_MONTH,   #12     ;A=1,就是腊月12月
            CALL   ZOYI                ;是腊月,左移,表中第一个月是11月,变成腊月
            JMP    ZHUAN_H_6
;以上是读出元旦对应的农历的月日,写入对应单元。调整对应农历月大小标志到最左边一位
ZHUAN_H_0:  MOV    NO_MONTH,   #11     ;否则就是11月(春节元旦间只能是11、12月)
ZHUAN_H_6:  MOV    NO_YEAR,   YEAR
            DEC    NO_YEAR
            MOV    A,    R3            ;取出已过天数的低位
            MOV    NO_MONTH_R,NO_MONTH ;另存,备农历纪念日用(闰月标记为0)
            ADD    A,    NO_DATE       ;从元旦对应农历月的月初算起(以便后面计算)
            MOV    R3,   A             ;低位送回R3
            MOV    A,    R4            ;加上低位,相加后可能的进位
            ADDC   A,    #0            ;加上可能有的进位
            MOV    R4,   A             ;高位送回R4
ZHUAN_H_3:
            MOV    NO_DATE,  R3        ;先暂存,如下面不够减的,这就是农历日期
            CALL   RUNYUE              ;判断下一个月是否是闰月,并作处理
            CALL   JIAN                ;减去一个月的天数(子程序)
            JNZ    ZHUAN_H_4           ;刚好够减A=0,否则跳过下面一行
            MOV    A,   R4
            JNZ    ZHUAN_H_4
            JMP    ZHUAN_H_2           ;跳出
ZHUAN_H_4:
            JC     ZHUAN_H_2           ;不够减的,有借位C=1,跳转,退出
ZHUAN_H_1:
            INC    NO_MONTH            ;月份加1,是否闰月都到这来,加1
            MOV    A, NO_MONTH         ;是不是到了腊月?是腊月再加1,就是1月
            CJNE   A,  #13, ZHUAN_H_5  ;12月再加1,就是13,转为1月
            MOV    NO_MONTH,  #1       ;农历月进位,变为1月,农历年加1
            INC    NO_YEAR
ZHUAN_H_5:
            MOV    NO_MONTH_R,NO_MONTH ;调整以后拷贝到NO_MONTH_R
            JMP    ZHUAN_H_3           ;转回,进行下一轮减法
ZHUAN_H_2:                             ;如果天数没有够减,从这转出
            CALL     GAN_ZHI
            POP      07H
            POP      06H
            POP      05H
            POP      04H
            POP      03H
            POP      DPL
            POP      DPH
            POP      ACC
            RET          ;
;**************************************************
;当前日距离元旦天数计算子程序(农历转换二级子程序)
;出口:高位在R4,低位在R3
;**************************************************
TIANSHU:
            PUSH     ACC
            PUSH     DPH
            PUSH     DPL
            MOV   DPTR,  #TAB_MONTH    ;当前月止,累计整月天数表
            MOV   A,     MONTH         ;当前公历月份
            CLR   C
            RLC   A                    ;表中,每月高、低位占2字节,所以乘2
            MOV   B,     A             ;保存ACC中的值
            MOVC  A,     @A+DPTR       ;查表,求日期的低位字节
            ADD   A,     DATE          ;加上当前日期,可能会有进位
            DEC   A                    ;因后面的程序要加上元旦所对应农历日前面的天数
                                       ;比如当日17,需要加16,先减1,在这里减比较方便
            MOV   R3,    A             ;暂时保存到R3
            INC   DPTR                 ;读高位字节
            MOV   A,     B             ;取出ACC中的值,使用
            MOVC  A,     @A+DPTR       ;查表,整月天数高位字节
            ADDC  A,     #0            ;加上低位字节可能的进位(如果有C=1,否C=0)
            MOV   R4,    A             ;R4存放高位字节
            MOV   A,     MONTH         ;再取当前月份
            CJNE  A,  #3,TIANSHU_0     ;月份是否大于3月份,如果是3月份以后需区别闰月
TIANSHU_0:  JC   TIANSHU_1             ;若A<3,C=1,A>=3,C=0,若C=1则跳转,1、2月不加闰     ;
            MOV   A,     R3            ;取回当前已过天数         ;
            MOV   C,     BZ_RUN_NIAN   ;大于3月加上闰年(等于1,或等于0)
            ADDC  A,     #0            ;加上C中闰年的天数,是闰年RUN=1,否RUN=0,另加1天?
            MOV   R3,    A             ;
            MOV   A,     R4            ;加闰月以后,是否有进位?
            ADDC  A,     #0            ;加上进位
            MOV   R4,    A             ;存回,已过天数的高位在R4,
TIANSHU_1:;  POP      PSW               ;当前日止,累计天数计算完成
            POP      DPL
            POP      DPH
            POP      ACC
            RET                        ;
;************************************************************************
;闰月处理子程序。(农历转换二级子程序)农历数据表中第3字节是闰月信息,
;                最高位是闰月月份的大小,低4位是月份
;功能:1、判断当前月是不是闰月。
;      2、是闰月在R6、R5最左面一位塞入闰月的大小标志。以后的月份大小标志顺序后推
;      3、月份减1,因为后面程序按正常月加1,所以保持月份不加
;      4、闰月处理过后,做上标记,下一循环时,闰月已过去,按正常月
;************************************************************************
RUNYUE:
            PUSH     ACC
            PUSH     B
            MOV    C,   RUNYUEBIT      ;RUNYUEBIT是标记(20H.6),=1处理过
            JC     RUNYUE_E            ;闰月是否处理过了(C=1),处理过,退出
            MOV    A,   #3             ;判断是否是闰月,第3字节是闰月数据
            CALL   DU_NO_SHU           ;调读数子程序
            MOV    B,   A              ;保存待用
            ANL    A,   #0FH           ;将读到的数据屏蔽高4位(低4位是闰月月份)
            JZ     RUNYUE_E
            INC    A                   ;闰月月份加上1,如:闰四月,是第个五月
            CLR    FLAG_Y              ;清除闰月标志,根据下面一句重新设置
            CJNE   A,  NO_MONTH,RUNYUE_E;判断当前月和闰月等否? 不等,跳出
            SETB   FLAG_Y
            MOV    A,   B              ;送回第三字节的值
            RLC    A                   ;闰月大小标志移到C
            MOV    A,   R6             ;前半年的大小月标志
            RRC    A                   ;闰月大小标志插入R6最高位(即将处理月的位置)
            MOV    R6,  A              ;
            MOV    A,   R5             ;
            RRC    A                   ;每个月的标志全部往后退一位
            MOV    R5,  A
            DEC    NO_MONTH            ;月份数减1,和上一次的月份值一样
            MOV    NO_MONTH_R,#0       ;把闰月标记为0,闰月的纪念日无效
            SETB   RUNYUEBIT           ;闰年已经处理过,做上标记
RUNYUE_E:
            POP      B
            POP      ACC
            RET
;***************************************************************
;左转移子程序,(农历转换二级子程序)
;每次把当月的大小值左移到C,参与农历日期转换运算
;***************************************************************
ZOYI:
            PUSH   ACC
            MOV    A,   R5             ;R5是后半年的月份大小值
            RLC    A                   ;
            MOV    R5,   A             ;左转以后存回
            MOV    A,    R6            ;R6中存放的是前半年月份大小值
            RLC    A                   ;R6转出到C的数据参与转移
            MOV    R6,   A             ;存回。
            POP    ACC
            RET
;****************************************************************
;已过天数,减农历一个月的天数子程序。(农历转换二级子程序)
;当年已过天数减29减大小月标志
;入口:低位数在R3,高位数在R4,
;出口:低位数在R3,高位数在R4
;****************************************************************
JIAN:
            CALL   ZOYI                ;把当前月的大小标志左移到C
            MOV    A,    R3            ;取已过天数的低位
            SUBB   A,    #29           ;减去基本天数(小月29天,大月再减1)
            MOV    R3,   A             ;送回
            MOV    A,    R4
            SUBB   A,    #0            ;减去C中可能有的借位
            MOV    R4,   A             ;送回
            MOV    A,    R3            ;
            RET
;**********************************************************
;(农历转换二级子程序)
;读表子程序是把农历数据表第一个字节,放到R5中,7~2位表示7.8.9.10.11.12月
;第二字节,7~0位表示:上年11.12.当年1.2.3.4.5.6月,读出后,放入R6
;(本来该子程序是将分散在多个字节中的信息合并,后来改变,没有取消)
;**********************************************************
ZUZHUANG:
            MOV      A,   #1           ;读第1字节11.12.1.2.3.4.5.6月,返回在A
            CALL     DU_NO_SHU         ;读数子程序
            MOV      R6,   A           ;R6中存放11.12.1.2.3.4.5.6月大小值
            MOV      C,  ACC.6         ;这个字节在后面纪念日确定除夕是否30时候用,暂存
            MOV      CHUXI, C          ;CHUXI是腊月的大小标志,1为大月,除夕为30日
            MOV      A,    #2          ;读第2字节
            CALL     DU_NO_SHU         ;读数子程序
            MOV      R5,   A           ;7.8.9.10.11.12月大小值存入R5
            RET
;*****************************************************
;读取农历数据表的子程序(农历转换二级子程序)
;入口:欲读取的字节序号(1~4)在A,当前年份仍然在YEAR
;出口:读取到的数据在A
;*****************************************************
DU_NO_SHU:
            MOV     R7,   A            ;保存A中的字节号
            MOV     DPTR, #TAB_NO_SHU  ;数据表首送DPTR
            MOV     A,    YEAR         ;年送A
//-------------------------------------------------------------
            CLR     BZ_RUN_NIAN
            JB      ACC.0,  HHHHHH     ;如果YEAR的低2位为0,是闰年
            JB      ACC.1,  HHHHHH     ;
            SETB    BZ_RUN_NIAN        ;设置闰年标志
//-------------------------------------------------------------
       HHHHHH:
            CLR     C                  ;求出行数
            MOV     B,    #4         ;年份乘4(左转2次=乘4)
            MUL     AB               ;因为每年4个字节数据
            ADD     A,   DPL           ;偏移字节数和DPTR低位相加
            MOV     DPL, A             ;送回
            MOV     A,   B             ;如果仅仅是2010~2030,可以简化
            ADDC    A,   DPH           ;低位可能有进位,所以加
            MOV     DPH, A             ;*****最后修正2009.12.22.22:58
            MOV     A,   R7            ;R7中是入口参数,字节号
            MOVC    A,   @A+DPTR
            RET
;***************************************************************
;计算农历纪年"干支"子程序(农历转换二级子程序)
;***************************************************************
GAN_ZHI:
            PUSH  ACC
            MOV   A,  NO_YEAR
            CLR   C
            SUBB  A,  #4               ;2004年是甲申年,设"甲"为"0",4=2004年
            MOV   B,  #10              ;除以10,取余数
            DIV   AB
            MOV   TIANGAN,  B          ;送"天干""TIANGAN"寄存

            MOV   A,  NO_YEAR
            SUBB  A,  #8               ;2008年是戊子年,子为"0"
            MOV   B,  #12              ;除以12,取余数
            DIV   AB
            MOV   DIZHI,  B            ;送"地支""DIZHI"寄存
            POP   ACC
            RET
;************************************************************
TAB_MONTH:
          DB   0,0,0,0,31,0,59,0,90,0,120,0,151       ;每月初止天数,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DB   0,181,0,212,0,243,0,17,1,48,1,78,1
;******************************************************
;*******************************************************
TAB_NO_SHU:
                               DB  00      ;机器是从0开始,我们习惯从1开始
                               DB                        0B2H,        058H,        000H,        019H                ;2000
                               DB                        0B6H,        054H,        004H,        087H                ;2001
                               DB                        075H,        028H,        000H,        012H                ;2002
                               DB                        0B6H,        094H,        000H,        01DH                ;2003
                               DB                        05DH,        054H,        002H,        08AH                ;2004
                               DB                        055H,        0A8H,        000H,        015H                ;2005
                               DB                        0AAH,        0ECH,        007H,        082H                ;2006
                               DB                        0C9H,        074H,        000H,        00DH                ;2007
                               DB                        064H,        0B4H,        000H,        017H                ;2008
                               DB                        072H,        0ACH,        005H,        086H                ;2009
                               DB                        0EAH,        054H,        000H,        011H                ;2010
                               DB                        06DH,        028H,        000H,        01BH                ;2011
                               DB                        0AEH,        0A8H,        004H,        088H                ;2012(原数据表第一字节是0BAH,错的)
                               DB                        0ABH,        054H,        000H,        014H                ;2013
                               DB                        055H,        074H,        009H,        081H                ;2014
                               DB                        052H,        0E8H,        000H,        00BH                ;2015
                               DB                        0A9H,        06CH,        000H,        016H                ;2016
                               DB                        0D4H,        05CH,        086H,        084H                ;2017
                               DB                        0D4H,        0ACH,        000H,        00FH                ;2018
                               DB                        0EAH,        04CH,        000H,        01AH                ;2019
                               DB                        0DEH,        054H,        004H,        087H                ;2020
                               DB                        05AH,        0A8H,        000H,        012H                ;2021
                               DB                        0ABH,        054H,        000H,        01DH                ;2022
                               DB                        056H,        0D4H,        002H,        08AH                ;2023
                               DB                        052H,        0D8H,        000H,        014H                ;2024
                               DB                        0A9H,        0B8H,        006H,        082H                ;2025
                               DB                        0A9H,        038H,        000H,        00DH                ;2026
                               DB                        0B4H,        098H,        000H,        018H                ;2027
                               DB                        0BAH,        098H,        005H,        085H                ;2028
                               DB                        0B5H,        04CH,        000H,        011H                ;2029
                               DB                        0D6H,        0A8H,        000H,        01CH                ;2030
                               DB                        09DH,        0A8H,        003H,        088H                ;2031
                               DB                        0A5H,        0B4H,        000H,        013H                ;2032
                               DB                        052H,        0F4H,        007H,        081H                ;2033
                               DB                        052H,        0B4H,        000H,        00BH                ;2034
                               DB                        069H,        034H,        000H,        016H                ;2035
                               DB                        074H,        02CH,        086H,        084H                ;2036
                               DB                        0F4H,        094H,        000H,        010H                ;2037
                               DB                        075H,        048H,        000H,        01AH                ;2038
                               DB                        0B7H,        050H,        005H,        087H                ;2039
                               DB                        02DH,        068H,        000H,        011H                ;2040
                               DB                        095H,        0B4H,        000H,        01DH                ;2041
                               DB                        055H,        06CH,        002H,        08AH                ;2042
                               DB                        0D2H,        06CH,        000H,        015H                ;2043
                               DB                        0E9H,        05CH,        007H,        082H                ;2044
                               DB                        0E9H,        02CH,        000H,        00EH                ;2045
                               DB                        0EAH,        094H,        000H,        019H                ;2046
                               DB                        06CH,        094H,        085H,        086H                ;2047
                               DB                        05BH,        048H,        000H,        010H                ;2048
                               DB                        0ABH,        068H,        000H,        01CH                ;2049
                               DB                        092H,        0D8H,        083H,        088H                ;2050
                               DB                        0A4H,        0DCH,        000H,        013H                ;2051
                               DB                        0D2H,        07CH,        008H,        01EH                ;2052
                               DB                        0D2H,        05CH,        000H,        00CH                ;2053
                               DB                        0D9H,        02CH,        000H,        017H                ;2054
                               DB                        0DAH,        028H,        086H,        084H                ;2055
                               DB                        0BAH,        094H,        000H,        00FH                ;2056
                               DB                        05AH,        0C8H,        000H,        01AH                ;2057
                               DB                        0A9H,        0B0H,        084H,        087H                ;2058
                               DB                        02AH,        0B8H,        000H,        011H                ;2059
                               DB                        0A4H,        0B8H,        000H,        01CH                ;2060
                               DB                        0B4H,        0B8H,        003H,        08AH                ;2061
                               DB                        0B2H,        058H,        000H,        015H                ;2062
                               DB                        0B5H,        054H,        007H,        082H                ;2063
                               DB                        075H,        028H,        000H,        00DH                ;2064
                               DB                        0B6H,        094H,        000H,        019H                ;2065
                               DB                        057H,        054H,        005H,        086H                ;2066
                               DB                        055H,        0A8H,        000H,        010H                ;2067
                               DB                        0A9H,        0B4H,        000H,        01BH                ;2068
                               DB                        055H,        074H,        004H,        089H                ;2069
                               DB                        054H,        0B4H,        000H,        013H                ;2070
                               DB                        06AH,        06CH,        008H,        081H                ;2071
                               DB                        0EAH,        054H,        000H,        00CH                ;2072
                               DB                        06DH,        028H,        000H,        017H                ;2073
                               DB                        0ADH,        0A8H,        006H,        084H                ;2074
                               DB                        0ABH,        054H,        000H,        00FH                ;2075
                               DB                        055H,        068H,        000H,        019H                ;2076
                               DB                        0AAH,        0E8H,        004H,        087H                ;2077
                               DB                        0A9H,        06CH,        000H,        012H                ;2078
                               DB                        0D4H,        0ACH,        000H,        01DH                ;2079
                               DB                        0ECH,        09CH,        003H,        08AH                ;2080
                               DB                        0DAH,        04CH,        000H,        016H                ;2081
                               DB                        0DCH,        0CCH,        007H,        083H                ;2082
                               DB                        0DAH,        0A8H,        000H,        00EH                ;2083
                               DB                        0ABH,        054H,        000H,        018H                ;2084
                               DB                        052H,        0D4H,        085H,        086H                ;2085
                               DB                        052H,        0D8H,        000H,        010H                ;2086
                               DB                        0A9H,        05CH,        000H,        01BH                ;2087
                               DB                        0D5H,        038H,        004H,        088H                ;2088
                               DB                        0B4H,        098H,        000H,        014H                ;2089
                               DB                        0BAH,        058H,        008H,        081H                ;2090
                               DB                        0B5H,        048H,        000H,        00CH                ;2091
                               DB                        0B6H,        0A8H,        000H,        017H                ;2092
                               DB                        09AH,        0A8H,        086H,        084H                ;2093
                               DB                        095H,        0B4H,        000H,        00FH                ;2094
                               DB                        052H,        0B8H,        000H,        019H                ;2095
                               DB                        0AAH,        074H,        004H,        086H                ;2096
                               DB                        069H,        034H,        000H,        012H                ;2097
                               DB                        074H,        054H,        000H,        01DH                ;2098
                               DB                        07CH,        094H,        002H,        08BH                ;2099
                               DB                        075H,        04CH,        000H,        015H                ;2100
;*********************************************************************
END
/*
//以下是c51调用汇编语言"农历转换.asm"文件示范,需要另建立一个.c文件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year,month,date;
extern void zhuan_h(void);
extern bit flag_y,chuxi; //农历闰月标志,FLAG_Y=1,是前月,FLAG_Y=0,是后月,就是闰月,闰月无节日
                         //chuxi是腊月大小月的标志。=0是小月,腊月29日是除夕。
extern NO_YEAR,NO_MONTH,NO_DATE,TIANGAN,DIZHI;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year_1,month_1,date_1;
//     year=0x0d;          //年、月、日可以是时钟芯片读出的值,如果是压缩BCD码,需要先转换,此处为模拟
//     month=0x05;         //如果是ds12887等,可以设定读出的位hex码,不需要转换。
//     date=0x09;
//如果是ds1302读出的值,是压缩BCD码,如:year_1=0x13(2013年)month_1=0x05,daye_1=0x09,需要如下转换:
     year_1=0x13;            //年、月、日若是ds1302时钟芯片读出的值,是压缩BCD码,需要先转换,此处为模拟
     month_1=0x05;
     date_1=0x09;
     year=year_1/16*10+year_1%16;
     month=month_1/16*10+month_1%16;
     date=date_1/16*10+date_1%16;
     zhuan_h();
    while(1);               //无限循环,模拟主程序,
   }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

楼主:
怎么出来一个“扣除金钱数”30??怎么去不掉?

网友A:
终于在本论坛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了

网友A:
nongli.c  这个文件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B:
找了很久,谢了

楼主(2013-06-27):
引用 网友A:
nongli.c  这个文件怎么找不到啊?

就是帖子里直接看到的那个程序内容。
//以下是c51调用汇编语言"农历转换.asm"文件示范.c文件
extern unsigned char data year,month,date;
extern void zhuan_h(void);
extern bit flag_y,chuxi; //农历闰月标志,FLAG_Y=1,是前月,FLAG_Y=0,是后月,就是闰月,闰月无节日
                         //chuxi是腊月大小月的标志。=0是小月,腊月29日是除夕。
extern NO_YEAR,NO_MONTH,NO_DATE,TIANGAN,DIZHI;
void main(void)
   {
//     unsigned char year_1,month_1,date_1;
     year=0x0d;          //年、月、日可以是时钟芯片读出的值,如果是压缩BCD码,需要先转换,此处为模拟
     month=0x05;         //如果是ds12887等,可以设定读出的位hex码,不需要转换。
     date=0x09;
//如果是ds1302读出的值,是压缩BCD码,如:year_1=0x13(2013年)month_1=0x05,daye_1=0x09,需要如下转换:
//     year_1=0x13;            //年、月、日若是ds1302时钟芯片读出的值,是压缩BCD码,需要先转换,此处为模拟
//     month_1=0x05;
//     date_1=0x09;
//     year=year_1/16*10+year_1%16;
//     month=month_1/16*10+month_1%16;
//     date=date_1/16*10+date_1%16;
     zhuan_h();
    while(1);               //无限循环,模拟主程序,
   }

网友C(2014-04-11):
今天无意中来到这里,这个论坛真好。

网友D(2014-07-07):
这个论坛真好,学习学习

网友E(2015-10-30):
找了很久,参考一下

网友F(2016-04-09):
很有用的材料,找了很久

网友G:
挺好的,拿来学习

网友H(2016-12-11):
终于有汇编的了

网友I(2017-07-08):
好东西一定要顶一下

网友J(2018-07-31):
看看算法是不是与众不同?

网友J:
竟然说我非法入侵?莫名其妙。

网友K(2019-09-20):
谢谢分享。下载回来学习一下。

网友L(2019-10-21):
太及时了,正好用到

网友M(2020-03-31):
正好能用的上,试试看。

网友N:
终于找到我需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