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f(D_OUT) ad|=0x01;什么意思 TLC2543

楼主(2013-05-12):
uint read2543(uchar port)
{
uint ad=0;
uchar i;
 P1=0xeb;
 CLOCK = 0;
 AD_CS = 0;
 port<<=4;
 for(i=0;i<8;i++) //读高8位
 {
  if(D_OUT) ad|=0x01;
  D_IN=(bit)(port&0x80);
  CLOCK=1;
  CLOCK=0;
  port<<=1;
  ad<<=1;
 }

 for(i=8;i<12;i++) //读低4位
 {
  if(D_OUT) ad|=0x01;
  CLOCK=1;
  CLOCK=0;
  ad<<=1;
 }
 AD_CS=1;
 ad>>=1;
 return(ad);
}

网友A:
若 D_OUT 不等于0, 则 ad= ad|0x01  (ad的新值等于   ad和0x01按位“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