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3-05-14):
在单片机和上位机通讯的时候,我写程序从单片机返回一些汉字回上位机显示,都很正常,大部分都能显示正确;但在发送“正”这个字的时候,上位机就无法显示或者错误,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衷心的感谢!!

网友A:
在KEIL中,将汉字区位码中的“FD”过滤掉了。汉字区位码没有FD区(仅仅到F7区),每区都有一个FD位,像常用的“正”“数”“三”“庚”......都是位码为“FD”的字。你可以直接用区位码发送,比如“正”:0xd5fd     或分2次发送:0xd5 ,0xfd

网友B:
哇,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