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定义数据口变量,如P0_x,之后使用x++;

楼主(2013-05-16):
能否定义数据口变量,如P0_x,之后使用x++;

网友A:
我也是新人 ,没人帮助 ?

网友B:
    还是先学这个吧,变阻器

网友C:
我们老师讲的时候说单片机的I/O口是不能直接定义使用的,就比如说,点亮一个led灯,这样写P1^0=0;是不行的,不能识别,所以也就不存在你说的x++了,我也是刚学,我们一起加油!!!

楼主(2020-11-16):
时隔7年又回到这个论坛,都不知道自己当年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