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单片机C语言程序,功能是按键按了几下,过了几秒后LED灯亮。例如按了10下按键...

楼主(2013-05-16):
各位大神,求一单片机C语言程序,功能是按键按了几下,过了几秒后LED灯亮。例如按了10下按键,过了10秒后LED才亮。
at89s52 12M的

网友A(2014-04-23):
可以写,咱们可以详聊  QQ2 8893 69 838

网友B(2014-07-18):
哈哈,有M就有,要什么有神马~~

网友C: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7;                //led
sbit key = P3^4;        //按键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j;
    for(i = ms; i > 0; i--) for(j = 110; j > 0; j--);
}

void main()
{
    while(1) {
if (key  == 0) {
  delay(10)
if (key == 0) {
while(key  == 0)
ID++;
  if(ID==15)
    { ID=0; }
    }
  switch(ID)
  {
   case 0: break;
   case 1: break;
   case 2: break;
   case 3: break;
   case 4: break;
   case 5: break;
   case 6: break;
   case 7: break;
   case 8: break;
   case 9: break;
   case 10: led=0;break;
   case 11: break;
   case 12: break;
   case 13: break;
   case 14: led=1;break;

  }
    }
                }
                }

网友C:
这个试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 = P1^7;                //led

qz 果然是高手

网友E(2017-05-01):
这个程序不能通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