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2013-05-18):
ORG 00H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MOV P2,#0X80         //位选
        mov P0,#0Xfc
        mov p2,#0X00

        MOV P2,#0X40   //段选
        mov p0,#0X06
        mov p2,#0x00
END
我想控制一个数码管,用C语言的方法,先是位选,后是段选,可是烧写进去怎么不对了,求指导,汇编不太熟悉阿

网友A:
这些指令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如果不知道的话,还是先弄懂为好。

另外,引脚的指令控制要和硬件一致,不知道你的硬件的接法。

网友B:
1、引脚的指令控制要和硬件一致,无论是软件仿真还是实际电路中,都是一样的。
2、数码管显示,需要看显示的类型是静态显示还是动态显示。
   静态显示,直接驱动输出就可以了。
   动态显示还要考虑到显示的扫描频率。
这个最好是参看单片机原理书本上的基本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