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tm32

楼主(2013-05-19):
STM32是一个完整的32位系列产品,同时还具有高集成度和易开发性。STM32系列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ARM Cortex-M3内核。按性能分成两个不同的系列:STM32F103“增强型”系列和STM32F101“基本型”系列。增强型系列时钟频率达到72MHz,是同类产品中性能最高的产品;基本型时钟频率为36MHz,以16位产品的价格得到比16位产品大幅提升的性能,是16位产品用户的最佳选择。两个系列都内置32K到128K的闪存,不同的是SRAM的最大容量和外设接口的组合。时钟频率72MHz时,从闪存执行代码,STM32功耗36mA,是32位市场上功耗最低的产品,相当于0.5mA/MHz。

网友A(2015-11-25):
很好,受教了。

网友B(2016-12-17):
很好的资料,受用了!!!!!!!

网友C(2017-03-07):
手上有大把密码保险箱拆下来的这个芯片,好好学习利用起来。。谢谢!

网友D:
STM32可以用来搞航拍机

网友E(2017-05-13):
STM32F系列属于中低端的32位ARM微控制器,该系列芯片是意法半导体(ST)公司出品,其内核是Cortex-M3。 该系列芯片按片内Flash的大小可分为三大类:小容量(16K和32K)、中容量(64K和128K)、大容量(256K、384K和512K)。 芯片集成定时器,CAN,ADC,SPI,I2C,USB,UART,等多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