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答疑,关于一个中断程序

楼主:
guangzhi接的是P3.3想实现的功能是按一下,就让所有的灯变红,再按一下恢复正常,中断程序如下,请大神看看哪里有问题
void guang()interrupt 2
{
     if(P3^3==0)
         {
                 delayms(20);
                 if(P3^3==0)
            {
                           while(!P3^3);
                         guangzhiflag=~guangzhiflag;
                        while(guangzhiflag == 1)
                        {
                                display(8,8,8,8);
                                P1=0x5b;
                                zhi_red=0;
                                zhi_green=1;
                        }
          }
   }
}

网友A(2013-05-20):
你程序搞得这么复杂, 中断一次就取反一次 应该可以搞定吧,当然你要加入防抖动代码

网友B:
1、进入外中断后最好加EX=0(关闭外中断),中断结束后再打开,即:
EX = 0;
。。。
EX  = 1;
2、while循环的语句是什么意思?zhi_red表示都变红?

网友C(2013-07-07):
中断中间不能有延时

网友D(2020-07-28):
中断取反,去抖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