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课:单片机存储器结构

楼主(2013-05-21):
单片机内部存储结构分析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编程器中把一条指令写进单片要内部,然后取下单片机,单片机就可以执行这条指令,那么这条指令一定保存在单片机的某个地方,并且这个地方在单片机掉电后依然可以保持这条指令不会丢失,这是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就是单片机内部的只读存储器即ROM(READ ONLY MEMORY)。为什么称它为只读存储器呢?刚才我们不是明明把两个数字写进去了吗?原来在89C51中的ROM是一种电可擦除的ROM,称为FLASH ROM,刚才我们是用的编程器,在特殊的条件下由外部设备对ROM进行写的操作,在单片机正常工作条件下,只能从那面读,不能把数据写进去,所以我们还是把它称为ROM。

   数的本质和物理现象:我们知道,计算机能进行数学运算,这可令我们非常的难以理解,计算机吗,我们虽不了解它的组成,但它总只是一些电子元器件,怎么能进行数学运算呢?我们做数学题如37+45是这样做的,先在纸上写37,然后在下面写45,然后大脑运算,最后写出结果,运算的原材料:37、45和结果:82都是写在纸上的,计算机中又是放在什么地方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先让我们做一个实验:这里有一盏灯,我们知道灯要么亮,要么不亮,就有两种状态,我们能用’0’和’1’来代替这两种状态,规定亮为’1’,不亮为’0’。现在放上两盏灯,一共有几种状态呢?我们列表来看一下:

状态
表达
0 0
0 1
1 0
1 1

  请大家自已写上3盏灯的情况000 001 010 011 100 101 110 111

  我们来看,这个000,001,101 不就是我们学过的的二进制数吗?本来,灯的亮和灭只是一种物理现象,可当我们把它们按一按的次序排更好后,灯的亮和灭就代表了数字了。让我们再抽象一步,灯为什么会亮呢?看电路1,是因为输出电路输出高电平,给灯通了电。因此,灯亮和灭就能用电路的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来替代了。这样,数字就和电平的高、低联系上了。(请想一下,我们还看到过什么样的类似的例程呢?(海军之)灯语、旗语,电报,甚至红、绿灯)

什么是位:
  通过上面的实验我们已经知道:一盏灯亮或者说一根线的电平的高低,能代表两种状态:0和1。实际上这就是一个二进制位,因此我们就把一根线称之为一“位”,用BIT表示。

什么是字节:
  一根线能表于0和1,两根线能表达00,01,10,11四种状态,也就是能表于0到3,而三根能表达0-7,计算机中常常用8根线放在一起,同时计数,就能表过到0-255一共256种状态。这8根线或者8位就称之为一个字节(BYTE)。不要问我为什么是8根而不是其它数,因为我也不知道。(计算机世界是一本人造的世界,不是自然界,很多事情你无法问为什么,只能说:它是一种规定,大家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存储器的工作原理:

1、存储器构造

   存储器就是用来存放数据的地方。它是利用电平的高低来存放数据的,也就是说,它存放的实际上是电平的高、低,而不是我们所习惯认为的1234这样的数字,这样,我们的一个谜团就解开了,计算机也没什么神秘的吗。

图2

图3

  让我们看图2。单片机里面都有这样的存储器,这是一个存储器的示意图:一个存储器就象一个个的小抽屉,一个小抽屉里有八个小格子,每个小格子就是用来存放“电荷”的,电荷通过与它相连的电线传进来或释放掉,至于电荷在小格子里是怎样存的,就不用我们操心了,你能把电线想象成水管,小格子里的电荷就象是水,那就好理解了。存储器中的每个小抽屉就是一个放数据的地方,我们称之为一个“单元”。

  有了这么一个构造,我们就能开始存放数据了,想要放进一个数据12,也就是00001100,我们只要把第二号和第三号小格子里存满电荷,而其它小格子里的电荷给放掉就行了(看图3)。可是问题出来了,看图2,一个存储器有好多单元,线是并联的,在放入电荷的时候,会将电荷放入所有的单元中,而释放电荷的时候,会把每个单元中的电荷都放掉,这样的话,不管存储器有多少个单元,都只能放同一个数,这当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因此,要在结构上稍作变化,看图2,在每个单元上有个控制线,我想要把数据放进哪个单元,就给一个信号这个单元的控制线,这个控制线就把开关打开,这样电荷就能自由流动了,而其它单元控制线上没有信号,所以开关不打开,不会受到影响,这样,只要控制不一样单元的控制线,就能向各单元写入不一样的数据了,同样,如果要某个单元中取数据,也只要打开对应的控制开关就行了。

2、存储器译码
  那么,我们怎样来控制各个单元的控制线呢?这个还不简单,把每个单元元的控制线都引到集成电路的外面不就行了吗?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一片27512存储器中有65536个单元,把每根线都引出来,这个集成电路就得有6万多个脚?不行,怎么办?要想法减少线的数量。我们有一种办法称这为译码,简单介绍一下:一根线能代表2种状态,2根线能代表4种状态,3根线能代表几种,256种状态又需要几根线代表?8种,8根线,所以65536种状态我们只需要16根线就能代表了。

半导体存储器的分类

  按功能能分为只读和随机存取存储器两大类。所谓只读,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只能从里面读,不能写进去,它类似于我们的书本,发到我们手回之后,我们只能读里面的内容,不能随意更改书本上的内容。只读存储器的英文缩写为ROM(READ ONLY MEMORY)

所谓随机存取存储器,即随时能改写,也能读出里面的数据,它类似于我们的黑板,我能随时写东西上去,也能用黑板擦擦掉重写。随机存储器的英文缩写为RAM(Random Access Memory)这两种存储器的英文缩写一定要记牢。

注意:所谓的只读和随机存取都是指在正常工作情况下而言,也就是在使用这块存储器的时候,而不是指制造这块芯片的时候。不然,只读存储器中的数据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个道理也很好理解,书本拿到我们手里是不能改了,能当它还是原材料——白纸的时候,当然能由印刷厂印上去了。

顺便解释一下其它几个常见的概念

  PROM,称之为可编程存储器。这就象我们的练习本,买来的时候是空白的,能写东西上去,可一旦写上去,就擦不掉了,所以它只能用写一次,要是写错了,就报销了。(现在已经被淘汰)

  EPROM,称之为紫外线擦除的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它里面的内容写上去之后,如果觉得不满意,能用一种特殊的办法去掉后重写,这就是用紫外线照射,紫外线就象“消字灵”,能把字去掉,然后再重写。当然消的次数多了,也就不灵光了,所以这种芯片能擦除的次数也是有限的——几百次吧。(现在已经被淘汰)

   EEPROM,也叫 E2PROM称之为电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它和EEPROM类似,写上去的东西也能擦掉重写,但它要方便一些,不需要光照了,只要用电就能擦除或者重新改写数据,所以就方便许多,而且寿命也很长(几万到几十万次不等)。

  FLASH,称之为闪速存储器,属于EEPROM的改进产品,它的最大特点是必须按块(Block)擦除(每个区块的大小不定,不同厂家的产品有不同的规格), 而EEPROM则可以一次只擦除一个字节(Byte)。FLASH现在常用于大容量存储,比如u盘

  再次强调,这里的所有的写都不是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不管是PROM还是EPROM,它们的写都要有特殊的条件,一般我们用一种称之为“编程器”的设备来做这项工作,一旦把它装到它的工作位置,就不能随便改写了。

下一课:4课:第一个单片机小程序

网友A:
回帖奖励 +1

前几年学过,都忘记了。这资料不错,谢谢!

网友B:
能不能多给一些具体的例子,地址分配这一块总该觉比较模糊

网友C(2013-08-11):
受益匪浅啊   感谢楼主

网友D:
比喻很形象

网友E(2013-09-11):
一天看一点

网友F(2013-11-19):
这资料很好啊,通俗易懂,比看枯燥的专业书有意思多了。

网友G(2013-12-19):
收益,非常感谢此论坛的帮助!

网友H:
谢谢楼主,个人觉得你写的比那书写的还好

网友I:
这节很重要

网友J(2014-04-05):
像楼主这样的高人才配做大学老师,现在的大学老师上课一点都没有趣味,只知道照本宣科PPT 都睡着了,原本美好的单片机学习兴趣就是被大学老师磨砂了...

网友K(2014-06-05):
又学到了

网友L:
楼主好强大真的

网友M(2014-07-05):
感谢楼主,比我在教材上学习好多了,一点都不乏味

网友N(2014-08-04):
初学者,先学单片机还是先学C语言?

网友O:
要是四年前我知道这个论坛该多好啊,现在都毕业了

网友P(2014-11-12):
通俗易懂,好!

网友Q(2014-12-15):
初学者,跟您学习啦

网友R(2015-01-29):
大学的时候很喜欢汇编,对这些搞得很清楚,好多年不用了,都忘完了

网友S:
清晰明了。学习了

网友T(2015-03-30):
细致解析,赞一个

网友U:
形象生动!

网友V:
写的太好了!看了不少的资料,重来没发现讲的这么通俗易懂的!楼主辛苦另了!期望出来更多更好的类似的教程

网友W:
这套课程可不可以打包下载

网友X:
好资料啊,为什么不能下载 ,要是能下载就好了

网友Y(2015-06-13):
大学时候学过,比起教材,这绝对的通俗。

网友Z:
正适合初学 啊!

网友AA(2015-07-13):
回复赚积分

网友AB(2015-08-22):
好形象生动

网友AB:
通熟易懂,谢谢

网友AC:
谢谢楼主贡献...潜心看完他....

网友AD(2015-09-27):
太经典了

网友AE:
很好很详细,有的地方有点不懂

网友AF:
内容有点少,非常感谢

网友AG:
讲得很好理解,不错

网友AH(2015-11-14):
讲的不错,通俗易懂

网友AI(2015-12-21):
楼主能把一些很抽象的理伦用非常简单的比喻描述清楚,非法佩服!感谢了!

网友AJ(2016-01-23):
"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在编程器中把一条指令写进单片内部,然后取下单片机,"那个有颜色的字,是不是有误?

网友AK(2016-04-02):
跟您学习啦!简单明了!

网友AL:
说得很好,赞一个

网友AM(2016-06-17):
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AN(2016-07-25):
好资料,记下了这个资料还蛮详细的

网友AO(2016-09-25):
有些内容真心不错

网友AP(2016-10-26):
找到好地方了,自学有方向

网友AQ(2016-12-13):
新手来也,感谢分享资料,后人乘凉

网友AR:
涨知识来

网友AS(2017-01-26):
这个好啊这个好

网友AT(2017-03-10):
复习一下

网友AU:
谢谢大神的讲解

网友AV(2017-04-10):
楼主好强大真的。

网友AW:
老师讲的很详细

网友AX:
大神带飞

网友AY(2017-05-23):
发现了一个不错的论坛,这里边资料还是比较全面的,可以好好复习一下了

网友AZ(2017-07-21):
单元和小抽屉里的格子是一样吗?

网友BA:
很通俗易懂啊  谢谢楼主

网友BB(2017-10-09):
来抱抱楼主的大腿,刚刚开始接触,完全小白

网友BC:
对存储器开始有一点点认识。谢谢!

网友BD:
以前只知道程序存储器ROM不知道read olny memory.只知道数据存储器RAM不知道random access memory.涨姿势了

网友BE:
谢谢分享,通俗易懂。

网友BF(2017-12-04):
一点一滴学吧

网友BG:
讲的太形象了,教授级别了

网友BH:
新手,慢慢消化!!!

网友BI:
厉害了了了了了

网友BJ:
谢谢老师,讲的很好

网友BK:
因为是小白,所以看得不是很明白,该怎么办呢?

网友BL(2018-01-16):
存储数据这是很有必要的学习。

网友BM(2018-03-03):
很好的教程!谢谢老师!

网友BN:
老师讲的很好比喻很形象啊,初学感觉懂了一些,有数电模电基础。

网友BO(2018-04-11):
引用 网友BP:

有道理

网友BQ(2018-06-11):
通俗易懂,很不错,适合初学者

网友BR:
很好的资料,很值得花时间了解下。

网友BS:
确实很通俗易懂!

网友BT(2018-07-16):
存储结构那块不是很懂,如果说译码器控制的是每个字节,那么每个字节的那八个单元是如何受控的。

网友BU:
很好,赞一下

网友BU:
很好,赞一个

网友BV:
这资料很好啊,通俗易懂

网友BW(2018-09-02):
写得太好了

网友BX:
又学到一手

网友BY:
学习完第3课,MARK一下。

网友BY:
顺便提出一个小错误, 介绍EEPROM时, 应该是‘它和EPROM一样’,应该是手误打错了。

网友BZ(2018-10-02):
我们只要把里存满电荷,而其它小格子里的电荷给放掉就行了(看图3).这一段里应该是把第3号和第4号小格子吧

网友CA(2018-11-07):
引用 网友BT:
存储结构那块不是很懂,如果说译码器控制的是每个字节,那么每个字节的那八个单元是如何受控的。

有两个译码器,一个是片选信号,一个是控制信号

网友CB(2019-02-13):
不错,很好通俗易懂

网友CC(2019-10-31):
多年学的都忘了,现在真是头疼了。

网友CD(2020-06-16):
今天先学到这里,先了解透了再往前走

网友CE(2020-12-29):
前段时间刚好看了一下《编码:隐匿在计算机软硬件背后的语言》这本经典之作,现在看LZ的文章感觉思路非常清晰,有时间的朋友们也可以参考下《编码》这本书

网友CF:
20年的我也感觉这资料可以

网友CG(2021-06-11):
ROM RAM 搞懂了

网友CE(2021-11-01):
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感谢分享

网友CH(2022-03-29):
RAM即随机存储内存,主要用存储短时间使用的程序,ROM即只读内存,是一种只能读出事先所存数据的固态半导体存储器;对应不同:手机中的RAM对应的是电脑的内存,而ROM对应的是电脑中的硬盘,是一块存储空间;作用不同:RAM决定了手机可以开多少后台程序,而ROM被称为只读内存。”

网友CE(2024-01-06):
比喻很形象,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