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课:第一个单片机小程序

楼主(2013-05-21):
 上一次我们的程序实在是没什么用,要灯亮还要重写一下片子,下面我们要让灯持续地闪烁,这就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了,比如能把它当成汽车上的一个信号灯用了。怎样才能让灯持续地闪烁呢?实际上就是要灯亮一段时间,再灭一段时间,也就是说要P10持续地输出高和低电平。怎样实现这个要求呢?请考虑用下面的指令是否可行:SETB P1.0
CLR P1.0 ……
这是不行的,有两个问题,第一,计算机执行指令的时间很快,执行完SETB P1.0后,灯是灭了,但在极短时间(微秒级)后,计算机又执行了CLR P1.0指令,灯又亮了,所以根本分辨不出灯曾灭过。第二,在执行完CLR P10后,不会再去执行SETB P1.0指令,所以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让灭了。
  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能做如下设想,第一,在执行完SETB P1.0后,延时一段时间(几秒或零点几秒)再执行第二条指令,就能分辨出灯曾灭过了。第二在执行完第二条指令后,让计算机再去执行第一条指令,持续地在原地兜圈,我们称之为"循环",这样就能完成任务了。
以下先给出程序(后面括号中的数字是为了便于讲解而写的,实际不用输入):

;主程序:
LOOP: SETB P1.0    ;(1)熄灭灯
LCALL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CLR P1.0           ;(3)点亮灯
LCALL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AJMP LOOP          ;(5)跳转到第一句LOOP处
;以下子程序
DELAY: MOV R7,#250 ;(6)
D1: MOV R6,#250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10)
END                ;(11)

本例keil工程文件点击这里下载

按上面的设想分析一下前面的五条指令。
  第一条是让灯灭,第二条应当是延时,第三条是让灯亮,第四条和第二条一模一样,也是延时,第五条应当是转去执行第一条指令。第二和第四条实现的原理稍后谈,先看第五条,AJMP是一条指令,意思是转移,往什么地方转移呢?后面跟的是LOOP,看一下,什么地方还有LOOP,对了,在第一条指令的前面有一个LOOP,所以很直观地,我们能认识到,它要转到第一条指令处。这个第一条指令前面的LOOP被称之为标号,它的用途就是给这一行起一个名字,便于使用。是否一定要给它起名叫LOOP呢?当然不是,起什么名字,完全由编程序的人决定,能称它为A,X等等,当然,这个时候,第五条指令AJMP后面的名字也得跟着改了。
  第二条和第四条指令的用途是延时,它是怎样实现的呢?指令的形式是LCALL,这条指令称为调用子程序指令,看一下指令后面跟的是什么,DELAY,找一下DELAY,在第六条指令的前面,显然,这也是一个标号。这条指令的作用是这样的:当执行LCALL指令时,程序就转到LCALL后面的标号所标定的程序处执行,如果在执行指令的过程中遇到RET指令,则程序就返回到LCALL指令的下面的一条指令继续执行,从第六行开始的指令中,能看到确实有RET指令。在执行第二条指令后,将转去执行第6条指令,而在执行完6,7,8,9条指令后将遇到第10条令:RET,执行该条指令后,程序将回来执行第三条指令,即将P10清零,使灯亮,然后又是第四条指令,执行第四条指令就是转去执行第6,7,8,9,10条指令,然后回来执行第5条指令,第5条指令就是让程序回到第1条开始执行,如此周而复始,灯就在持续地亮、灭了。
  在标号DELAY标志的这一行到RET这一行中的所有程序,这是一段延时程序,大概延时零点几秒,至于具体的时间,以后我们再学习如何计算。 程序的最后一行是END,这不是一条指令,它只是告诉我们程序到此结束,它被称为"伪指令"。
   单片机内部结构分析:为了知道延时程序是如何工作的,我们必需首先了解延时程序中出现的一些符号,就从R1开始,R1被称之为工作寄存器。什么是工作寄存器呢?让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来找找答案。如果出一道数学题:123+567,让你回答结果是多少,你会马上答出是690,再看下面一道题:123+567+562,要让你要上回答,就不这么不难了吧?我们会怎样做呢?如果有张纸,就不难了,我们先算出123+567=690,把690写在纸上,然后再算690+562得到结果是1252。这其中1252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而690并非我们所要的结果,但是为了得到最终结果,我们又不得不先算出690,并记下来,这其实是一个中间结果,计算机中做运算和这个类似,为了要得到最终结果,一般要做很多步的中间结果,这些中间结果要有个地方放才行,把它们放哪呢?放在前面提到过的ROM中能吗?显然不行,因为计算机要将结果写进去,而ROM是不能写的,所以在单片机中另有一个区域称为RAM区(RAM是随机存取存储器的英文缩写),它能将数据写进去。 特别地,在MCS-51单片机中,将RAM中分出一块区域,称为工作寄存器区,上面程序用到的R6,R7就是在这个区里面,这我们会在第7课有详细的介绍。其实如果我们用C语言来写程序的话用根本不用了解工作寄存器这个概念了因为C编译器会自动处理.看上面的程序如果用c来写就是

#include <at89x52.h>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
        for(j=0;j<200;j++);
    }
}
void main() //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while(1) //这句的作用就是反复的执行下面这个{}中包含的4句
    {
     P1_0=1;  //(1)熄灭灯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P1_0=0;  //(3)点亮灯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
}
   在汇编例子中程序是从第一条语句开始执行的,而c不同在c语言里程序是从main() 这里开始执行的,关于(1)(2)(3)(4) 这几句的解释和上面的汇编一样,不再敖述。循环部分这里是用了一个while(1) 语句下面打了一个大括号,这样大括号中的这4条语句就会按(1)->(2)->(3)->(4) ->(1)->(2)->(3)->(4) ->(1)->(2)->(3)->(4)……永远不停的执行下去。这样灯就会持续的亮灭再亮再灭实现了闪烁效果,关于延时函数下节课再叙。有什么不懂的大家可以在下面提问

下一课:  5课:单片机延时程序分析

网友A:
感觉好容易懂的!

网友B:
回帖奖励 +2 黑币

好....

网友C:
你好,为什么教程里都只有汇编语言没有C51呢

网友D(2013-08-14):
void main前面的程序怎么用。可以解释下吗

网友E(2013-10-22):
汇编真心不懂,太深奥!!!

网友F:
很好!!讲解相当的好!!

网友G(2013-11-23):
C语言一定要学的。

网友H(2014-01-05):
图中R2支路的作用是?

网友I:
1.现在大家普遍学习的是c,下次可以把c放前面?
2.在程序讲解完附加一个实例?  帮助理解,没有例子,比较不好串联

网友J(2014-04-05):
楼主,我想请教。如何记忆汇编指令的关键词呢?是不是
DJNZ (decrease jump no zero) 减1不为0跳转 。

网友K:
通俗易懂

网友L(2014-05-20):
看不懂程序,是汇编吗

网友L:
没看到最后,我错了

网友M:
汇编的语法有没有更详细的解释的?那些代码有没有什么书解说的!!

网友N(2014-08-06):
#include <at89x52.h>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
        for(j=0;j<200;j++);
    }
}
void main() //程序从这里开始执行
{
while(1) //这句的作用就是反复的执行下面这个{}中包含的4句
    {
     P1_0=1;  //(1)熄灭灯
     DELAY(); //(2)延时一段时间
     P1_0=0;  //(3)点亮灯
     DELAY(); //(4)延时一段时间
    }
}
什么意思

网友O:
很好!汇编和C一起教!

网友P(2014-09-11):
那兩個FOR循環是否可以不用寫?

网友Q(2014-10-16):
回帖奖励 +10 黑币

赞一个,但是汇编还没学,只会c

网友R:
曾经学过pic单片机,遗憾的是没有坚持,现如今打算学习51单片机,这么好机会我应把晤好,先学C语言再汇编语言,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S:
回帖奖励 +10 黑币

讲的挺好的

网友T: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写的不错,受教了

网友T:
还得学汇编啊~~

网友U(2014-11-23):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很基础,很容易懂

网友V:
很好,通俗易懂

网友W:
回帖奖励 +10 黑币

网友X:
回帖奖励 +10 黑币

非常感谢

网友X:
回帖奖励 +10 黑币

谢谢老手,,,,

网友X:
支持老师,多多学习

网友Y: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好啊好

网友Z: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很不错,简单易懂

网友AA:
汇编和C语言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AB: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受益啦

网友AC: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哎啊~我想中奖

网友AC:
话中了。谢谢咯

网友AC: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学习中。感谢你的付出

网友AC:
貌似有点难学哦

网友AC:
我一定会慢慢学的

网友AC:
贪心的我又想奖励

网友AC:
给点奖励吧

网友AC:
原来够了

网友AD:
新手报到,以后还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网友AE: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太好了,试一试。

网友AF(2014-12-23):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好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AG:
好,有意思,入门了。

网友AH:
回帖奖励 +10 黑币

#感觉好易懂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AH:
感觉好易懂易懂

网友AI:
回帖奖励 +10 黑币

缺币啊缺币,看看拿走了

网友AI:
缺币啊缺币,看看拿走了

网友AH:
回帖奖励 +10 黑币

详细的资料,谢谢

网友AJ:
刚才试了一下,第一个程序可以生成HEX文件,第二个不行,在proteus中编译和用keil编译都出错了。我是初学者,大家别笑话。

网友AJ:
哈哈,原来是我弄错了,原来还要再加一个.c

网友AK(2015-02-07):
回帖奖励 +10 黑币

真的是很不错呢

网友AK:
真的是很不错呢

网友AK:
楼主威武,永远带我们,哈哈

网友AK: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喜欢楼主,嘎嘎

网友AK:
楼主万岁,单片机感觉有点意思了,真的感谢楼主

网友AK:
楼主是活雷锋,大家说是不是

网友AK:
引用 网友M:
汇编的语法有没有更详细的解释的?那些代码有没有什么书解说的!!

找下汇编的指令很简单的,自己积累一点,不懂的再查

网友AK:
来到这个论坛,真心感觉很幸运呢

网友AK:
信不信我一直压马路压下去?O(∩_∩)O~

网友AK:
单片机我要学透就靠这个论坛了,顶起

网友AK:
信不信这次是10M币,我信了

网友AK:
10M币,我就不信你不出来!!!!

网友AK:
阿门,我要一直回下去

网友AK:
这确是极好的

网友AL:
还是C语言好学啊~~~

网友AM:
回帖奖励 +10 黑币

新人,受教啦!!!

网友AN: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听说这个回复有奖励哦

网友AO:
回帖奖励 +10 黑币

正在自学好资料

网友AP:
回帖奖励 +10 黑币

来学习的

网友AQ(2015-03-09):
讲的很通俗易懂,辛苦楼主,还会继续关注

网友AR:
好像头文件不太一样啊。。。。。

网友AS:
回帖奖励 +10 黑币

第四节说AJMP是跳转指令  第六节说LJMP是跳转指令  到底哪个是的

网友AT: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很好的基础例子

网友AU:
大哥,写的太好了。入门太合适了。

网友AU:
回帖奖励 +10 黑币

大哥,写的太好了。入门太合适了。

网友AV:
回帖奖励 +10 黑币

通俗易懂,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