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课:单片机寻址方式与指令系统

楼主(2013-05-21):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了解了单片机内部的结构,并且也已经知道,要控制单片机,让它为我们干学,要用指令,我们已学了几条指令,但很零散,从现在开始,我们将要系统地学习8051单片机的指令部份。一、概述
1、指令的格式
   我们已知,要让计算机做事,就得给计算机以指令,并且我们已知,计算机很“笨”,只能懂得数字,如前面我们写进机器的75H,90H,00H等等,所以指令的第一种格式就是机器码格式,也说是数字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实在是为难我们人了,太难记了,于是有另一种格式,助记符格式,如MOV P1,#0FFH,这样就好记了。 这两种格式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不难理解,本质上它们完全等价,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
2、汇编
  我们写指令使用汇编格式,而计算机和单片机只懂机器码格式,所以要将我们写的汇编格式的指令转换为机器码格式,这种转换有两种办法:手工汇编和机器汇编。手工汇编实际上就是查表,因为这两种格式纯粹是格式不一样,所以是一一对应的,查一张表格就行了。不过手工查表总是嫌麻烦,所以就有了计算机软件,用计算机软件来替代手工查表,这就是机器汇编。
二、单片机的寻址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我们学过的一些指令:MOV P1,#0FFH,MOV R7,#0FFH这些指令都是将一些数据送到对应的位置中去,为什么要送数据呢?第一个因为送入的数能让灯全灭掉,第二个是为了要实现延时,从这里我们能看出来,在用单片机的编程语言编程时,经常要用到数据的传递,事实上数据传递是单片机编程时的一项重要工作,一共有28条指令(单片机共111条指令)。下面我们就从数据传递类指令开始吧。
  分析一下MOV P1,#0FFH这条指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第一个词MOV是命令动词,也就是决定做什么事情的,MOV是MOVE少写了一个E,所以就是“传递”,这就是指令,规定做什么事情,后面还有一些参数,分析一下,数据传递必须要有一个“源”也就是你要送什么数,必须要有一个“目的”,也就是你这个数要送到什么地方去,显然在上面那条单片机指令中,要送的数(源)就是0FFH,而要送达的地方(目的地)就是P1这个寄存器。在数据传递类指令中,均将目的地写在指令的后面,而将源写在最后。
  这条指令中,送给P1是这个数本身,换言之,做完这条指令后,我们能明确地知道,P1中的值是0FFH,但是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直接给出数本身的。例如,在我们前面给出的单片机延时程序例是这样写的:
MAIN: SETB P1.0     ;(1)
   LCALL DELAY ;(2)
    CLR P1.0      ;(3)
   LCALL DELAY   ;(4)
    AJMP MAIN    ;(5)
;以下子程序
DELAY: MOV R7,#250   ;(6)
D1: MOV R6,#250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10)
   END        ;(11)
表1
-----------------------------------------------------
MAIN: SETB P1.0     ;(1)
   MOV 30H,#255
    LCALL DELAY ;
    CLR P1.0      ;(3)
    MOV 30H,#200
    LCALL DELAY   ;(4)
    AJMP MAIN    ;(5)
;以下子程序
DELAY: MOV R7,30H   ;(6)
D1: MOV R6,#250   ;(7)
D2: DJNZ R6,D2    ;(8)
   DJNZ R7,D1   ;(9)
   RET        ;(10)
   END        ;(11)
表2
 这样一来,我每次调用延时程序延时的时间都是相同的(大致都是0.13S),如果我提出这样的要求:灯亮后延时时间为0.13S灯灭,灯灭后延时0.1秒灯亮,如此循环,这样的程序还能满足要求吗?不能,怎么办?我们能把延时程序改成这样(见表2):调用则见表2中的主程,也就是先把一个数送入30H,在子程序中R7中的值并不固定,而是根据30H单元中传过来的数确定。这样就能满足要求。

   从这里我们能得出结论,在数据传递中要找到被传递的数,很多时候,这个数并不能直接给出,需要变化,这就引出了一个概念:如何寻找操作数,我们把寻找操作数所在单元的地址称之为寻址。在这里我们直接使用数所在单元的地址找到了操作数,所以称这种办法为直接寻址。除了这种办法之外,还有一种,如果我们把数放在工作寄存器中,从工作寄存器中寻找数据,则称之为寄存器寻址。例:MOV A,R0就是将R0工作寄存器中的数据送到累加器A中去。提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工作寄存器就是内存单元的一部份,如果我们选择工作寄存器组0,则R0就是RAM的00H单元,那么这样一来,MOV A,00H,和MOV A,R0不就没什么区别了吗?为什么要加以区别呢?的确,这两条指令执行的结果是完全相同的,都是将00H单元中的内容送到A中去,但是执行的过程不一样,执行第一条指令需要2个周期,而第二条则只需要1个周期,第一条指令变成最终的目标码要两个字节(E5H 00H),而第二条则只要一个字节(E8h)就能了。

  这么斤斤计较!不就差了一个周期吗,如果是12M的晶体震荡器的话,也就1个微秒时间了,一个字节又能有多少?
   不对,如果这条指令只执行一次,也许无所谓,但一条指令如果执行上1000次,就是1毫秒,如果要执行1000000万次,就是1S的误差,这就很可观了,单片机做的是实时控制的事,所以必须如此“斤斤计较”。字节数同样如此。
再来提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知,寻找操作数能通过直接给的方式(立即寻址)和直接给出数所在单元地址的方式(直接寻址),这就够了吗?
看这个问题,要求从30H单元开始,取20个数,分别送入A累加器。
   就我们目前掌握的办法而言,要从30H单元取数,就用MOV A,30H,那么下一个数呢?是31H单元的,怎么取呢?还是只能用MOV A,31H,那么20个数,不是得20条指令才能写完吗?这里只有20个数,如果要送200个或2000个数,那岂不要写上200条或2000条命令?这未免太笨了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我们只会把地址写在指令中,所以就没办法了,如果我们不是把地址直接写在指令中,而是把地址放在另外一个寄存器单元中,根据这个寄存器单元中的数值决定该到哪个单元中取数据,比如,当前这个寄存器中的值是30H,那么就到30H单元中去取,如果是31H就到31H单元中去取,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怎么个解决法呢?既然是看的寄存器中的值,那么我们就能通过一定的办法让这里面的值发生变化,比如取完一个数后,将这个寄存器单元中的值加1,还是执行同一条指令,可是取数的对象却不一样了,不是吗。通过例程来说明吧。
MOV R7,#20
   MOV R0,#30H
LOOP:MOV A,@R0
   INC R0
   DJNZ R7,LOOP
    这个例程中大部份指令我们是能看懂的,第一句,是将立即数20送到R7中,执行完后R7中的值应当是20。第二句是将立即数30H送入R0工作寄存器中,所以执行完后,R0单元中的值是30H,第三句,这是看一下R0单元中是什么值,把这个值作为地址,取这个地址单元的内容送入A中,此时,执行这条指令的结果就相当于MOV A,30H。第四句,没学过,就是把R0中的值加1,因此执行完后,R0中的值就是31H,第五句,学过,将R7中的值减1,看是否等于0,不等于0,则转到标号LOOP处继续执行,因此,执行完这句后,将转去执行MOV A,@R0这句话,此时相当于执行了MOV A,31H(因为此时的R0中的值已是31H了),如此,直到R7中的值逐次相减等于0,也就是循环20次为止,就实现了我们的要求:从30H单元开始将20个数据送入A中。
这也是一种寻找数据的办法,由于数据是间接地被找到的,所以就称之为间址寻址。注意,在间址寻址中,只能用R0或R1存放等寻找的数据。

网友A:
回帖奖励 +1

很好!

网友B(2013-08-13):
我还是理解不是很多的

网友C:
要去实践才好啊

网友D(2013-12-16):
很好,易懂

网友E(2014-02-07):
谢谢了 看了有难度 不过还是有信心

网友F:
如何理解主程序,子程序?不用子程序还能执行程序不?

网友F:
这里怎么不用返回程序呀

网友G(2014-04-04):
受益匪浅。

网友H:
受益匪浅,解释得很清晰。机器的工作也是按照我们人类的思维去创造的。 讲得很好。

网友I(2014-06-22):
想买个单片机使用试试看

网友J:
讲解的很棒

网友K:
通熟易懂

网友L(2014-07-24):
有点眉目啦

网友M(2014-09-09):
很好的教材!

网友N:
匯編語言程序多,是否可有C語言學習呢?

网友O(2014-11-18):
写的真好,好多书是写给懂了的人看的,没懂的再看也不懂,这里不懂的人也能看懂,出书吧,盼着

网友P(2014-12-19):
谢谢老师,讲得真好,相当容易接受!谢谢您无偿又耐心奉献!

网友Q:
8课比7课好了解的多了 继续

网友R(2015-02-05):
不错的教程呢,比较精华,谢了

网友S:
确实讲的比教材易懂

网友T(2015-03-31):
基本明白了,不错!!!

网友U:
给力给力给雷、黎

网友V:
开始难了

网友W(2015-05-08):
真好啊,有电子版的吗?

网友X(2015-08-18):
讲的很生动,是普及单片机的好教材‘

网友Y(2015-10-25):
通俗易懂。找这些资料也不容易呀

网友Z(2016-02-01):
下一刻的链接咋没啦

网友AA(2016-03-22):
上大学学的汇编,早还给老师了

网友AB:
你的照片挡我手机上的字了,能移开吗?

网友AB:
你的照片挡住我手机上的字了,能移开吗?

网友AB:
好懂!我只有一本单片机的书,看了好久也不懂多少。看了你的文章就懂多了!谢谢!!!!!!

网友AC:
希望加入操作数等术语的定义,虽然可以自行百度。

网友AD(2016-05-24):
从此,讨好I人/九O星\\i/

网友AE(2016-08-12):
很好,讲的很细致。

网友AF(2016-09-12):
很好,但有些看得不是很懂。

网友AG(2016-11-09):
这一节好理解

网友AH(2017-02-05):
顶一个,很好

网友AI:
冒昧的问下,单片机入门必须要学习汇编和指令系统吗,有么有直接C语言用来编程的教学资料啊?

网友AJ:
看不太懂

网友AK:
后面的例题是将30H至后面的20个数累加到A去吗?没学过,刚看看

网友AI:
要是能把C51也对照写出来就好了。

网友AL(2017-03-09):
不错,爱看书更容易让人理解

网友AM(2017-05-27):
看到是汇编语言就不想看了

网友AN:
大赞,非常好的入门教程

网友AN:
还有吗?怎么看不到了

网友AO(2017-08-15):
不错,非常好,讲的很明白

网友AP(2017-09-22):
讲的很细致。

网友AQ(2017-11-23):
看来这个寻址方式和ARM的寻址方式很象呀。

网友AR: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AS(2018-01-16):
这节学的指令的汇编格式

网友AT:
那A中的值是不是一直被覆盖吗?这个主要是用A做什么用呢。不理解。

网友AU:
请教admin老师:寄存器或单元里的数据被读取或被送出后,该单元或寄存器中原先的数据是否还存在或保留呢?谢谢了!

网友AU:
引用 网友AU:
请教admin老师:寄存器或单元里的数据被读取或被送出后,该单元或寄存器中原先的数据是否还存在或保留呢? ...

同时请教行内其他专家,还有谁能赐教上述问题。谢谢了!

网友AV(2018-04-18):
说的非常清楚明白,给力

网友AW:
这一篇比较容易看懂
最好就是这样 给个程序
再逐条分析

网友AX(2018-06-18):
这个是汇编吧 不是c语言吧

网友AX:
不像是c语言

网友AY:
继续学习,认真学习。

网友AZ(2018-08-02):
这个要慢慢看,慢慢理解

网友BA(2018-09-08):
复杂问题简单化,讲解的通俗易懂!赞

网友BB:
很好好理解多啦

网友BC(2018-10-11):
解释的好

网友BD(2019-03-26):
设计cpu的时候是根据指令系统来设计的,可是我们在用单片机的时候不是把汇编程序编译成hex文件再存到ram里面么,那这样的话还怎么根据51的汇编指令设计单片机相应的cpu core呢

网友BE(2020-01-21):
引用 网友BF:

讲的很好

网友BG(2020-08-22):
我一口气从开始学习到这里,很感谢你,通俗易懂

网友BH(2020-12-29):
寄存器寻址和从缓存中取数据有些相同点,效率相比直接从ROM中取数据都有提高,设计这些电路的前辈们太伟大了

网友BI(2021-06-20):
这是不是就是算法逻辑

网友BJ(2021-09-01):
看懂了,忘了再回来看

网友BH(2021-11-06):
立即寻址、直接寻址、寄存器寻址、间接寻址还有些迷糊,我还得多想想

网友BK(2021-12-10):
這個例子里的20與30是不是反了啊

网友BH(2024-01-07):
感觉有些迷糊了,得多看几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