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课:单片机数据传递类指令
#

楼主(2013-05-21):
  • 单片机数据传递类指令
3)以直接地址为目的操作数的指令
MOV direct,A 例: MOV 20H,A
MOV direct,Rn MOV 20H,R1
MOV direct1,direct2 MOV 20H,30H
MOV direct,@Ri MOV 20H,@R1
MOV direct,#data MOV 20H,#34H
4)以间接地址为目的操作数的指令
MOV @Ri,A 例:MOV @R0,A
MOV @Ri,direct MOV @R1,20H
MOV @Ri,#data MOV @R0,#34H
5)十六位数的传递指令
MOV DPTR#data16
8051是一种8位机,这是唯一的一条16位立即数传递指令,其功能是将一个16位的立即数送入DPTR中去。其中高8位送入DPH,低8位送入DPL。例:MOV DPTR#1234H,则执行完了之后DPH中的值为12HDPL中的值为34H。反之,如果我们分别向DPHDPL送数,则结果也一样。如有下面两条指令:MOV DPH#35HMOV DPL#12H。则就相当于执行了MOV DPTR#3512H
数据传递类指令综合练习:

  • 给出每条指令执行后的结果
  • 上机练习:
    MOV 23H,#30H
    MOV 12H,#34H
    MOV R0,#23H
    MOV R7,#22H
    MOV R1,12H
    MOV A,@R0

    MOV 34H,@R1
    (23h)=30h
    (12h)=34h
    (R0)=23H
    (R7)=22H
    (R1)=12H
    (A)=30H

    (34H)=34H
    MOV 45H,34H
    MOV DPTR,#6712H
    MOV 12H,DPH
    MOV R0,DPL

    MOV A,@R0
    (45H)=34H
    (DPTR)=6712H
    (12H)=67H
    (R0)=12H

    (A)=67H
    说明:用括号括起来代表内容,如(23H)则代表内部RAM23H单元中的值,(A)则代表累加器A单元中的值。

  • 进入DOS状态,进入WAVE所在的目录,例D:\WAVE
  • 键入MCS51,出现如下画面
    <单片机数据传递指令>图1
  • File->Open,出现对话框后,在Name处输入一个文件名(见图2),如果是下面列表中已存在的,则打开这个文件,如果不存在这个文件,则新建一个文件(见图3
    图2
  • 在空白处将上面的程序输入。见图4。用ALT+A汇编通过。用F8即可单步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注意观察屏幕左边的工作寄存器及A累加器中的值的变化。
    图4

  • 内存中值的变化在此是看不到的,可以用如下方法观察(看图5):将鼠标移到DATA,双击,则光标进入此行,此时可以键盘上的上下光标键上下翻动来观察内存值的变化。本行的最前面DATA后面的数据代表的是“一段”的开始地址,如现在为20H,再看屏幕的最上方,数字从0F,显示两者相加就等于真正的地址值,如现在图上所示的内存20H21H22H23H中的值分别是FBH 0EHE8H30H 图5
    6、当运行完程序后,即进入它的反汇编区,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为了再从头开始,可以用CTRL+F2功能键复位PC值。注意此时不会看到原来的窗口,为看到原来的窗口,请用ALT+4ALT+5等来切换。当然以上操作也可以菜单进行。CTRL+F2是程序复位,用RUN菜单。窗口用WINDOWS菜单。

此次大家就用用熟这个软件吧,说实话,我并不很喜欢它,操作起来不方便,但给我的机器只能上这个,没办法,下次再给网友单独介绍一个好一点的吧。现在最好的是keil 这个软件本站有详细的教程请看:    keil教程  单片机c语言教程

网友A(2025-09-14):
MOV R1,12H这句,(R1)应该是=34H。

网友B(2024-01-19):
还没有执行任何一条指令前,数据存储器 RAM 内容、工作寄存器的值、ACC 累加器的值、DPTR 数据指针的高 8 位 DPH 以及低 8 位 DPL 的值如下图所示:

执行完下面这条指令
MAIN:MOV 23H,#30H

RAM 数据存储器的 0x23 地址处单元的内容就被赋值为 0x30,如下图所示:

接着往下执行,0x12 地址 RAM 单元内容被赋值为 0x12,如下图所示:

接着单步执行,R0 工作寄存器中的内容被赋值为 0x23,如下图所示:

继续单步运行,R7 工作寄存器中的内容被赋值为 0x22,如下图所示:

接着往下执行一步,R1 工作寄存器中的内容被赋值为 0x34,也就是 RAM 的 0x12 地址单元内容,如下图所示:

继续走一步,ACC 累加器中的内容被改写为 0x30,就是以 R0 工作寄存器中的内容 0x23 为地址的 RAM 单元内容 0x30,如下图所示:

再单步运行一步,因为在前面执行过的步骤中 R1 工作寄存器中的内容被赋值为了 0x34,所以下面这条指令就是将 RAM 单元 0x34 地址单元内容取出又赋值回 0x34 地址单元
MOV 34H,@R1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所示(0x34 单元内容依然为 0x00):

接着就是直接寻址:
MOV 45H,34H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

DPTR 被赋值,如下图所示:

紧接着,高 8 位赋值给 0x12 地址单元,如下图:

低 8 位赋值给 R0 工作寄存器,如下图:

最后捏~,执行寄存器间接寻址,ACC 改变,如下图:

网友B:
使用 Keil 可以练习吗?

网友C(2021-03-27):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软件截的图

WAVE,你可以用WAVE6000

网友C:
mov R1,12H应该改为 mov R1 #12H

网友B(2020-12-29):
看了一下王爽师傅的《汇编语言》再看这篇文章理解起来非常轻松,建议有时间的朋友也可以参考下《汇编语言》

网友E(2018-10-14):
楼主把自己的学习所得整理的真好

网友F(2018-07-29):
谢谢楼主,新手一枚

网友G(2018-06-25):
今天学习到这了,明天继续,,,

网友H:
MOV R7,#22H
MOV R1,12H

加不加#有啥区别 啊

网友I(2018-02-26):
有一点汇编基础看起来很轻松,也就没详细看。如果没有基础的话,看这些会很头疼吧

网友J(2018-01-16):
这节了解了单片机的十六进制

网友K(2017-11-23):
数据传送指令和微机原理中的基本上都一样呀。

网友L:
老师,怎么将单片机内部RAM  30H~40H单元的数据一次储存到内部RAM的 60H~70H单元中? 在keil中该怎样写代码?你讲的数据传递课 我不知道那里面是数据还是地址?还有30H~40H可以用循环吧  怎样写?

网友L:
MOV 20H,A
MOV 20H,R1
MOV 20H,30H
MOV 20H,@R1
MOV 20H,#34H

MOV @R0,A
MOV @R1,20H
请问老师这些各是什么意思  是地址还是数据?哪些是地址?详细说一下,还有用keil 可以直接把这些语句写上去编译么?

网友M(2017-10-24):
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N(2017-08-15):
我感觉MOVE R1,12H那句是直接寻址,不是立即寻址,结果应该是34H

网友O:
上机练习中R1应该等于34H。

网友P(2017-03-13):
9课:单片机数据传递类指令

网友Q(2016-12-27):
给力,学到了!

网友R(2016-04-24):
快看懂啦!

网友R:
以间接地址为目的操作数的指令看不懂,望老师耐心讲解,辛苦!谢谢!

网友R:
请问一下:经MOV12H,#34H后,12H的值等于34H,那接着,MOVR1,12H后,R1的值不是等于12H的值#34吗?为什么等于12H?

网友R:
请问一下:经MOV12H,#34H后12H单元的值为34H,那接着,MOVR1,12H后,R1的值不是等于12H的值

网友S(2016-03-24):
学到了很多,超级感谢楼楼

网友T(2016-01-06):
16位数输入输出介绍那里:如有下面两条指令:MOV DPH,#35H,MOV DPL,#12H。中的35H打错了吧

网友U(2015-09-01):
有点难,看不懂啊

网友V(2015-03-31):
功力太浅,界面都没看懂

网友W(2015-01-05):
为什么我在这个网站上下载的东西下来都是一些乱码啊

网友X:
界面是什么

网友Y(2014-09-17):
MOV R1,12H 是否是寫錯了,應該是MOV R1,#12H

网友Z: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A(2014-07-16):
界面都没看懂

网友AB(2014-05-20):
谢谢楼主我还用努力学习。

网友AC(2014-02-07):
很难哦  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