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课:单片机算术运算指令

楼主(2013-05-21):
不带进位位的单片机加法指令
ADD A,#DATA ;例:ADD A,#10H
ADD A,direct ;例:ADD A,10H
ADD A,Rn ;例:ADD A,R7
ADD A,@Ri ;例:ADD A,@R0
用途:将A中的值与其后面的值相加,最终结果否是回到A中。
例:MOV A,#30H
ADD A,#10H
则执行完本条指令后,A中的值为40H。
下面的题目自行练习
MOV 34H,#10H
MOV R0,#13H
MOV A,34H
ADD A,R0
MOV R1,#34H
ADD A,@R1
带进位位的加法指令
ADDC A,Rn
ADDC A,direct
ADDC A,@Ri
ADDC A,#data
用途:将A中的值和其后面的值相加,并且加上进位位C中的值。
说明:由于51单片机是一种8位机,所以只能做8位的数学运算,但8位运算的范围只有0-255,这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够的,因此就要进行扩展,一般是将2个8位的数学运算合起来,成为一个16位的运算,这样,能表达的数的范围就能达到0-65535。如何合并呢?其实很简单,让我们看一个10进制数的例程:
66+78。
这两个数相加,我们根本不在意这的过程,但事实上我们是这样做的:先做6+8(低位),然后再做6+7,这是高位。做了两次加法,只是我们做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分成两次加法来做罢了,或者说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做了两次加法。之所以要分成两次来做,是因为这两个数超过了一位数所能表达的范置(0-9)。
在做低位时产生了进位,我们做的时候是在适当的位置点一下,然后在做高位加法是将这一点加进去。那么计算机中做16位加法时同样如此,先做低8位的,如果两数相加产生了进位,也要“点一下”做个标记,这个标记就是进位位C,在PSW中。在进行高位加法是将这个C加进去。例:1067H+10A0H,先做67H+A0H=107H,而107H显然超过了0FFH,因此最终保存在A中的是7,而1则到了PSW中的CY位了,换言之,CY就相当于是100H。然后再做10H+10H+CY,结果是21H,所以最终的结果是2107H。
带借位的单片机减法指令
SUBB A,Rn
SUBB A,direct
SUBB A,@Ri
SUBB A,#data
设(每个H,(R2)=55H,CY=1,执行指令SUBB A,R2之后,A中的值为73H。
说明:没有不带借位的单片机减法指令,如果需要做不带位的减法指令(在做第一次相减时),只要将CY清零即可。
乘法指令
MUL AB
此单片机指令的功能是将A和B中的两个8位无符号数相乘,两数相乘结果一般比较大,因此最终结果用1个16位数来表达,其中高8位放在B中,低8位放在A中。在乘积大于FFFFFH(65535)时,0V置1(溢出),不然OV为0,而CY总是0。
例:(A)=4EH,(B)=5DH,执行指令
MUL AB后,乘积是1C56H,所以在B中放的是1CH,而A中放的则是56H。
除法指令
DIV AB
此单片机指令的功能是将A中的8位无符号数除了B中的8位无符号数(A/B)。除法一般会出现小数,但计算机中可没法直接表达小数,它用的是我们小学生还没接触到小数时用的商和余数的概念,如13/5,其商是2,余数是3。除了以后,商放在A中,余数放在B中。CY和OV都是0。如果在做除法前B中的值是00H,也就是除数为0,那么0V=1。
加1指令
INC A
INC Rn
INC direct
INC @Ri
INC DPTR
用途很简单,就是将后面目标中的值加1。例:(A)=12H,(R0)=33H,(21H)=32H,(34H)=22H,DPTR=1234H。执行下面的指令:
INC A (A)=13H
INC R2 (R0)=34H
INC 21H (21H)=33H
INC @R0 (34H)=23H
INC DPTR ( DPTR)=1235H
后结果如上所示。
说明:从结果上看INC A和ADD A,#1差不多,但INC A是单字节,单周期指令,而ADD #1则是双字节,双周期指令,而且INC A不会影响PSW位,如(A)=0FFH,INC A后(A)=00H,而CY依然保持不变。如果是ADD A ,#1,则(A)=00H,而CY一定是1。因此加1指令并不适合做加法,事实上它主要是用来做计数、地址增加等用途。另外,加法类指令都是以A为核心的��其中一个数必须放在A中,而运算结果也必须放在A中,而加1类指令的对象则广泛得多,能是寄存器、内存地址、间址寻址的地址等等。
减1指令
减1指令
DEC A
DEC RN
DEC direct
DEC @Ri
与加1指令类似,就不多说了。
综合练习:
MOV A,#12H
MOV R0,#24H
MOV 21H,#56H
ADD A,#12H
MOV DPTR,#4316H
ADD A,DPH
ADD A,R0
CLR C
SUBB A,DPL
SUBB A,#25H
INC A
SETB C
ADDC A,21H
INC R0
SUBB A,R0
MOV 24H,#16H
CLR C
ADD A,@R0
先写出每步运行结果,然后将以上题目建入,并在软件仿真中运行,观察寄存器及有关单元的内容的变化,是否与自已的预想结果相同。

网友A(2013-08-13):
看不懂呀!只能多看看了

网友B(2013-11-24):
这是汇编么?

网友C(2014-03-08):
这节课就难理解了 ,,,,,也没有之前讲的那么详细,,那些不理解的,我一个一个上百度找

网友D:
看不懂,学会C放言再学它

网友E(2014-04-10):
最后的答案是多少呢?

网友F(2014-05-22):
今天学习了第一遍有些收获谢谢楼主。

网友G(2014-12-19):
哎~~~很难学啊

网友H(2015-03-14):
不错,感觉要花点时间去记住这些指令

网友I(2015-11-09):
汇编语言确实比较难!没有学过啊!

网友J(2016-01-06):
SETB c 和CLR C 没看懂什么意思 在subb之前都要将cy清零吗?

网友K(2016-07-08):
最终结果是A=83H

网友L(2017-08-02):
指令有点难

网友M(2018-02-08):
谁能告诉我,这是汇编语言吗

网友N:
最后三行错了,倒数第三行应该是MOV 25H,#16H;因为倒数第四行把R0+1了。改正后最后A的结果是BDH。

网友O:
现在还有在用汇编,太厉害了

网友P(2018-04-04):
讲得挺好的,刚开始学那会有人这么教就好了

网友Q(2018-06-26):
我觉得还是C的方式容易理解

网友R(2018-08-09):
太详细了  厉害

网友S(2021-11-06):
MOV 34H,#10H
MOV R0,#13H
MOV A,34H
ADD A,R0
MOV R1,#34H
ADD A,@R1

结果:
(34H) = 10H
(R0) = 13H
(A) = 10H
(A) = 23H
(R1) = 34H
(A) = 57

网友T(2025-09-16):
设(每个H,(R2)=55H,CY=1,执行指令SUBB A,R2之后,A中的值为73H。
(A)=(A)-(R2)-(CY)=73H,反推A原值是 C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