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课:单片机逻辑运算类指令

楼主(2013-05-21):
对单片机的累加器A的逻辑操作:
CLR A ;将A中的值清0,单周期单字节指令,与MOV A,#00H效果相同。
CPL A ;将A中的值按位取反
RL A ;将A中的值逻辑左移
RLC A ;将A中的值加上进位位进行逻辑左移
RR A ;将A中的值进行逻辑右移
RRC A ;将A中的值加上进位位进行逻辑右移
SWAP A ;将A中的值高、低4位交换。
例:(A)=73H,则执行CPL A,这样进行:
73H化为二进制为01110011,
逐位取反即为 10001100,也就是8CH。
RL A是将(A)中的值的第7位送到第0位,第0位送1位,依次类推。
例:A中的值为68H,执行RL A。68H化为二进制为01101000,按上图进行移动。01101000化为11010000,即D0H。
RLC A,是将(A)中的值带上进位位(C)进行移位。
例:A中的值为68H,C中的值为1,则执行RLC A
1 01101000后,结果是0 11010001,也就是C进位位的值变成了0,而(A)则变成了D1H。
RR A和RRC A就不多谈了,请大家参考上面两个例程自行练习吧。
SWAP A,是将A中的值的高、低4位进行交换。
例:(A)=39H,则执行SWAP A之后,A中的值就是93H。怎么正好是这么前后交换呢?因为这是一个16进制数,每1个16进位数字代表4个二进位。注意,如果是这样的:(A)=39,后面没H,执行SWAP A之后,可不是(A)=93。要将它化成二进制再算:39化为二进制是10111,也就是0001,0111高4位是0001,低4位是0111,交换后是01110001,也就是71H,即113。
练习,已知(A)=39H,执行下列单片机指令后写出每步的结果
CPL A
RL A
CLR C
RRC A
SETB C
RLC A
SWAP A
通过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一部份的单片机指令,大家对这些枯燥的单片机指令可能也有些厌烦了,下面让我们轻松一下,做个实验。
实验五: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A,#80H
LOOP:
MOV P1,A
RL A
LCALL DELAY
LJMP LOOP
delay:
mov r7,#255
d1: mov r6,#255
d2: nop
nop
nop
nop
djnz r6,d2
djnz r7,d1
ret
END
先让我们将程序写入片中,装进实验板,看一看现象。
看到的是一个暗点流动的现象,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吧。
前而的ORG 0000H、LJMP START、ORG 30H等我们稍后分析。从START开始,MOV SP,#5FH,这是初始化堆栈,在本程序中有无此句无关紧要,不过我们慢慢开始接触正规的编程,我也就慢慢给大家培养习惯吧。
MOV A,#80H,将80H这个数送到A中去。干什么呢?不知道,往下看。
MOV P1,A。将A中的值送到P1端口去。此时A中的值是80H,所以送出去的也就是80H,因此P1口的值是80H,也就是10000000B,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应当知道,此时P1。7接的LED是不亮的,而其它的LED都是亮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暗点”。继续看,RL A,RL A是将A中的值进行左移,算一下,移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对了,是01H,也就是00000001B,这样,应当是接在P1。0上的LED不亮,而其它的都亮了,从现象上看“暗点”流到了后面。然后是调用延时程序,这个我们很熟悉了,让这个“暗点”“暗”一会儿。然后又调转到LOOP处(LJMP LOOP)。请大家计算一下,下面该哪个灯不亮了。。。。。对了,应当是接在P1。1上灯不亮了。这样依次循环,就形成了“暗点流动”这一现象。
问题:
如何实现亮点流动?
如何改变流动的方向?
答案:
1、将A中的初始值改为7FH即可。
2、将RL A改为RR A即可。

网友A(2014-04-11):
讲解的很好 学习收益了

网友B(2014-05-16):
讲解很细致,赞

网友C:
讲的非常好有收获。

网友D(2014-12-17):
可以把英语的全部打上吗

网友D:
右移相当于清零

网友E(2015-06-15):
楼主说得很通俗啊。顶一个

网友F(2016-01-06):
收获很大感谢

网友G:
太好玩了

网友H:
CPL A
RL A
CLR C
RRC A
SETB C
RLC A
SWAP A
在这个程序中“SETB C”这条语句是不是多余的,因为运行上一条语句“RRC A”后,进位位Cy已经变成1了,你们说呢。

网友I(2018-06-26):
继续努力学习中,感谢老师的讲解。

网友J:
39的二进制不是100111吗,上面写10111,那才是24的十进制数啊

网友J(2020-11-02):
再次回来感谢

网友K(2021-11-06):
十进制数 39 的二进制形式应该是 10 0111 8 位即 1 字节的话就是 0010 0111,高低 4 位相互交换后二进制形式 0111 0010,转换成十六进制形式为 72H,转换成十进制为 114

网友L(2025-09-17):
这里4个NOP指令(消耗4个机器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