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课:单片机逻辑与或异或指令祥解

楼主(2013-05-21):
ANL A,Rn ;A与Rn中的值按位'与',结果送入A中
ANL A,direct ;A与direct中的值按位'与',结果送入A中
ANL A,@Ri ;A与间址寻址单元@Ri中的值按位'与',结果送入A中
ANL A,#data ;A与立即数data按位'与',结果送入A中
ANL direct,A ;direct中值与A中的值按位'与',结果送入direct中
ANL direct,#data ;direct中的值与立即数data按位'与',结果送入direct中。
这几条指令的关键是知道什么是逻辑与。这里的逻辑与是指按位与
例:71H和56H相与则将两数写成二进制形式:
(71H) 01110001
(56H) 00100110
结果 00100000 即20H,从上面的式子能看出,两个参与运算的值只要其中有一个位上是0,则这位的结果就是0,两个同是1,结果才是1。
理解了逻辑与的运算规则,结果自然就出来了。看每条指令后面的注释
下面再举一些例程来看。
MOV A,#45H ;(A)=45H
MOV R1,#25H ;(R1)=25H
MOV 25H,#79H ;(25H)=79H
ANL A,@R1 ;45H与79H按位与,结果送入A中为 41H (A)=41H
ANL 25H,#15H ;25H中的值(79H)与15H相与结果为(25H)=11H)
ANL 25H,A ;25H中的值(11H)与A中的值(41H)相与,结果为(25H)=11H
在知道了逻辑与指令的功能后,逻辑或和逻辑异或的功能就很简单了。逻辑或是按位“或”,即有“1”为1,全“0”为0。例:
10011000
或 01100001
结果 11111001
而异或则是按位“异或”,相同为“0”,相异为“1”。例:
10011000
异或 01100001
结果 11111001
而所有的或指令,就是将与指仿中的ANL 换成ORL,而异或指令则是将ANL 换成XRL。即
或指令:
ORL A,Rn ;A和Rn中的值按位'或',结果送入A中
ORL A,direct ;A和与间址寻址单元@Ri中的值按位'或',结果送入A中
ORL A,#data ;A和立direct中的值按位'或',结果送入A中
ORL A,@Ri ;A和即数data按位'或',结果送入A中
ORL direct,A ;direct中值和A中的值按位'或',结果送入direct中
ORL direct,#data ;direct中的值和立即数data按位'或',结果送入direct中。
异或指令:
XRL A,Rn ;A和Rn中的值按位'异或',结果送入A中
XRL A,direct ;A和direct中的值按位'异或',结果送入A中
XRL A,@Ri ;A和间址寻址单元@Ri中的值按位'异或',结果送入A中
XRL A,#data ;A和立即数data按位'异或',结果送入A中
XRL direct,A ;direct中值和A中的值按位'异或',结果送入direct中
XRL direct,#data ;direct中的值和立即数data按位'异或',结果送入direct中。
练习:
MOV A,#24H
MOV R0,#37H
ORL A,R0
XRL A,#29H
MOV 35H,#10H
ORL 35H,#29H
MOV R0,#35H
ANL A,@R0
四、控制转移类指令
无条件转移类指令
短转移类指令
AJMP addr11
长转移类指令
LJMP addr16
相对转移指令
SJMP rel
上面的三条指令,如果要仔细分析的话,区别较大,但开始学习时,可不理会这么多,统统理解成:JMP 标号,也就是跳转到一个标号处。事实上,LJMP 标号,在前面的例程中我们已接触过,并且也知道如何来使用了。而AJMP和SJMP也是一样。那么他们的区别何在呢?在于跳转的范围不一样。好比跳远,LJMP一下就能跳64K这么远(当然近了更没关系了)。而AJMP 最多只能跳2K距离,而SJMP则最多只能跳256这么远。原则上,所有用SJMP或AJMP的地方都能用LJMP来替代。因此在开始学习时,需要跳转时能全用LJMP,除了一个场合。什么场合呢?先了解一下AJMP,AJMP是一条双字节指令,也就说这条指令本身占用存储器(ROM)的两个单元。而LJMP则是三字节指令,即这条指令占用存储器(ROM)的三个单元。下面是第四条跳转指令。
间接转移指令
JMP @A+DPTR
这条指令的用途也是跳转,转到什么地方去呢?这可不能由标号简单地决定了。让我们从一个实际的例程入手吧。
MOV DPTR,#TAB ;将TAB所代表的地址送入DPTR
MOV A,R0 ;从R0中取数(详见下面说明)
MOV B,#2
MUL A,B ;A中的值乘2(详见下面的说明)
JMP A,@A+DPTR ;跳转
TAB: AJMP S1 ;跳转表格
AJMP S2
AJMP S3
图2
图3
  应用背景介绍:在单片机开发中,经常要用到键盘,见上面的9个按钮的键盘。我们的要求是:当按下功能键A………..G时去完成不一样的功能。这用程序设计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是:按下不一样的键去执行不一样的程序段,以完成不一样的功能。怎么样来实现呢?
  看图2,前面的程序读入的是按钮的值,如按下'A'键后获得的键值是0,按下'B'键后获得的值是'1'等等,然后根据不一样的值进行跳转,如键值为0就转到S1执行,为1就转到S2执行。。。。如何来实现这一功能呢?
  先从程序的下面看起,是若干个AJMP语句,这若干个AJMP语句最后在存储器中是这样存放的(见图3),也就是每个AJMP语句都占用了两个存储器的空间,并且是连续存放的。而AJMP S1存放的地址是TAB,到底TAB等于多少,我们不需要知道,把它留给汇编程序来算好了。
  下面我们来看这段程序的执行过程:第一句MOV DPTR,#TAB执行完了之后,DPTR中的值就是TAB,第二句是MOV A,R0,我们假设R0是由按钮处理程序获得的键值,比如按下A键,R0中的值是0,按下B键,R0中的值是1,以此类推,现在我们假设按下的是B键,则执行完第二条指令后,A中的值就是1。并且按我们的分析,按下B后应当执行S2这段程序,让我们来看一看是否是这样呢?第三条、第四条指令是将A中的值乘2,即执行完第4条指令后A中的值是2。下面就执行JMP @A+DPTR了,现在DPTR中的值是TAB,而A+DPTR后就是TAB+2,因此,执行此句程序后,将会跳到TAB+2这个地址继续执行。看一看在TAB+2这个地址里面放的是什么?就是AJMP S2这条指令。因此,马上又执行AJMP S2指令,程序将跳到S2处往下执行,这与我们的要求相符合。
请大家自行分析按下键“A”、“C”、“D”……之后的情况。
  这样我们用JMP @A+DPTR就实现了按下一键跳到对应的程序段去执行的这样一个要求。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取得键值后要乘2?如果例程下面的所有指令换成LJMP,即:
LJMP S1,LJMP S2……这段程序还能正确地执行吗?如果不能,应该怎么改?

网友A(2013-08-06):
图没了啊

网友B(2014-05-16):
没有图啊

网友C(2014-12-18):
确实没有图,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2015-01-27):
感谢楼主开的帖子,但是还是很建议,把缺的图补上来,毕竟浏览量也挺大的

网友D:
改的方法是,把;ljmp所占用的字节数放入B中

网友E(2015-03-31):
图图图图没有啊

网友F:
能补充下图吗?

网友G:
新手 请多多指教啊
感谢楼主开的帖子

网友H(2015-12-31):
刚开始学,看不懂

网友I:
请上图 没有图很难脑补

网友I:
将第三条指令改为MOV B,#3

网友J(2016-11-27):
老师,异或是不是搞错了 ?应该是11111110?

网友J:
0010  0100

网友K(2017-03-10):
太详细了

网友L(2018-05-29):
都没图的吗?

网友M:
先囫囵吞枣吧,这个方式不容易理解,等全部学完之后再找个demo练习中进一步理解。

网友N(2018-07-05):
前面56H换成二进制不是01010110才对吗?怎么会是00100110了,这个换十六进制是26H了

网友O:
取得键值后要乘2是因为AJMP语句在内存中占用了两个存储器的空间,如果指令换成LJMP的话要把MOV B,#2改成MOV B,#3,因为LJMP语句在内存中占用了3个存储器的空间,否则程序跳转就会跳错地方。

网友N(2020-11-02):
没有图,真的懵逼了

网友P(2021-11-06):
图没有加载上来,有一段文字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