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课:单片机条件转移指令

楼主(2013-05-21):
条件转移指令是指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进行相对转移。
判A内容是否为0转移指令
JZ rel
JNZ rel
第一指令的功能是:如果(A)=0,则转移,不然次序执行(执行本指令的下一条指令)。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如果按照传统的办法,就要算偏移量,很麻烦,好在现在我们能借助于机器汇编了。因此这第指令我们能这样理解:JZ 标号。即转移到标号处。下面举一例说明:
MOV A,R0
JZ L1
MOV R1,#00H
AJMP L2
L1: MOV R1,#0FFH
L2: SJMP L2
END
在执行上面这段程序前如果R0中的值是0的话,就转移到L1执行,因此最终的执行结果是R1中的值为0FFH。而如果R0中的值不等于0,则次序执行,也就是执行 MOV R1,#00H指令。最终的执行结果是R1中的值等于0。
第一条指令的功能清楚了,第二条当然就好理解了,如果A中的值不等于0,就转移。把上面的那个例程中的JZ改成JNZ试试吧,看看程序执行的结果是什么?
比较转移指令
CJNE A,#data,rel
CJNE A,direct,rel
CJNE Rn,#data,rel
CJNE @Ri,#data,rel
第一条指令的功能是将A中的值和立即数data比较,如果两者相等,就次序执行(执行本指令的下一条指令),如果不相等,就转移,同样地,我们能将rel理解成标号,即:CJNE A,#data,标号。这样利用这条指令,我们就能判断两数是否相等,这在很多场合是非常有用的。但有时还想得知两数比较之后哪个大,哪个小,本条指令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如果两数不相等,则CPU还会反映出哪个数大,哪个数小,这是用CY(进位位)来实现的。如果前面的数(A中的)大,则CY=0,不然CY=1,因此在程序转移后再次利用CY就可判断出A中的数比data大还是小了。
例:
MOV A,R0
CJNE A,#10H,L1
MOV R1,#0FFH
AJMP L3
L1: JC L2
MOV R1,#0AAH
AJMP L3
L2: MOV R1,#0FFH
L3: SJMP L3
上面的程序中有一条单片机指令我们还没学过,即JC,这条指令的原型是JC rel,作用和上面的JZ类似,但是它是判CY是0,还是1进行转移,如果CY=1,则转移到JC后面的标号处执行,如果CY=0则次序执行(执行它的下面一条指令)。
分析一下上面的程序,如果(A)=10H,则次序执行,即R1=0。如果(A)不等于10H,则转到L1处继续执行,在L1处,再次进行判断,如果(A)>10H,则CY=1,将次序执行,即执行MOV R1,#0AAH指令,而如果(A)<10H,则将转移到L2处指行,即执行MOV R1,#0FFH指令。因此最终结果是:本程序执行前,如果(R0)=10H,则(R1)=00H,如果(R0)>10H,则(R1)=0AAH,如果(R0)<10H,则(R1)=0FFH。
弄懂了这条指令,其它的几条就类似了,第二条是把A当中的值和直接地址中的值比较,第三条则是将直接地址中的值和立即数比较,第四条是将间址寻址得到的数和立即数比较,这里就不详谈了,下面给出几个对应的例程。
CJNE A,10H ;把A中的值和10H中的值比较(注意和上题的区别)
CJNE 10H,#35H ;把10H中的值和35H中的值比较
CJNE @R0,#35H ;把R0中的值作为地址,从此地址中取数并和35H比较
循环转移指令
DJNZ Rn,rel
DJNZ direct,rel
第一条指令在前面的例程中有详细的分析,这里就不多谈了。第二条指令,只是将Rn改成直接地址,其它一样,也不多说了,给一个例程。
DJNZ 10H,LOOP
3.调用与返回指令
(1)主程序与子程序 在前面的灯的实验中,我们已用到过了子程序,只是我们并没有明确地介绍。子程序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用子程序技术呢?举个例程,我们数据老师布置了10道算术题,经过观察,每一道题中都包含一个(3*5+2)*3的运算,我们能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每做一道题,都把这个算式算一遍,第二种选择,我们能先把这个结果算出来,也就是51,放在一边,然后要用到这个算式时就将51代进去。这两种办法哪种更好呢?不必多言。设计程序时也是这样,有时一个功能会在程序的不一样地方反复使用,我们就能把这个功能做成一段程序,每次需要用到这个功能时就“调用”一下。
(2)调用及回过程:主程序调用了子程序,子程序执行完之后必须再回到主程序继续执行,不能“一去不回头”,那么回到什么地方呢?是回到调用子程序的下面一条指令继续执行(当然啦,要是还回到这条指令,不又要再调用子程序了吗?那可就没完没了了……)。参考图1

调用指令
LCALL addr16 ;长调用指令
ACALL addr11 ;短调用指令
上面两条指令都是在主程序中调用子程序,两者有一定的区别,但在开始学习单片机的这些指令时,能不加以区别,而且能用LCALL 标号,ACALL 标号,来理解,即调用子程序。
(5)返回指令则说了,子程序执行完后必须回到主程序,如何返回呢?只要执行一条返回指令就能了,即执行  ret指令
4.空操作指令
nop   就是 空操作,就是什么事也不干,停一个周期,一般用作短时间的延时。

网友A(2014-05-19):
前面说  如果CY=1,则转移到JC后面的标号处执行  后面又说 如果(A)>10H,则CY=1,将次序执行 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网友B:
谢谢楼主学习了收获很大。

网友C(2016-11-27):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  如果CY=1,则转移到JC后面的标号处执行  后面又说 如果(A)>10H,则CY=1,将次序执行 这不是前后 ...

我也觉得

网友D(2017-02-05):
引用 网友A:
前面说  如果CY=1,则转移到JC后面的标号处执行  后面又说 如果(A)>10H,则CY=1,将次序执行 这不是前后 ...

这到底怎么执行啊

网友E(2017-03-13):


网友F(2021-09-13):
引用 网友D:
这到底怎么执行啊

所以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G(2025-09-20):
JZ(Jump if Zero)。JNZ(Jump if Not Zero)。
CJNE(Compare and Jump if Not Equal)若操作数1 < 操作数2,则 CY=1;若操作数1 > 操作数2,则 CY=0
JC rel (Jump if Carry)当CY=1 时,跳转;若 CY=0,顺序执行.
“分析一下上面的程序,如果(A)=10H,则次序执行,即R1=0”,这句话好像是错的,R1应该等于0FFH
"在L1处,再次进行判断,如果(A)>10H,则CY=1,将次序执行,"这句话应该改成“如果(A)>10H,则CY=0,将次序执行”
整个程序的分支逻辑应该是这样:
A = 10H        顺序执行 → MOV R1,#0FFH        (R1)0FFH
A > 10H        跳转L1 → MOV R1,#0AAH              (R1) 0AAH
A < 10H        跳转L1 → JC L2 → MOV R1,#0FFH  (R1)0F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