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课:单片机位操作指令

楼主(2013-05-21):
   前面那些流水灯的例程,我们已经习惯了“位”一位就是一盏灯的亮和灭,而我们学的指令却全都是用“字节”来介绍的:字节的移动、加法、减法、逻辑运算、移位等等。用字节来处理一些数学问题,比如说:控制冰箱的温度、电视的音量等等很直观,能直接用数值来表在。可是如果用它来控制一些开关的打开和合上,灯的亮和灭,就有些不直接了,记得我们上次课上的流水灯的例程吗?我们知道送往P1口的数值后并不能马上知道哪个灯亮和来灭,而是要化成二进制才知道。工业中有很多场合需要处理这类开关输出,继电器吸合,用字节来处理就显示有些麻烦,所以在8031单片机中特意引入一个位处理机制。位寻址区
在8031中,有一部份RAM和一部份SFR是具有位寻址功能的,也就是说这些RAM的每一个位都有自已的地址,能直接用这个地址来对此进行操作。
内部RAM的20H-2FH这16个字节,就是8031的位寻址区。看图1。可见这里面的每一个RAM中的每个位我们都可能直接用位地址来找到它们,而不必用字节地址,然后再用逻辑指令的方式。
能位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8031中有一些SFR是能进行位寻址的,这些SFR的特点是其字节地址均可被8整除,如A累加器,B寄存器、PSW、IP(中断优先级控制寄存器)、IE(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SCON(串行口控制寄存器)、TCON(定时器/计数器控制寄存器)、P0-P3(I/O端口锁存器)。以上的一些SFR我们还不熟,等我们讲解相关内容时再作详细解释。
位操作指令
MCS-51单片机的硬件结构中,有一个位处理器(又称布尔处理器),它有一套位变量处理的指令集。在进行位处理时,CY(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进位位)称“位累加器”。有自已的位RAM,也就是我们刚讲的内部RAM的20H-2FH这16个字节单元即128个位单元,还有自已的位I/O空间(即P0.0…..P0.7,P1.0…….P1.7,P2.0……..P2.7,P3.0……..P3.7)。当然在物理实体上它们与原来的以字节寻址用的RAM,及端口是完全相同的,或者说这些RAM及端口都能有两种使用办法。
位传送指令
MOV C,BIT
MOV BIT,C
这组指令的功能是实现位累加器(CY)和其它位地址之间的数据传递。
例:MOV P1.0,CY ;将CY中的状态送到P1.0管脚上去(如果是做算术运算,我们就能通过观察知道现在CY是多少啦)。
MOV P1.0,CY ;将P1.0的状态送给CY。
位修正指令
位清0指令
CLR C ;使CY=0
CLR bit ;使指令的位地址等于0。例:CLR P1.0 ;即使P1.0变为0
位置1指令
SETB C ;使CY=1
SETB bit ;使指定的位地址等于1。例:SETB P1.0 ;使P.0变为1
位取反指令
CPL C ;使CY等于原来的相反的值,由1变为0,由0变为1。
CPL bit ;使指定的位的值等于原来相反的值,由0变为1,由1变为0。
例:CPL P1.0
以我们做过的实验为例,如果原来灯是亮的,则执行本指令后灯灭,反之原来灯是灭的,执行本指令后灯亮。
位逻辑运算指令
位与指令
ANL C,bit ;CY与指定的位地址的值相与,结果送回CY
ANL C,/bit ;先将指定的位地址中的值取出后取反,再和CY相与,结果送回CY,但注意,指定的位地址中的值本身并不发生变化。
例:ANL C,/P1.0
设执行本指令前,CY=1,P1.0等于1(灯灭),则执行完本指令后CY=0,而P1.0也是等于1。
可用下列程序验证: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P1,#0FFH
SETB C
ANL C,/P1.0
MOV P1.1,C ;将做完的结果送P1.1,结果应当是P1.1上的灯亮,而P1.0上的灯还是不亮
位或指令
ORL C,bit
ORL C,/bit
这个的功能大家自行分析吧,然后对照上面的例程,编一个验证程序,看看你相得对吗?
位条件转移指令
判CY转移指令
JC rel
JNC rel
第一条指令的功能是如果CY等于1就转移,如果不等于1就次序执行。那么转移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们能这样理解:JC 标号,如果等于1就转到标号处执行。这条指令我们在上节课中已讲到,不再重复。
第二条指令则和第一条指令相反,即如果CY=0就转移,不等于0就次序执行,当然,我们也同样理解: JNC 标号
判位变量转移指令
JB bit,rel
JNB bit,rel
第一条指令是如果指定的bit位中的值是1,则转移,不然次序执行。同样,我们能这样理解这条指令:JB bit,标号
第二条指令请大家先自行分析
下面我们举个例程说明: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30H
START:MOV SP,#5FH
MOV P1,#0FFH
MOV P3,#0FFH
L1: JNB P3.2,L2 ;P3.2上接有一只按钮,它按下时,P3.2=0
JNB P3.3,L3 ;P3.3上接有一只按钮,它按下时,P3.3=0
LJM P L1
L2: MOV P1,#00H
LJMP L1
L3: MOV P1,#0FFH
LJMP L1
END
把上面的例程写入片子,看看有什么现象………
按下接在P3.2上的按钮,P1口的灯全亮了,松开或再按,灯并不熄灭,然后按下接在P3.3上的按钮,灯就全灭了。这像什么?这不就是工业现场经常用到的“启动”、“停止”的功能吗?
怎么做到的呢?一开始,将0FFH送入P3口,这样,P3的所有引线都处于高电平,然后执行L1,如果P3.2是高电平(键没有按下),则次序执行JNB P3.3,L3语句,同样,如果P3.3是高电平(键没有按下),则次序执行LJMP L1语句。这样就不停地检测P3.2、P3.3,如果有一次P3.2上的按钮按下去了,则转移到L2,执行MOV P1,#00H,使灯全亮,然后又转去L1,再次循环,直到检测到P3.3为0,则转L3,执行MOV P1,#0FFH,例灯全灭,再转去L1,如此循环不已。大家能否稍加改动,将本程序用JB指令改写?

网友A(2025-09-21):
8051的位寻址区也是20H ~ 2FH。这16个字节单元(共128位)可作为普通数据存储器使用,例如用指令 MOV A, 20H 读取整个字节。每个位有独立地址(00H~7FH),可用位操作指令直接访问,如 SETB 20H.0 或 SETB 00H 将20H单元的第0位置1。无论以字节还是位访问,操作的都是同一组触发器电路,只是寻址方式不同。

I/O端口(P0~P3)的字节操作:如 MOV P1, #0FFH 将P1口所有引脚置高电平。位操作:如 CLR P1.0 仅控制P1.0引脚,不影响其他引脚。每个I/O端口对应一个8位锁存器,位操作指令仅修改锁存器里特定位的值。

物理上它们是统一的电路,逻辑上却支持字节整体访问与位独立控制两种模式。
位传送指令:MOV C,BIT  ;MOV BIT,C  。
位地址 BIT 可通过四种形式指定:直接位地址(如 00H ~ 7FH); 字节地址.位序号(如 20H.0); 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位名称(如 P1.0、ACC.0); SFR 名称 + 位序号(如 PSW.7)。
JB指令改写: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 #5FH
    MOV P1, #0FFH
    MOV P3, #0FFH
L1:
    JB P3.2, L4
    LJMP L2
L4:
    JB P3.3, L5
    LJMP L3
L5:
    LJMP L1

L2:
    MOV P1, #00H
    LJMP L1
L3:
    MOV P1, #0FFH
    LJMP L1
END

网友B(2014-02-27):
资深讲解呀

网友C(2014-05-19):
初学者想问:按下接在P3.2上的按钮,P1口的灯全亮了,松开或再按,灯并不熄灭,请问“松开或再按”的时候为什么灯不熄灭呢,松开的时候P3.2不是等于1了吗,P3.2一直为0的时候就会一直循环跳转到L1,什么时候执行下一指令JNB P3.3,L3 呢?

网友C:
哦,明白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学习了,做试验收获很大。

网友E(2015-08-25):
可惜是汇编讲解。。为什么不是用c尼

网友F(2016-01-30):
引用 网友C:
初学者想问:按下接在P3.2上的按钮,P1口的灯全亮了,松开或再按,灯并不熄灭,请问“松开或再按”的时候为 ...

这个我知道,因为整个程序执行一遍可能只需要几微秒,1秒钟内“L1: JNB P3.2,L2;JNB P3.3,L3" 可能已经执行了上百万次,一直在检测P3.2、P3.2口是否有电平的到来。按下P3.2的按钮,P3.2=0,P1口灯全亮,松开P3.2后跟先前一样还是0,并不等于1,这跟他的电路有关。

网友G(2016-10-16):
引用 网友F:
这个我知道,因为整个程序执行一遍可能只需要几微秒,1秒钟内“L1: JNB P3.2,L2;JNB P3.3,L3" 可能已经执 ...

L2和L3是通过程序赋值改变灯的状态,P3.2和P3.3是通过物理按钮来改变状态,松开按钮将恢复原来的值1,所以,松开按钮后将保持在两句判断的无限循环中。

网友H:
有c语言的吗?

网友I(2017-12-25):
初学,不是很懂啊

网友J(2018-03-03):
用 JB指令改写,可以实现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p2,#0ffh
mov p3,#0ffh

L1:jb p3.2,L2
   mov p2,00h
   ljmp L3
L2:jb p3.3,L3
   mov p2,0ffh
   ljmp L3
L3:ljmp L1

end

网友K(2018-06-26):
继续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