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课: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实验

楼主(2013-05-21):
  前面我们做了定时器的实验,现在来看一看计数实验,在工作中计数常常会有两种要求:第一、将计数的值显示出来,第二、计数值到一定程度即中断报警。第一种如各种计数器、里程表,第二种如前面例中讲到的生产线上的计数。先看第一种吧。我们的硬件中是这样连线的:324组成的振荡器连到定时/计数器1的外部管脚T1上面,我们就利用这个来做一个计数实验,要将计数的值显示出来,当然最好用数码管了,可我们还没讲到这一部份,为了避免把问题复杂化,我们用P1口的8个LED来显示计到的数据。程序如下:
ORG 0000H ,http://www.51hei.com
AJMP START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TMOD,#01000000B ;定时/计数器1作计数用,0不用全置0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1开始运行.
LOOP: MOV A,TL0
MOV P1,A
AJMP LOOP
END
在硬件上用线将324的输出与T1连通(印板上有焊盘)运行这种程序,注意将板按正确的位置放置(LM324放在左手边,LED排列是按从高位到低们排列)看到什么?随着324后接的LED的闪烁,单片机的8只LED也在持续变化,注意观察,是不是按二进制: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10
00000011
这样的次序在变呢?这就对了,这就是TL0中的数据。
程序二: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1BH
AJMP TIMER1 ;定时器1的中断处理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TMOD,#01010000B ;定时/计数器1作计数用,模式1,0不用全置0
MOV TH1,#0FFH
MOV TL1,#0FAH ;预置值,要求每计到6个脉冲即为一个事件
SETB EA
SETB ET1 ;开总中断和定时器1中断允许
SETB TR1 ;启动计数器1开始运行.
AJMP $
TIMER1:
PUSH ACC
PUSH PSW
CPL P1.0 ;计数值到,即取反P1.0
MOV TH1,#0FFH
MOV TL1,#0FAH ;重置计数初值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上面这个单片机程序完成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在每6个脉冲到来后取反一次P1。0,因此实验的结果应当是:LM324后接的LED亮、灭6次,则P1。0口所接LED亮或灭一次。这实际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计数器的第二种应用。
程序三:外部中断实验
ORG 0000H
AJMP START
ORG 0003H ;外部中断地直入口
AJMP INT0
ORG 30H
START: MOV SP,#5FH
MOV P1,#0FFH ;灯全灭
MOV P3,#0FFH ;P3口置高电平
SETB EA
SETB EX0
AJMP $
INT0:
PUSH ACC
PUSH PSW
CPL P1.0
POP PSW
POP ACC
RETI
END
本程序的功能很简单,按一次按钮1(接在12管脚上的)就引发一次中断0,取反一次P1。0,因此理论上按一下灯亮,按一下灯灭,但在实际做实验时,可能会发觉有时不“灵”,按了它没反应,但在大部份时候是对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讲解键盘时再作解释,这个程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2014-06-06):
谢谢楼主的奉献学习了。

网友B(2015-02-07):
楼主,我真的猜不透你唉,太强大了

网友C:
竟然是汇编

网友D(2015-11-03):
我想问问怎么做万年历?

网友E:
楼主的帖子我现在是每天都在看!学习!

网友F(2016-05-17):
楼主,真是太深奥了

网友G(2016-10-24):
刚学到这个很有用

网友H(2017-04-19):
问一下,现在汇编还常用么?

网友I(2018-03-05):
汇编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网友J(2018-06-26):
继续学习,感谢楼主,确实很好的教程。

网友K(2020-02-12):
最后的外部中断好像没有设置中断触发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