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刚学习单片机,遇问题,请教了。

楼主(2013-05-21):
我的问题是:我写数码管从0到F 的显示,编译结果是0错误,2个警告,我查来查去也没什么错误,我就去拿别人编译通过的例程来重新编译,也出现0错误,2警告。就这样,不知道哪问题材,请高手指教。                                                                                                    Build target 'Target 1'
assembling STARTUP.A51...
compiling lesson5.c...
linking...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_DELAY
    MODULE:  lesson5.obj (LESSON5)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DELAY
    MODULE:  lesson5.obj (LESSON5)
    ADDRESS: 001EH
Program Size: data=10.0 xdata=0 code=71
creating hex file from "lesson5"...
"lesson5" - 0 Error(s), 2 Warning(s).

网友A:
你的延时程序子程序没有找到!_DELAY

网友B:
单片机编程的时候,警告也得修改吗?我好不严谨啊。。。

网友C:
有些警告不修改也不能正常。楼主的就是。

大概是没有定义函数原型,或字符大小写不正确。

看不见程序,只能猜测。

网友D:
程序都没有 怎么看那

网友E:
上传完整程序,要不没办法给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