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hshmj 版主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3-05-23):
你好 ahshmj  拜读了您在本论坛的很多帖子,觉得您很热心技术功底也很好,我想问一下,怎么把单片机芯片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呢?芯片型号是stc89c52rc

网友A:
这个事情就别想了。一般都是加了密的。解密不是很容易的事。

网友B(2015-04-07):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