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IN: SETB P1.0

楼主(2013-05-23):
MAIN: SETB P1.0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一句的意思是 把p1.0 输出1   这里有详细的解释:http://www.51hei.com/bbs/dpj-18797-1.html

网友B:
置该口线为高电平。

网友C(2015-04-07):
想要画一个点火芯片的封装,可是一到pcb就出错。这个芯片的底部也作为一个焊盘。我的思路是,用一个多层的焊盘作为引脚11,然后上面加几个过孔从而可以从下面走线,可是这样在pcb中显示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