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转换的问题,protues仿真

楼主:
#include<reg52.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0809 XBYTE[0x7ff8]    /* 定义ADC0809 端口地址 */
#define LED        P1
sbit EOC=P3^0;
//sbit cs=P3^1;
sbit start=P3^2;
sbit oe=P3^3;
sbit rs=P2^2;
sbit e=P2^4;
sbit lamp=P2^5;
sbit ale=P2^0;
void delayms(uint ms);

void main(void)
{
        uchar  temp;
        delayms(20);
        start=1;
        ale=0;
        delayms(20);
        start=0;//低脉冲启动
        ale=1;//高脉冲开始转换
        lamp=0;
        delayms(5);
                //delayms(1);
                while(EOC==0);
                oe=1;
                delayms(10);
                lamp=1;
                oe=0;
                temp=ADC0809;
                LED=temp; //采样结果输出到LED
                delayms(10);
                while(1);
}

void delayms(uint ms)
// 延时子程序
{
        uchar i,j;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for(j=0;j<110;j++);
        }
}

启动后不管IN0(模拟源)接电源还是地还是什么,输出8脚全是高电平,求解答,附件有图片还有DSN文件

电路图

电路图

dsn文件

网友A(2013-06-15):
我怀疑你的参考电压那边有问题,图上参考电压使用了二分之一的VCC,然后电位器连接电压输入端的电压范围却是0~vcc。一般来说,输入的电压最大就只有参考电压的样子吧。你这里貌似ADC的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都没分开来,不知道做成硬件会不会出问题哦,干扰挺大的。

网友B(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