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单片机读写U盘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我的程序是实现把单片机采集的数据送到U盘,目前我已经实现单片机在U盘上创建文件sxz.TXT的文本文档,但是要打开时提示无法打开问我是否创建文件,我点了是,之后该文档属性上显示有8K,但是打开后里面没有内容。。。这是怎么回事?有谁懂得读写U盘的,求大神指导

网友A:
你用 uedit 以16进制的方式查看 这个软件就可以看到里面的 内容了

楼主:
还是不行,不过还是谢了,我的数据通过串口调试是有送,但是文件打不开,也删不掉,也不能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