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keil编程出现重复定义

楼主(2013-05-25):
我在编程的时候并没有包含头文件(REG51.h),但是编译时候却总是打开(REG51.h),总是提示错误——重复定义,怎么解决??

网友A:
有可能是工程中的其他文件包含了reg52.h

网友B:
有可能是同一工程中的其他文件包含了类似的但不同文件名的、功能和reg52.h相同的文件,比如有文件包含了reg51.h或at89s5x、stc89c5x等等............,如果仅仅是reg52.h是不会重复包含的。文件名不同就难免了。

网友C(2016-07-19):
是不是你工程中还有其他的文件,一个工程中只能有一个main函数

网友D:
把你已知的这些定义过的删了呗

网友E:
有别的文件包含了头文件。

网友F:
可能是文件包含了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