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音频功放问题

楼主(2013-05-28):
我是用单片机接VS1003解码做的MP3
VS1003出来的耳机接口我想接个TDA2822的功放,
但我发现功放和单片机共用电源时
单片机和功放都不工作了
分开电源是可以工作的?

网友A:
是不是接了功放把电压给拉下去了?

网友B(2014-09-23):
电源电压低,一定是这样。我搞数码管太多的时候,只用一个电源就显示不出几个数字,后来一查原来电压已经低到3。V 了

网友C(2015-07-27):
受干扰了,要滤波分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