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大神帮忙解决下

楼主(2013-05-28):
当p1.0端口外接的开关K1闭合时,p0端口的数码管显示1,p1.1端口外接的LED1灯亮,求程序,求画图,万分感谢!!

楼主:
现在急用啊,有没有帮下忙的啊,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的? 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程序要根据你的电路图来写啊

网友B(2017-09-08):
引用 网友A:
你的数码管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的的? 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程序要根据你的电路图来写啊

数码管共阴共阳不重要,重要是显示1和灯亮之后还有没有别的动作,或者是一直显示1和灯一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