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做AD转换并在液晶12864上显示的程序,液晶上没有任何显示啊

楼主(2013-05-28):
程序如下:单通道单次转换:
#include <msp430x14x.h>

double data;//用来存储ADC12MEM中的数据
unsigned int a,b,c=0; //用来存储将要显示在LCD上的各位数据

//初始化时钟
void initClock(void){
BCSCTL1=RSEL2+RSEL1+RSEL0+DIVA_1;//XT2开启 LFXT1工作在低频模式 ACLK 2分频( 注释:原来的人没做分频,我担心频率过高) 最高的标称频率
DCOCTL=DCO2+DCO1+DCO0;//DCO为最高频率
do{
IFG1&=~OFIFG;//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unsigned int i=255;i>0;i--);
}while(IFG1&OFIFG);//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SELM1+SELS;//MCLK SMCLK时钟源为TX2CLK不分频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
for(unsigned int i=0;i<m;i++)
_NOP();
}

//ADC12采样初始化,并打开中断子程序计算采样值的大小
void initADC12(){

P6SEL=0X01;//P6.0作为模拟输入
ADC12IE=0X01; //开放中断ADC12IFG.0
ADC12CTL0=ADC12ON+SHT0_4+REFON+REF2_5V;//打开ADC转换的核,采用内部参考电压2.5v;
ADC12CTL1=SHP; //信号源内部触发
ADC12CTL0 |=ENC; //开放使能
_EINT();//开放系统总中断
ADC12CTL0 |=ADC12SC; //开始转换,转换完成之后自动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data=ADC12MEM0*2.5/4095; //data为全局变量
}
//基本写入函数命令
void Lcd_InsWrite(unsigned int i,char Instruction)
{
P4DIR=0XFF; // P4口设置成输出模式
if(i==0)
P3OUT=0x1F; // RS=0,R/W=0 写指令
else P3OUT=0x9F; // RS=0,R/W=0 写数据
P3OUT|=BIT5; //E=1 使能
P4OUT=Instruction; //功能设定
delay(3); //延时
P3OUT&=~BIT5; //E=0:下降沿锁存数据
}

//LCD初始化函数
//函数声明:采用MSP430端口p3.5-3.7连接LCD的E,RW,和RS端口;P4口用来传送数据
void init_lcd(void)
{
P3DIR=0XE0; //P3.5-E,P3.6-R/W,P3.7-RS输出
Lcd_InsWrite(0,0x38);//8位数据端口,2行显示,5*7点阵
delay(400);
Lcd_InsWrite(0,0x0c);//开启显示, 无光标
delay(400);
Lcd_InsWrite(0,0x06);//AC递增, 画面不动
delay(400);
Lcd_InsWrite(0,0x01);//清屏
delay(400);
}

//将ADC转换后的值写入LCD
void WriteData(){
data*=100;
int temp=(int)data;
a=temp/100;//考虑到由于内部参考电压的限制,且仅考虑两位小数的情况
b=(temp%100)/10;
c=(temp%10);
Lcd_InsWrite(1,a+0x30);
Lcd_InsWrite(1,'.');
Lcd_InsWrite(1,b+0x30);
Lcd_InsWrite(1,c+0x30);
}

//主函数部分
void main(){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initClock();//初始化时钟
initADC12();//ADC12采样初始化,并打开中断子程序计算采样值的大小
init_lcd(); //lcd初始化
Lcd_InsWrite(0,0x80); //显示在第一行
WriteData(); //将采样值分别计算出对应位的输出
}

网友A: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B:
你的12864 显示黑色的格子吗?如果不显示的话可能是屏的对比度没有调好 我以前就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先要把格子调出来

网友C(2015-04-07):
oid main(){  WDTCTL=WDTPW+WDTHOLD;//关闭看门狗 initClock();//初始化时钟 initADC12();//ADC12采样初始化,并打开中断子程序计算采样值的大小 init_lcd(); //lcd初始化 Lcd_InsWrite(0,0x80); //显示在第一行 WriteData(); //将采样值分别计算出对应位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