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修改下程序。。。菜鸟拜谢了。

楼主(2013-05-30):
下面是一个设定的一个程序。求大神在等待六十秒的最后十秒帮我加多一个共阳一位七段数码管的倒数显示。就是从9数到0。数码管的abcdefg接口为p0.0~p0.7

网友A:
在等待六十秒的最后十秒?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应该是倒计时60秒,但是前50秒不显示,最后1倒数10秒时开始在屏幕上显示数字吧。那为什么不直接倒计时10秒呢?

网友C(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D: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用二位数码管显示60秒,倒计时到第50秒的时候,再点亮一位数码管从9倒计时到0。

网友E:
初学C语言,不知道那倒计时的数据用C写要不要进行BCD解码,十六进制转10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