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摔坏的山寨U盘,芯邦CMB2093主控

楼主(2013-06-01):
下午同事送来一个坏U盘,连外壳都摔没了,说是另一个前同事的,数据读不出来了,让我看下。
    插上红灯不亮,指头弹弹,偶尔会亮,但仍不出盘符。
    这是外观图,正面,可以看到主控芯片是芯邦CMB2093的。:

    反面如下,据同事说是8G的,可是我对照反面的Flash片子看了下,是美光29F32G08MAA,这是4G的片子,怎么可能是8G呢,可怜的前同事,被骗了。

插上电脑指头弹弹,偶尔LED红灯会亮,所以一开始怀疑是给摔虚焊了。
晚饭后上松香用尖头烙铁把主控和FLASH片子拖焊一遍,无用,把其它贴片电容和电阻补焊一遍,无用,看来是晶振摔坏了,没有小晶振代换,于是从一个单片机板上找了个12M的大晶振换上。

插上电脑,红灯闪几下后长亮,不再娇羞。

电脑上一看,U盘盘符有了,点进去,一切文件OK。

可按上图焊的晶振没法携带,而且没外壳,于是加工一下,外包电工胶布。

为了让红LED灯能透亮,不能全用电工胶布,外面缠上透明胶。

接上电脑的样子

可这是个山寨的SONY扩容盘,系统中显示容量8G。
追求美满的我当然不能让它骗人,得把它降到真实的4G容量,否则考入文件容量大于4G时会丢文件出错,万一有重要资料而不知晓损失巨大。
先确认一下主控和容量:

以上三图证明的确是山寨扩容盘。

于是找到针对芯邦CMB2093主控的量产工具“芯邦UMPTool_V5537_2012.03.09”。

漫长的量产进行中,

这下是正常的4G显示了。

打完收工。

网友A(2014-07-18):
狠狠学习了下~~

网友B:
软件用得到位    问题判断也准

网友C(2014-09-22):
功夫不负有心人,赞!

网友D:
值得参考

网友E(2014-12-26):
原来扩容盘是这样的。涨知识了。

网友F(2016-05-24):
实践出真知,果然不错

网友G:
文盲第一次知道了U盘还可以扩容

网友H(2016-11-15):
谢谢分享,有2个坏U盘,试试看能不能修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