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显示按键平方程序问题???

楼主(2013-06-01):
/************************************************
跳线设置:J7拔掉,双排针除PSEN外全部插上
硬件结构框架:
      1,八位八段数码管
    2,MCU  STC89C52
      3,4*4距阵键盘
显示效果:
      1,按下4*4键盘数码管显示显示0-f的平方
      2,带松手检测
相关知识点:
       1,键盘的动态扫描
************************************************/
#include"AT89x52.h"
#include"math.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AN=P2^6;     //74HC573的LE端  U5  LED的段选端
sbit WEI=P2^7;      //74HC573的LE端  U4  LED的位选端
uchar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共阴显示字库
//uchar scan_table[]={0xef,0xdf,0xbf,0x7f};
uchar scan_table[]={0x7f,0xbf,0xdf,0xef};//与前面的扫描循序相反,使键盘反转。JUST FOR FUN!!!
uint table[2]={0}; //保存百位、十位、各位
void delay(uint num)
{
uint x,y;
for(x=num;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_smg(uchar number)  //显示数字
{
   DUAN=1;
   P1=smg[number];
   DUAN=0;
   WEI=1;
   P1=0x0;
   WEI=0;

}*/

void display (uint number)
{
uint bai,shi,ge,i,temp=0xdf;
/*DUAN=1;
P1=smg[number];
DUAN=0;
WEI=1;
P1=wei;
WEI=0;
delay(1000);*/
number=number*number;
bai=number/100;
//shi=(number-bai*100)/10;
//ge=(number-bai*100-shi*10)/1;
shi=(number%100)/10;
ge=(number%100)%10;
table[0]=bai;
table[1]=shi;
table[2]=ge;
//display_smg(table[1]);
if(bai!=0)
{
  DUAN=1;
  P1=smg[0];
  DUAN=0;
  WEI=1;
  P1=0x7f;
  WEI=0;
  WEI=1;
  P1=0xff;
  WEI=0;
}
DUAN=1;
P1=smg[1];
DUAN=0;
WEI=1;
P1=0xbf;
WEI=0;
WEI=1;
P1=0xff;
WEI=0;

DUAN=1;
P1=smg[2];
DUAN=0;
WEI=1;
P1=0xdf;
WEI=0;
WEI=0;
WEI=1;
P1=0xff;
WEI=0;
/*for(i=0;i<3;i++) //另外一种用循环位移实现方法
{
WEI=1;
P1=temp;
WEI=0;
DUAN=1;
P1=smg[table[2-i]];
DUAN=0;
temp=_crol_(temp,1);
}
*/
}
uchar key_scan()
{
uchar i,j,key_chk;
static uchar num=0;
for(i=0;i<4;i++)
  {
   P3=scan_table[i];
   key_chk=P3;
   key_chk=key_chk<<4|0x0f;
   for(j=0;j<4;j++)
    {
     if(key_chk==scan_table[j])
      num=i*4+j;

    }

   while(scan_table[i]!=P3)
   P3=scan_table[i];
    }

    return num;

}

main()
{
//uint i;
while(1)
//display_smg(key_scan());
display(key_scan());
//key_scan();
//display(i);}

}

里面有些调试语句没有删除,烦请各位大虾看看程序错了哪些。多谢!!!

网友A:
光盘里面提供了这样一个程序   你搜索一下  矩阵 即可找到 我已经针对51hei开发板 做了修改的

楼主:
你好,光盘里的程序我已经看过了。我现在是想用我上面的程序来实现同样的功能,你看看我的这两种方法为什么都不行。

楼主:
还有键盘扫描函数,如果调用时不加while(1),那扫描函数应该也要扫描四行键的吧,可是我用ISIS 7模拟时只扫描了第一行键就停止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你能不能吧 ISIS  工程文件 发上来我看看 我也模拟一下 试试 因为这个程序比较长 一下子看不出问题所在

楼主:
好的,我整理一下程序。不好意思了。

楼主:
你好,程序和ISIS  工程文件都发上来了,请多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