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部分企业PLC而不是选择单片机

楼主(2013-06-02):
对于大部分工业企业选用PLC而不是选择单片机我看了百度上的说明感觉意思是:PLC具有更加简单的操作性,就像买车,要快开买汽车,要省钱就开电瓶车,PLC的使用就像是在要快时切换成汽车,要慢时切换成电瓶车,它的切换过程是SOC实现的,切换的程序已经内置了,我们要做的就是设置一下什么情况下切换,切换时间等详细参数。而如果直接用SOC控制的话我们就要自己编程,自己完成整个切换过程的设计。使用PLC的时候出现问题时,我们只要对PLC参数进行设置,而使用单片机的时候出现问题我们就好比是要把PLC拆开来先改造这台PLC才能进行调整。而因为PLC内置的SOC控制单元的程序已经定制好,所以他可以实现的作用已经被局限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而soc因为是我们自行编程,自行开发,就像造一台新功能的PLC出来,所以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网友A:
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plc的优点在于高可靠性高稳定性,而单片机是做不到的 一个脉冲干扰就可能导致出现不可预料的问题.

网友A:
plc的内部其实也是单片机,只是他在外围加了很多电路 这样就变得非常稳定可靠了

楼主:
意思就是PLC是具有高抗干扰性的SOC和别的单元的整合设备?

那如果我使用单片机来做设备控制系统的时候收线要解决的就是信号干扰的问题咯?

网友A:
对 可以这么说 ,但是实际应用中不并不是每个场合都存在严重干扰的哦 所以单片机还是适合于大部分的场合使用的

楼主:
因为PLC内置的SOC控制单元的程序已经定制好,所以他可以实现的作用已经被局限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而soc因为是我们自行编程,自行开发,就像造一台新功能的PLC出来,所以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这个理解是对的么?

网友A:
是的,单片机使用更灵活可以实现比plc更多的功能,而plc只能以某种固定的模式来进行操作. 所以学plc比学单片机要容易点,

网友B(2014-07-18):
PLC大多已经模块化了,包括程序;投入使用也很方便;而单片机还要从头开始,IO,扩展、电源,对技术人员要求很高,投入使用耗时也比较长;当然还有抗干扰、工作稳定性等一系列不明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大多已经模块化了,包括程序;投入使用也很方便;而单片机还要从头开始,IO,扩展、电源,对技术人员要 ...

谢谢大神回复  我觉得还是单片机功能强大 现在正在学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回复  我觉得还是单片机功能强大 现在正在学单片机

别叫我大婶,我也是还在学习,之前学的汇编,现在重新学C,总想着做个什么

网友C:
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