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新手求助。。pt1000如何和pcf8591连接啊

楼主:
。。。。。。。。。新手勿喷。。。。。。。。
实验室让我做水温控制系统,我用的是两线的pt1000水温传感器,板子上的ad模块式PCF8591P,八位AD,一段接在J4的2端,一段接在J4的2端。其AD部分原理图已上传。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2013-06-15):
用一个10k的电阻串联后 从中间点接入pcf8591的输入端

网友B(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C(2017-07-13):
PT1000的优势是高精度,利用PCF8591,8位AD,精度太低,起不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