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驱动PT2262+DA1527收发解码C语言程序

楼主(2013-06-07):
    2262+1527解码,da1527[0][0],da1527[0][1],da1527[0][2]存地址,key_d存按键值;未学习,led慢闪;按3S按键进入学习,LED常亮,学习成功后闪两下,后LED再常亮,进入下一个摇控器的学习, 如此循环,过程中再短按一下按键,LED灭,退出学习;长按8S清除学习过的内容,3S时灯亮,8时灯灭再闪7下;短按IO口致反。 两种方式退出学习:1、学习过程中,短按按键;2、学习过程中,不进行任何操作,10S自动退出学习。STC_11xx.H根据自己单片机型号选择!STC15F104e
//RF_IN_OUT.H头文件

#define MAIN_Fosc5529000//定义主时钟, 模拟串口和红外接收会自动适应。5~36MHZ

#define T0_YS           50   //t0定時時間50MS

sbit led=P3^4;

sbit P_TXD1 = P3^1;//定义模拟串口发送脚,打印信息用

sbit p_rxd=P3^4;      //定义模拟串口接收脚

sbit RFIN = P3^5;           //RF接收脚

sbit out22=P3^3;            //RF发射脚

sbit k1=P3^0;

//----------------------------------------------------------------------

voidPrintString(unsigned char code *puts);

voidsend_char(uchar dat);//9600,N,8,1发送一个字节

voidBitTime(void);

uchar uart_rx_da[10];uchar rx_da_num=0;// 串口接收数据缓存

led_ss(uchar h){uchar y;TR0=0;for(y=0;y<h;y++){led=0;delays(8);led=1;delays(8);}TR0=1;}//在这里只能用TR0=0,不能用EA=0,不然会多收到一个OXFF;

//***********************************************************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using 0  //time0中断程序,模拟外中断,用于串口接收

{

uchar ii,u,tem;

BitTime();                   //开始信号

for(ii=0;ii<8;ii++)

{

if(p_rxd==0)

{

  tem&=(~(1<<ii));

}

else if(p_rxd==1)

{

  tem|=(1<<ii);

}

  BitTime();

}

BitTime();  //停止脉冲

for (u=10;u>1;u--)uart_rx_da[u-1]=uart_rx_da[u-2];  //已收到的数据后移

uart_rx_da[0]=tem;                                 //新数据始终放在最前面

rx_da_num++;

   TH0=0XFF;TL0=0XFF;

}

//***********************************************************

/********************** 模拟串口相关函数************************/

voidBitTime(void)//位时间函数

{

uint i;

i = ((MAIN_Fosc / 100) * 104) / 140000 - 1;//根据主时钟来计算位时间

while(--i);

}

//模拟串口发送

void send_char(uchar dat)//9600,N,8,1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i;

EA = 0;

P_TXD1 = 0;

BitTime();

for(i=0; i<8; i++)

{

if(dat & 1)P_TXD1 = 1;

elseP_TXD1 = 0;

dat >>= 1;

BitTime();

}

P_TXD1 = 1;

EA = 1;

BitTime();

BitTime();

}

void send_str(unsigned char code *puts)//发送一串字符串

{

for (; *puts != 0;puts++)  send_char(*puts); //遇到停止符0结束

}

//************************************************************************

//IO.H头文件

uchar rf_en=0;

bit jmnx=0;  //为0是2262,1是1527

uchar da1527[2][3],key_d;

uchar short_k=0;     //短脉冲脉部宽度,在发射前可用此数据初始成与接收相同脉冲宽度

void RF_IN()

{

uchar ii=0,j=0,k=0,rep=0;

uint head_k=0;           //短脉冲及头脉冲宽度

if(rf_en==0)

{

//-------------------------------数据接收-----------------------------------------

short_k=0;while(RFIN && j<250) {delay(1);short_k++;} //检测信号前一个高脉冲的宽度

while(!RFIN) {delay(1);head_k++;} //检测头信号的宽度

if(((short_k*24)<head_k) && (head_k<(short_k*38)))   //头信号的宽度是短脉冲的32倍

{

for(rep=0;rep<2;rep++)

  {

    for(ii=0;ii<3;ii++)//3字节

            {

          for(k=0;k<8;k++)//每个字节8位

             {

   j=0;while(RFIN && j<245) {delay(1);j++;}//  16us(6mhz:2~5)

             if(j>(short_k-short_k/2-short_k/3)&&j<(short_k*1.96)) da1527[rep][ii]&=~(1<<((7-k)));

               else if(j>(short_k*1.96)&&j<(short_k*5))da1527[rep][ii]|=(1<<(7-k)); //%25 长脉冲的宽度是短脉冲的3倍

                       else {rf_en=0;return;}          //乱码退出

             j=0;while(!RFIN && j<150){delay(2);j++;}      //跳过低电平

}

        }//for(ii=0;ii<12;ii++)

  j=0;while(RFIN && (j<200)){delay(1);j++;}            //跳个最后一个高脉冲

      head_k=0;while(!RFIN) {delay(1);head_k++;} //检测下一个前导信号的宽度

      if((head_k<(short_k*26)) || (head_k>(short_k*38)))  {rf_en=0;return;} //头信号的宽度是短脉冲的32倍  //乱码退出

  }

//+++++++++++++++++++++++++2262与1527数据分离处理++++++++++++++++++++++++++++++++++++++++

if((da1527[0][0]==da1527[1][0]) && (da1527[0][1]==da1527[1][1]) && (da1527[0][2]==da1527[1][2]))//两次接收到的数据相同,就执行

             {

uchar u,i;

for(i=0;i<3;i++)  //判定2262与1527

{

  for(u=0;u<4;u++) {if(((da1527[0][i]>>(u*2)) & 3)==2) {i=80;break;}}  //有10则为1527

  if(i==80) break;

}

if(i==80)  //1527

{

key_d=da1527[1][2] & 0x0f;         //分出1527的按键值

da1527[0][2]=da1527[1][2]>>4; //分出1527的后4位地址

jmnx=1;         //为0是2262,1是1527

}

else      //2262

{

key_d=0;

for(i=0;i<4;i++){if(((da1527[0][2]>>(i*2))&3)==3) key_d|=1<<i;}   //计算出2262的按键数据

da1527[0][2]=00; //2262无后4位地址,全为0

jmnx=0;         //为0是2262,1是1527

}

rf_en=4;

}

}

}//if(rf_en==0)

}

//^^^^^^^^^^^^rf接收END^^^^^^^

//*******************rf发射********

////uchar wid发射脉冲宽度,//

//发送8次数据的时间为120ms.=(0.96+0.34)*12*8

//dat1,dat2,dat3为2262与1527地址,dat4为按键值,wid为发射脉冲的宽度一般为60

//****************************************************************8

out0();//发射0

out1();//发射1

uchar short_width=60;     //初始发射的短脉冲宽度

send_bat(uchar dat);

send_rf(uchar dat1,uchar dat2,uchar dat3,uchar dat4,uchar wid)//1527编码发射

{

unsigned char dd,b;

EA=0;short_width=wid;

// ---------------------2262与1527自动按键值处理-------------------------------------

for(b=0;b<4;b++){if(((dat1>>(b*2)) & 3)==2) {b=80;break;}}  //有10则为1527

if(b!=80)for(b=0;b<4;b++){if(((dat2>>(b*2)) & 3)==2) {b=80;break;}}  //有10则为1527

if(b!=80)for(b=0;b<2;b++){if((((dat3)>>(b*2)) & 3)==2) {b=80;break;}}  //有10则为1527

if(b==80) dat3=dat3*16+dat4;  //1527

else  //2262

{

dd=0;

for (b=0;b<4;b++) if((dat4>>b)&1==1)dd|=3<<(b*2);  //还原按键值的2262编码

dat3=dd;

}

//------------------------------------------------------------------------------------

for(dd=0;dd<8;dd++)         //发送相同的8组码

   {

send_bat(dat1);send_bat(dat2);send_bat(dat3);

out22=1;delay(short_width); out22=0;delay(short_width*32);//这几句是发射结束码及头信号

   }

EA=1;

}

send_bat(uchar dat)

{

  uchar a;

  for (a=0;a<8;a++)//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if((dat>>(7-a))&1==1)out1();

  else out0();

}

}

out0()//发射0

  {

out22=1;delay(short_width);    //延时320us.

out22=0;delay(short_width*3);   //长脉衝信號是短脉衝寬度的3倍.

  }

out1()//发射1

  {

out22=1;delay(short_width*3);   //延时960us.

out22=0;delay(short_width);    //延时320us.

  }

//>>>>>>>>>>>>>>>>>>>>>>>>  rf发射end  >>>>>>>>>>>>>>>>>>>>>>>>>

//主程序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_11xx.H>

#include <IO.H>

#include <RF_IN_OUT.H>

uchar key_d=0;

#define time_long 160   //8s

#define time_short 60  //3s

uchar tim_ys=0;       //未学习时闪灯计时

uchar ys_t1=0;//学习中未收到信号定时计时,自动退出学习

uint key_time=0;      //按键时间长短计时

uchar start_en=0;//学习标志,

uchar start_num=0;// 学习个数

show_jm();

//**************************

main()

  {

uchar i;

out22=0;RFIN=1;p_rxd=1;                //輸出腳初始

  //**********定时器0,初始化,模拟中断,用于串口接收**************

    TMOD|=0X05;                 //定时器0计数模式,模拟外部中断

TH0=0XFF;TL0=0XFF;

ET0=1; TR0=1;                //打开中断,//啟動定時器0,

EA=1;

//--------------定时器1--50ms定时用----------------

TMOD|=0X10;      //定時器0設為16位定時器模式,方式1.方式0為13位定時器

clrbit(AUXR,6);//AUXR&=~(1<<7);     //t1 12Tmode

TH1=(65536-MAIN_Fosc/12/1000*T0_YS)>>8;TL1=65536-MAIN_Fosc/12/1000*T0_YS;     //50MS定時器計數設定

ET1=1; TR1=1;                //打开中断,//啟動定時器0,

EA=1;

//******************************************************

//************初始学习个数*************

  start_num=bat_read(0x3fe);

if(start_num<1 || start_num>12)  //没学习过

{

bat_prog(0x00);bat_prog(0x200);start_num=0;

}

  //************************************

led_ss(2);

while(1)

    {

//-----------------------------------------------------------

if(key_time>3 && key_time<10) //短按发射

{

delays(20);

if(key_time<10)

  {

led^=1;     //取反

  }

}

  else if(key_time>time_short && key_time<(time_long-10)) {bat_prog(0x000);led=0;start_en=1;ys_t1=0;}    //3S正常学习

  else if(key_time>time_long) {led=1;delays(80);bat_prog(0x00);bat_prog(0x200);start_num=0;start_en=0;led_ss(7);}//8S清除,3S时灯亮,8时灯灭再闪7下

  //---------------------------------------------------------------------------------------------------------------------------------------------------------

RF_IN();     //2262接收

if(rf_en==4)  //表示已接收到数据

          {

            uchar u;

for(i=0;i<3;i++){send_char(da1527[0][i]);}send_char(key_d);//串口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show_jm();  //串口中文显示收到的数据

  //++++++++++++++++++++++++++++++++++++++++++++++++++++++++++++++++++++++++++++++++++++=

if(start_en==1)   //学习状态

{

if(start_num<11)  //个数未到最大学习个数

{

  for(u=0;u<3;u++)bat_white(start_num*4+u,da1527[0][u]);  //存地址

  bat_white(start_num*4+3,key_d);                         //存键值

  start_num++;bat_prog(0x200);bat_white(0x3fe,start_num); //存学习个数

  led_ss(2);led=0;                                         //led闪后常亮,继续学习

}

}

else                  //控制状态

{

  for(u=0;u<start_num;u++)  //一个一个的地址读出比较

{

if(da1527[0][0]==bat_read(u*4) && da1527[0][1]==bat_read(u*4+1) && da1527[0][2]==bat_read(u*4+2)) //地址比较

{

if(key_d==1)  //按键值相同则执行

{

led^=1;     //取反

u=20;     //退出FOR循环

}

}

}

}

  rf_en=0;//

}

}

  }

//***************************************************

void TIME1_INT() interrupt 3 using 0  //time0中断程序(50ms)

{

  //********************************

if(!k1)  {key_time++;if(key_time<time_short)led=1;if(start_en>0 && key_time<time_short){led_ss(5);start_en=0;}}   //按键时间计数,学习中按键退出学习

else key_time=0;

  //********************学习中计数****************************

if(start_en==1) {ys_t1++;}

if(ys_t1>200){ys_t1=0;led_ss(5);start_en=0;}  //退出学习。

  //********************

  TH1=(65536-MAIN_Fosc/12/1000*T0_YS)>>8;TL1=65536-MAIN_Fosc/12/1000*T0_YS;     //50MS定時器

}

//***********************************************************

show_jm()

{

uchar i;uint da2262h;da2262h=da1527[0][0]*256+da1527[0][1];

  if(!jmnx)  //2262

{

  //***********************************//发射收到并经转换后的数据2262*******************************************************************

    send_str("\r\n");

send_str("      本次解码结果如下:\r\n\r\n");

send_str("  解码类型:2262  \r\n\r\n");

    send_str("地址:OX");for(i=0;i<4;i++)if(((da2262h>>(12-(i*4)))&0x0f)>9)send_char(((da2262h>>(12-(i*4)))&0x0f)+0x37);else send_char(((da2262h>>(12-(i*4)))&0x0f)+0x30);

send_str("  地址管脚配制:");

    for(i=0;i<8;i++)                                  //以字符的方式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if(((da2262h>>((7-i)*2))& 3)==3)send_char(1+0x30);

  else if(((da2262h>>((7-i)*2))& 3)==1)send_char('F');

  else send_char(0+0x30);

}

send_str("\r\n\r\n");

    send_str("按键值:OX");if(key_d>9)send_char(key_d+0x37);else send_char(key_d+0x30);

    send_str("   按键管脚状态:");

    for(i=0;i<4;i++){send_char(((key_d>>(3-i))&1)+0x30);}

    send_str("\r\n\r\n");

    send_str("震荡电阻参考值:OX");

    if((short_k>>4)>9)send_char((short_k>>4)+0x37);else send_char((short_k>>4)+0x30);

if((short_k&0x0f)>9)send_char((short_k&0x0f)+0x37);else send_char((short_k&0x0f)+0x30);

    send_str("\r\n\r\n");

}

//************************************************************************************************************************

else

{

send_str("\r\n");

send_str("      本次解码结果如下:\r\n\r\n");

send_str("  解码类型:1527  \r\n\r\n");

send_str("地址:OX");for(i=0;i<4;i++)if(((da2262h>>(12-(i*4)))&0x0f)>9)send_char(((da2262h>>(12-(i*4)))&0x0f)+0x37);else send_char(((da2262h>>(12-(i*4)))&0x0f)+0x30);

if(da1527[0][2]>9)send_char(da1527[0][2]+0x37);else send_char(da1527[0][2]+0x30);

send_str("\r\n\r\n");

    send_str("按键值:OX");if(key_d>9)send_char(key_d+0x37);else send_char(key_d+0x30);

send_str("震荡电阻参考值:OX");

if((short_k>>4)>9)send_char((short_k>>4)+0x37);else send_char((short_k>>4)+0x30);

if((short_k&0x0f)>9)send_char((short_k&0x0f)+0x37);else send_char((short_k&0x0f)+0x30);

    send_str("\r\n\r\n");

}

}

编码发射芯片振荡的电阻
同步位宽度
窄脉冲宽度
宽脉冲宽度
配套的解码接收芯片振荡电阻
PT2262
SC2260-R4

PT2272/SC2272
1.2M

200K
1.5M
5.1M
4.8毫秒
150微秒
450微秒
270K
2.2M

390K
3.3M
12M
10毫秒
320微秒
960微秒
680K
4.7M
20M
14毫秒
450微秒
1350微秒
820K

作者:mcuc 来源:智凡单片机

网友A(2016-08-22):
我是菜鸟,学习学习再学习,谢谢!

网友B(2017-09-28):
看不到东西

网友C(2017-11-27):
PT2272这芯片加接收电路就很好玩,做无线遥控就很需要.

网友D(2021-09-19):
IO.H(2):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rf_en'
请问一下rf_en就是什么,没有定义的

网友D: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RF.C...
IO.H(27): warning C206: 'del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
IO.H(27): error C267: 'delay':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Target not created
缺少delay函数,不能编译

网友E(2021-12-08):
引用 网友D: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RF.C...
IO.H(27): warning C206: 'delay': missing function-protot ...

自已加一个函数

网友E:
楼主厉害!参考楼主的代码,终于学会了RF信号接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F:
辛苦了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D(2022-03-26):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你这代码写得很好,我是个初学者,有这代码我可以理解1527的解码过程,有些不懂的地方想请教一下,请问振荡电阻参考值是怎么样对应到实际的电阻的,如0X44,还有我发现这个代码不能解SC2640这个IC。

网友G(2023-11-03):
这个电路有成功的兄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