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光立方制作完全资料【非常详细】

楼主(2013-06-07):
  虽然有着失败二字,只能说是器件选择和限流电阻选取出了点问题,代码有待优化,总体感觉还是凑合的。制作过程可丝毫不掺水啊,如果大家在制作过程中有所不懂得,可以随时问我哦~51黑论坛留言即可,下面进入主题。
       五一长假漫漫,时间很充分,正好有时间去干那些因为时间不足而搁置已久的一些想法,首先想到的是做一个光立方,器件年前就买了,因为时间问题被长久搁置了。
      之前论坛已经有人晒过,在此我将详细的向大家解析一下光立方的制作流程,望大家喜欢。先上资料:
此软件在部分XP系统上无法使用,解决办法唯有换电脑了,找遍整个互联网,我没找到适合我电脑使用的,可能是我的电脑比较特殊吧!但此软件为可用软件。我在同学电脑上用过没问题。

原理图截图:
首先是前期准备工作,器件的选取,我的器件清单如下:
      LED选取: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使用7色彩灯,视觉效果将会更好。或者是长方形发光二极管,方便焊接。
       后来由于光立方LED亮度过低,我将1K限流改成510R电阻,效果好多了。

      制作前先按照下图(此图直接采用网络图)对小灯进行弯折处理(如果看不懂的话,请努力发挥自己的空间想象能力,之后就会豁然开朗的),这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建议每天睡前折一些,我断断续续干了近十天吧!(五一前虽然大块时间没有,但是每晚折小灯的时间绝对是有的)实际焊接时,请注意变通,每一层都会有一行需要多弯一下的,以实现共阴处理。
        主要器件如下:
       先在万用板上规划一下光立方小灯之间的间隔,建议2CM为宜,用铅笔或者彩笔在板子上确定64个点,以方便下一步操作。
找一块木板,最小是20*20CM,我找的时候费了点劲,采用爆破拆出来的  ,然后把万用板放在木板上,四角用大头钉固定(以确保扎点时位置不变),用圆规进行采点,记住是64个点,是7*7的方格。不要因为计算错误,以适用万用板而导致光立方间隔过密。
        采用手钻打孔,不直接用大钻,是防止打孔过程中,孔洞打偏。
       大钻扩孔,钻头选择要适宜,防止LED小灯插上后不稳,或者插上焊完取不出来,我采用的是2.8/2.9的钻头。游标卡车是为了测钻头大小的。
        焊接时,建议一列一列的焊接,(层共阴,列共阳)这样操作起来比较容易,防止全部插上在焊接时,过多的小灯产生阻碍,由于我是左撇子,所以我是从右向左焊接。这是焊接好的第一层。焊完之后,现将小灯阳极管教理顺,与共阴平面呈垂直关系,以方便之后焊接。将LED点阵层起下的时候,为美观起见,请注意不要破坏小灯的相对位置及高低层次,(为了增强光立方坚固度,建议,每层上跨接一些硬些的细铜丝)。
      经坛友 1006110218提醒现补充:焊完一层后切记要记得检测是否有小灯在焊接过程中损坏。检测方法如下:层接地,即阴极接地,用一个串有1K限流电阻的导线接5V,然后依次接小灯阳极。
        主控电路焊接,焊前首先考虑布局,此电路板尺寸7*12,有点小,但是好歹排上了,如果空间足够的话,建议限流电阻接在LED阳极上(即74hc573的输出端),晶振放IC座里侧能节省部分空间。
       背面图如下
         进行主要跳线后,跳线尽量要美观些。
         主控焊接完成后的背面图。
        正面图
         插上芯片后的效果图(请注意我把P3^0,P3^1管教引出了,以方便下载调试使用,毕竟调试时需要好多好多次下载来回插拔芯片绝对崩溃,但不建议使用锁紧座,太占地方,而且看起来不协调。)
         主控做好了,进行光立方之间的层层连接,由于焊接过程过于枯燥,所以建议焊完八层LED后,再焊控制板,最后在进行光立方的层层连接。焊接过程注意每层之间的高度,以及是否四角等高,别到最后才发现有一角低了。方法:四周架立柱,之后层层间用横梁支撑,直尺定高。
一开始用的是吃饭剩的一次性筷子,后来筷子不够,灵机一动上锯条。
          焊完后的光立方,自我感觉良好,不过由于小灯弯折有点参差不齐,所以个别地方不是太美观。
          焊接底座时建议一列列得插,以减轻插接难度。毕竟64个小灯引脚不是那么好弄得。
          进行跳线。不要随意跳线,要有一个统一的顺序,这样编程时方便些。
           使用杜邦线进行连接。
           最后拍了下视频,由于小灯质量限制,以及限流可能有点大,所以最后效果不是太好,但是切记限流绝对不能省。

论坛用户tsj1992 的程序移植到我的光立方的效果图(限流电阻已改为510欧姆)配乐为青春纪念册。希望tsj1992 不要介意啊!  开学了,不想弄了,有时间再继续研究下程序吧!程序是我的伤……

问题解答区

1、LED接的时候是共阳的吗?573是控制一层LED,那么层与层之间怎样处理啊,假设每层的阳极都接在一起,这样就会有8根线,这8根线怎样接到底板上而不会影响美观?
答:层共阴,列共阳(即曾与层之间的连接),记住是每层的阴极连在一起,曾与层之间的阳极焊在一起。最终达到有8个阴极,64个阳极的效果。杜邦线连接,是在板上哦,我用的是8根灰色杜色邦线连接8层的共阴引脚,颜色相近,所以美观问题不算大,帖子照片上有效果图。
2、还有那个2803的技术及资料不是太明白,是说输入+5V电源就能输出50V/500mA电流吗?不过500mA是不是不太够用啊,LED工作电流,就算每个10mA64个也600多了啊?
答:按你假设:最大输出500ma,不够用,这确实将是个问题,但是500ma差不多,因为极少数情况下点亮的小灯超过80个,一般是64个左右,相当于每个小灯5ma的电流。但是你想过限流电阻吗?我采用的是1K电阻限流,既然有1K的限流电阻,那么说明最大通过每个引脚的电流为5V/1K=5ma,所以通过每个小灯的电流不会超过5ma,但是点亮小灯的多少直接影响光立方整体效果,毕竟小灯也总有内阻啊!(切记不要轻易修改限流电阻的大小,小灯质量有好坏,性能不平均,所以不要因为一个小灯接220R限流能用,就盲目地认为所有的采用220R限流都行,更不要不用限流,网上有一个人因为接220R电阻感觉小灯亮度有点暗,就拿掉了,然后他在网上问,为什么有些小灯不亮了,你认为原因是什么呢?)。
3、每层的驱动电流大概是150mA是吗?
答:请问这个是你怎么得出的啊?我的理解是每层电流多大是根据你点亮小灯的个数而决定,没有定性的多少ma。
4、你那个P0口是干什么用的?
答:P0口接的是每个74573的输入端已进行图形控制,你如果想问74573的作用是什么?他是通过片选来控制P0口的信号控制,是对IO的拓展。片选的切换,意味着573芯片的切换,也就意味着LED阳极管教的切换。
5、帖子里你说是层共阴列共阳,那么8个层阴极端子是不是接2803输出口,64个列阳极通过74ls573和单片机连接,那样的话不就是由单片机提供电流了吗?单片机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吗?电压也不够啊?
答:请先弄明什么是层共阴,列共阳。不明白的话你如何焊接,焊的每一层是在阴极相连的基础上进行的。细细品味一下。ULN2803相当于驱动作用,要不然,你认为单凭一个IO口能点亮那么多小灯吗?
6、是不是只要在uln2803处接限流电阻就行了,不用每个LED都加限流电阻吧?
答:光立方的连接是阴极连接74573输出,阳极连接ULN2803输入那么随便阴极或阳极一端加限流都行,但是你要明白:总共有64个阳极。8个阴极,哪个方便些啊!但是我建议的是你在确定限流最小值后把限流接在阴极上,虽然焊起来麻烦一丁点,但是效果可能会好些,我是迫于板子大小刚够,所以才在ULN2803的输出上接的限流,但是感觉效果不是太好,单论安全性上,64个限流比8个限流安全得多,切记焊接前先测电阻阻值,别不小心掺杂了小电阻,这样的话,一个不小心你的努力就白费了,制作过程中,心情愉快为大,一旦急躁,那么后期制作的质量就会下降,或者直接使制作破产。

由于自己能力有限,不敢说已经弄透,所以我的观点只是一点建议,并不代表绝对正确。同时,由于实验室没有网,短期内无法恢复,上网困难,所以回答不及时之处,望请见谅。

疑问解答会根据网友提问进行不定期更新,欢迎大家关住

网友A(2014-04-03):
你那些LED是雾状的还是透明的那种啊,我买了雾状的那种焊接的时候坏了很多,不知道是LED的质量问题还是焊接过程有问,人家都是这样焊接的,不过我用红发红色的LED就没问题,一次全部成功。我的烙铁都已经接地线了,但还是坏了,焊好一面之后测试好所有LED,但装上去跟其他的连一起的时候又坏了,而已击穿了还导致其他都微亮,非常的郁闷。你选用的是哪种LED,给个链接看一下!

网友B(2013-06-13):
正想做呢,下来参考下,谢谢了, 51Hei(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想做呢,下来参考下,谢谢了

(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C:
(51黑)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D:
这个效果实在太牛逼 太诱人了 我也做

网友D:
终于找到组织了 51hei

网友E(2013-07-15):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F: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G:
好漂亮啊,,,我小白,,做不出这东西。。

网友H:
去仔细看完全文,觉得楼主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网友I:
高手在这里

网友J:
很不错的东西

网友K:
终于找到组织了 51hei啊

网友H:
我也做了一个,感觉效果很不错。

网友L:
我都买好了,就开始开工咯

网友L:
做一个做一个做工个

网友M(2013-08-16):
好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N:
也想做一个。

网友O:
楼主,什么原理?8个锁存器控制8*8立柱+8个驱动控制8层?

网友P:
请教各位大神,2803驱动光立方,应该驱动的是光立方的阳极把,而且2803只有一个,所以说光立方应该是层共阳,列共阴,最后得到八个阳极,64个阴极,请问这个对吗

网友Q:
今天买了元器件。。。等到东西来了就动工。。。。哈哈哈。。。。这两天先把图画好。。。原理搞清楚。。。

网友R:
很详细的呢,不过为什么要888的呢?可以用444的,只要一片51就可以了,,,,,,省财省时,,,xd,,,

网友S(2013-10-08):
非常好,我可以自己做了

网友T:
大神我太崇拜你了  我明天就买元件 开工

网友U:
不错,这个帖子我太喜欢了,实际做的时候再请教你吧

网友V:
终于可以自己去试一下去制作了  嘿嘿

网友V:
楼楼能将论坛用户tsj1992 的光立方的程序打包给我么,谢谢,我在论坛上没有找到

网友W:
我也想学LZ一样做一个不过现在功力不足!!··

网友X:
学习中,也想做一个。

网友Y:
牛人 强悍了 向lz学习,等俺也做个
相信菜鸟也能飞滴

网友Z:
尝试一些。、、、

网友AA:
买了元器件。。。等到东西来了就动工。。。。

网友AB:
正想做呢,下来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AC:
看起来很漂亮,我也要做

网友AD(2013-11-10):
准备制作一个啊

网友AE:
做一个看看,表白去

网友AF:
老早就想做了,下载下来学习下先,感谢分享

网友AG:
    哈哈   我也想做个

网友AH:
不错 我也想去做

网友AH:
有人有人教我呢

网友AH:
快来大神教我把  ,我是大一新生

网友AI:
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AI:
用52能用吗

网友AJ:
顶一个,回去试试

网友AK(2013-12-11):
真不错,没事了做个!

网友AL:
取模软件怎么用。。{:soso__15280332862936412883_1:}

网友AM:
好资料啊,进来看看中,准备DIY一个。

网友AN:
这是一个不错的资料

网友AN:
真的很好

网友AO:
各位大哥求教啊!我想做一个

网友AP:
就决定是你了,最近正好要做这个,不知道能不能成

网友AQ:
真好,真想做一个

网友AR:
呵呵,回家后必做任务喔

网友AS:
正在做光立方,淘宝送的资料不全

网友AT(2014-01-11):
楼主好给力呀

网友AT:
效果真的很好呀

网友AT:
效果很好的

网友AU:
如果用8个595控制列,是否应该是列共阴层共阳?请指教。

网友AV:
好漂亮啊,,,我小白,,还没能力做出这东西。。

网友AW:
这个好看,,,不过太难做了

网友AX:
好详细的教程。。。

网友AY:
想制作光立方的小伙伴们,福利来了,嘿嘿。完整的资料和课件指导哦

网友AZ:
资料非常详细,很有用。

网友BA(2014-02-16):
楼主太强大了啊

网友BB:
感觉挺炫的

网友BC:
下来参考下,谢谢了

网友BD:
我现在还在做那个心形流水灯

网友BE:
好厉害啊
佩服佩服

网友BF(2014-03-20):
很不错的东西 准备实际做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G:
我也是看你的,才有想做的 冲动,谢啦!!!

网友BH:
楼主说明好像不对,“最终达到有8个阴极,64个阳极的效果。杜邦线连接,是在板上哦,我用的是8根灰色杜色邦线连接8层的共阴引脚” 后面说  “光立方的连接是阴极连接74573输出,阳极连接ULN2803输入”
应该是64个阳极连接8个74573的输出,8个阴极连接2803的输入才对,

网友BH:
引用 网友BI: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也参考了其他资料

网友BJ:
正需要啊

网友BK:
除了使用74HC573之外 可以用74LS373或者其他的类似芯片吗

网友BK:
自己也尝试着做做

网友BL:
很好,很喜欢,我也想做一个呵呵

网友BM:
想做一个。

网友BN:
   这帖子真好

网友BO:
先下载有机会一定做一个,谢谢了。

网友BP(2014-04-26):
好是好,工程太大了点

网友BQ:
正在找立方體的資料.謝謝!

网友BR:
请问可以阳极连接74573输入,阴极连接ULN2803输出

网友BS:
我也想做一个  感谢楼主

网友BT:
后面呢个效果的程序代码呢,能不能分享出来呢

网友BU:
引用 网友BV:

8*8*8规模大,好看

网友BW:
没有arduino的吗?

网友BX:
太感谢 我朋友想做一个呢!有资料了

网友BY:
为什么我不能下载附件呢?

网友BZ:
谢谢分享,正在找呢

网友CA:
想搞清楚。。。。。。。。

网友CB:
谢谢楼主
~~好想做一个~

网友CC(2014-06-02):
接线都接到手软,谢谢楼主风分享!

网友CD:
很漂亮的灯塔~~

网友CD:
非常非常喜欢,等入门多些了就搞,留下印记

网友CE:
谢谢楼主共享,前来学习~

网友CF:
我也要,可惜没M币

网友CG:
楼主可以留个QQ吗,小白跪求指教。。。

网友CH:
哎呦,你这个经典片把我的M币下没了,打个包被~

网友BF:
楼主 这个跳线导线的规格选取有没有什么要求啊?

网友CI:
各个风格那个

网友CI:
不必须保持V宾宾小吃部

网友CJ(2014-07-20):
好家伙,顶你

网友CK:
不错,这个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CL:
很有震撼力!学习了!

网友CM:
很想做一个,但是还不怎么明白原理

网友CN:
不能把程序注释清楚点吗,大神

网友CN:
我帮菜鸟如何让看的懂

网友CN:
这程序在网上可以找到好多一摸一样的,程序懂了才能加以改进啊

网友CO:
楼主确实是好人啊,新人就需要这些东西呢

网友CO:
你可以具体讲下层共阴,列共阳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CP(2014-08-21):
小弟收下

网友CQ:
大工程啊,不容易,小生膜拜

网友CR:
楼主大好人啊,正需要这方面资料呢

网友CS:
不错 ,值得学习,有时间我也做个,毕竟我做调试的也有3年的,大家互相学习哦。

网友CS:
这个论坛非常好,好好学习。

网友CT:
不错,单片机用的是8952吗?

网友CU:
以前做了一段时间,但是没做好。这次接着做

网友CU:
以前做过4*4*4的效果还行

网友CV:
线路好繁琐啊

网友CW:
蛮好看的

网友CC:
非常好,为我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希望能多多指教!!!

网友CX:
【非常详细】

网友CY(2014-09-20):
这个有用,可以学习。

网友CZ:
一下子去了10币

网友DA:
有够详细!!!

网友DB:
大神好厉害,膜拜

网友DB:
其实我是想刷米币,下载资料,抱歉

网友DA:
这个论坛治好了我多年来的心病啊。多谢多谢啊~~.

网友DC:
学习了,我也想做一个3D 的

网友DD:
错,这个帖子我太喜欢了,实际做的时候再请

网友DD:
,这个帖子我太喜欢了,实际做的时候再请

网友DE:
卤煮威武 很震撼的赶脚

网友DE:
没积分好捉鸡

网友DF:
查找资料,准备DIY一个送人。嘿嘿

网友DG:
有视频像青春纪念册的程序吗

网友DG:
引用 网友DH:

far away from home

网友DI:
好东东啊

网友DJ:
哈哈~~ 我觉得我俩合可以合作~~~

网友DK(2014-10-23):
我想问   一层和p1口的哪个连接的?

网友DL:
掘墓高手,专挖古墓,一挖一个坑,坑坑见墓。。

网友DM:
谢谢楼主的分享,还有如此详细的解说

网友DN:
感觉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DO:
焊接的话是没问题的,想改代码再送人,但是易碎啊

网友DP:
我制作了一个光立方触碰芯片时LED就亮,不触碰就不亮是什么原因呢?;插实了89c51芯片,LED会闪烁亮一下就灭了,有时还是微弱的亮而已,是什么原因呢?请指教

网友DQ:
请问楼主,那些每一层的二极管是直接焊在一起,还是用其他材料辅助固定?

网友DR:
请问楼主有没有光立方的上位机和上位机与光立方的通讯程序

网友DS:
很好的资料

网友DS:
回帖赚M币

网友DT:
先下一个研究一下

网友DU:
为什么不画PCB呢?跳线这么麻烦

网友DV:
顶好玩啊 初学赞一个

网友DW:
楼主做这个花了多长时间?

网友DX:
太棒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Y:
想做一个,就是没有焊过东西,原理也不太明白,请赐教,等着一大波考试过后就动工

网友DZ(2014-11-29):
非常了得

网友EA: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我的程序下载进去是乱码的、、、我用的是89c52rc

网友EB:
有意思     可以考虑做做

网友EC:
焊接好难呀

网友ED:
不错不错  我也正在做

网友EE:
妈的 下载个资料要下载币 我们这些新来的哪里有!蛋疼

网友EE:
打不开!显示错误

网友EF:
挺好的啦

网友EF:
下载了。在测试

网友EF:
学学,但我觉得一般啦

网友EE:
谢谢了啊啊啊

网友ED:
我用了8个470Ω的电阻 接在达林顿输出   也是限流

网友EG:
很感兴趣,试着做一下

网友EH:
准备动手吧

网友EI:
64个阳极和8个阴极分别接哪,要是64个阳极都接到uln上,引脚也不够呀?

网友EJ(2014-12-30):
太好看了

网友EK:
不小心下载了一个文件。

网友EL:
非常好的教材,十分感谢分享

网友EM:
最近正想做个什么东西,有事干了

网友EN:
还在徘徊是不是学习单片机,感谢LZ,一定要学好单片机。wow ~~

网友EO(2015-01-30):
感谢分享,很喜欢,空了也做一个

网友EP:
这个真心不错

网友EQ:
用什么下载程序的呢

网友ER:
我是初学者这帖子对我帮助真的很大,谢谢了

网友ER:
还差1M币所以我又回来护肤一个

网友EH:
正准备做做看

网友EQ:
如何供电啊

网友EQ:
正 想自己做一个呢

网友EQ:
真是太漂亮了

网友ES:
老师不要谦虚了,做的真不错!!

网友ET(2015-03-02):
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EU:
感谢楼主分享,干好要做光立方~

网友EV:
下来学学

网友EW:
准备买材料,自己动手打造

网友EX(2015-04-03):
好炫,好喜欢,真想自己亲手做一个。

网友EY(2015-05-09):
可以问个问题吗,那个ULN2803怎么接的,我在proteus中仿真时对P1写0,ULN2803无法输出高电平。除了输入输出,只有一个10号管脚COM,是接地么

网友EZ:
挺好啊 ,自己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FA(2015-06-13):
谢谢分享经验,为了省了不少麻烦

网友FB:
还没我的好看

网友FB:
我只是个新手

网友FC(2015-07-19):
非常好的教程,我也想做做

网友FD:
很厉害的说,学习了,。谢谢

网友FE:
赞一个动手能力呀.

网友FF:
74hc573怎么接线?

网友FF:
原理图上怎么用的是80c52?不是60s2吗?

网友FG(2015-08-28):
原理图上按键是什么作用

网友FH:
终于找到组织了

网友FI:
大神我太崇拜你了

网友FJ:
想下载资料可惜黑笔不够,怎么弄

网友FK:
准备做做看。

网友FL:
一直想做这个,只是一直没有动手做,看到这个帖子,感觉清晰好多,那么接下来就开始动手了。

网友FM:
得楼主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网友FN(2015-10-11):
买了个表的 ,黑金不够

网友FO:
  这个我也想做

网友FP:
请问可以直接用现成的51单片机开发板做么?

网友FP:
楼主你好棒~~~~但是原理图里面没有各个模块的连线方法。。是我没看懂么还是。。打滚求指教求分享么么哒~~~

网友FQ:
很喜欢的。想试试

网友FR(2015-11-13):
正好做光立方

网友FS:
正在做,我发现自己的2803买多了

网友FT:
感觉很不错的样子  谢谢lZ

网友FU:
这个可以有

网友FV(2015-12-24):
效果很不错,下来看看,请问LED是怎么接法的?

网友FV:
效果很好,请问LED是怎么接法的呢

网友FW:
楼主大神,接出的8个共阴端的8根导线接到哪里去了

网友FX:
請問我跟你做一樣的,為甚麼不會發光?
要先燒程式進去嗎?

网友FY(2016-02-11):
最近正好在做灯,学习一下。

网友FZ:
我还是不懂ULN2803的作用,它的输出接的是阴极,不能提供电压啊

网友GA:
如果能看到成品就好了,

网友GB:
很好赞一个!!!!!!

网友GC(2016-03-20):
我也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GD:
怎么看不了呢,老是自动 跳

网友GE:
51黑有你更精彩,我也想做一个,在这查攻略呢!

网友GF:
这个好,特别后面的答疑是亮点

网友GG:
出来扎到。

网友GH:
您好,我弄音频光立方时候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GI(2016-04-19):
6666666666谢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GJ:
锻炼一下自己!走起

网友GK:
说得让我这个小白有点明白了

网友GL:
我是一个初学者,我也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GK:
程序下载好后,我怎么打不开?

网友GM:
感谢喽主的分享。;

网友GN(2016-05-28):
楼主不错啊,这段时间我也想做个小东西出来学习一下,像什么LED旋转屏,光立方什么的来DIY一下,网上买的太贵,自己网上找资料做就怕出问题到时候浪费时间浪费钱又没做出来,借鉴一下你的

网友GN:
显示效果不太好啊,感觉这种雾状的LED灯做光立方是不是差一些

网友GO:
引用 网友H:
我也做了一个,感觉效果很不错。

你用的是那种LED灯?

网友GP:
太强大了,学习了

网友GQ:
太贵了吧,要这么多黑币,我是新人来哦谁禁言。

网友GR:
看了这个觉的需要学习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GS(2016-07-02):
资料真全

网友GT:
怎么只有原理图 没有例程 求例程

网友GU(2016-09-05):
能打包成一个文件夹里面吗?那个程序文件是不是完整的呀。

网友GV:
这个牛 学来装B用

网友GW:
好东西,哪天我也试试

网友GX:
谢谢楼主!准备做一个试试

网友GY(2016-10-10):
大神你QQ号多少?

网友GZ:
楼主,教教我吧,大神,小弟给跪了,小弟QQ942991861

网友GZ:
大神,求求你了,我的东西都是按你的买的

网友HA:
为什么不打包啊????

网友HB:
21icbbs 上有这些资料

网友HC:
看完后就一句话,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网友HD:
现在就是在弄着,灯已经焊好了,还差系统、连线跟程序。感谢分享,可以借鉴下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HE(2016-12-12):
还有好多电容呐???

网友HF:
真的很好呢

网友HG:
好大的工程量啊。

网友HH:
有没有4乘4电路图和程序这俩天都快疯了。

网友HH:
我做个4乘4用2803和俩个573。俩个573都接p2.2803都接p1程序搞不出来。都快疯了

网友HH:
有没有不用三极管。用 2803和573的电路图和程序,4乘4的

网友HH:
这个论坛挺牛逼的,4乘4资源有点少。求这个资源

网友HI:
谢谢,非常详细哦,给力!

网友HJ(2017-01-19):
想下载没黑笔

网友HK:
非常感谢,找了很久

网友HJ:
没有黑笔

网友HL:
做出来不直不好看怎么办~

网友HM:
新手,也想做一个

网友HN(2017-03-06):
想问一下有没有用8086做的这种光立方

网友HO:
很好很好很好

网友HP:
资料怎么下载下来

网友HQ:
我也参考下这个程序

网友HR:
楼主你的提供的原程序里没有包含 #include <intrins.h> 这个头文件,是否能提供下呢,谢谢!

网友AN:
引用 网友HR:
楼主你的提供的原程序里没有包含 #include  这个头文件,是否能提供下呢,谢谢!

美国的朋友你好,intrins.h是系统自带的 你安装keil以后就有了

网友HR:
引用 网友AN:
美国的朋友你好,intrins.h是系统自带的 你安装keil以后就有了

哦,好的,谢谢

网友HS:
好!最近正好打算做一个!这内容正好够详细!

网友HT:
我下下来试试  么么哒

网友HT:
居然要5个必

网友HU:
币要太多,没法下载。

网友HV:
赞一个,表示支持一下,哈哈

网友HW(2017-04-06):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是新来此论坛的 还不能下载 你可以发下给我吗   我的邮箱是422714088@qq.com  谢谢你了

网友HX:
大家可以相互交流技术,我这边有好的资料分享,可以叫我QQ号2232894713,你们有好的,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HX:
我这边也有好的资料,大家想学习的,可加我QQ2232894713,互相交流

网友HY:
单片机引脚被拉高,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HZ:
楼主,,视频不能播放了,没显示出来

网友IA:
好教材啊,详细,什么都有,谢谢

网友IB(2017-05-19):
正需要这东西,下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IC:
这个好想做一个,苦于不会编程啊,新手求程序,有没有ATmega16做的啊

网友ID:
花了好多黑币,你懂的

网友IE(2017-08-01):
正准备做,非常有用。谢谢

网友IF(2017-10-28):
太厉害了 线焊得漂亮 动手能力太强了

网友IG:
想做呢。收藏了!!

网友IH:
来试制作一个看看效果

网友II:
楼主,你这个原理图的  音乐输入部分  和  MAX232  这部分好像没起到什么作用???还是说我不懂,希望你能解说一下

网友IJ(2017-12-04):
光立方过程眼

网友IK:
最近正在做这个,刚好参考下

网友IL:
借鉴经验

网友IM:
0-0为啥电路图上是74ALS573,清单上的是hc573

网友IN:
一天学习一点

网友IN:
引用 网友IM:
0-0为啥电路图上是74ALS573,清单上的是hc573

运行步骤一模一样,这个不用担心

网友IO(2018-03-07):
感谢楼主分享的光立方

网友IP(2018-05-18):
挖坟。但我还是想问问楼主。如果层共阳。也就是说有64个阴极。那怎样链接呢?按理说。要阳极高电平才会亮吧?

网友IQ:
看起来很不错,学习啦

网友IR:
膜拜大神!就跳线那看的不是很清qwq

网友IR:
大神,主控板的电容选择啥类型的?最好有个清单就好。

网友IS(2018-07-08):
有5MM的是不是太大了间距目测要25MM视觉效果才好

网友IT:
楼主真厉害 我也想做一个  到时候再请教

网友IU:
好贴,现在正头疼怎么搞

网友IV(2018-08-26):
超级详细,解决了我的疑惑,超级感谢

网友IW:
感谢感谢  十分感谢

网友IX(2018-09-26):
轻轻地,我来了,看见了你的精彩制作,可是你把它们压缩在一起多好吗,这么多的文件,没有足够的黑币下载,只能慢慢的看,慢慢的等!

网友IX:
您好,能否将您的单片机+光立方的资料压缩给我发送一下,不胜感激!我的邮箱2683997922@qq.com
不胜感激!

网友IY:
楼主用的什么下载器,初学一直在用开发板,但不支持12c5a60s2

网友IZ(2018-10-30):
楼主的教程很详细啊

网友IZ:
看了这个都想自己做一个了

网友JA:
谢谢 正好需要

网友JB:
教程很好准备照着做一个玩玩玩,,,,,

网友JC:
真有耐心

网友JD:
你太牛了高人

网友JE(2018-12-06):
这个非常可以

网友JF:
看了这视频,我决定做个

网友JG(2019-03-15):
可以,我要搞一个!

网友JH:
非常厉害也很全面,准备CP一下

网友HU:
东西很强大。

网友JI:
哟哟哟,效果很好,我也做一个看看

网友JJ:
先下个图再试试

网友JK(2019-04-23):
东西很不错,资料也很详细,感觉很好玩啊

网友JL(2019-06-16):
我是用的TIC12C5A60S2做主控,595做驱动,用了八个稳压二极管,做了几个都很成功,最近整了一个可以显示实时时间和温度的光立方,还没来得及制作

网友JM(2019-07-21):
请问是否可以显示任何你想要的字体和字母吗

网友JN:
光立方全套资料

网友JO(2019-10-09):
楼主,有焊接图纸吗?

网友JP:
做得非常不错呀。

网友JQ(2019-11-10):
用电容,铁丝,Led,铜板,STM32最小板做成的4×4×4光立方的原理图

网友JR:
必须点赞啊

网友JS(2020-03-06):
引用 网友A:
你那些LED是雾状的还是透明的那种啊,我买了雾状的那种焊接的时候坏了很多,不知道是LED的质量问题还是焊接 ...

350摄氏度焊接就不会坏了

网友JT:
我感觉用开好的板子做这个,可能会美观点

网友JU(2020-04-26):
这作品太可观了,试试

网友JV(2020-11-10):
想做一个一样的

网友JW:
如果是层共阴,列共阳有8根阴级线,这8根阴级线怎么连,焊接完成后只看到64根阳级电子,这8根阴级线怎么接出来的

网友JX:
学习了,有想法做个光立方呢

网友JY(2021-01-14):
看起来很不错自己动手来一个

网友JZ(2021-03-11):
搞得我也想做一个了

网友KA:
2012年我从给打子用废材料做穿一个光立方起,先后给孙子,两个外孙女,一个侄女加上我自己共做了五个光立方。而且全部是从废弃的美化LED上剥下来的。用拆下的电线连接一起。焊接和组合经验积累不少。主要是要细心,弯折时千万别弄反,模板费点工夫,焊接时方便多了。我所做的光立方是改制的,编程简单,直接用走字屏取模软件。主板和立方之间用电脑40P接口,

网友KA:
引用 网友JL:
我是用的TIC12C5A60S2做主控,595做驱动,用了八个稳压二极管,做了几个都很成功,最近整了一个可以显示实 ...

我也是用的595+2803,12年做的,才拿出调试。

网友KA:
五个光立方只有这个用的595,64个阳极加2803。

网友JL(2021-04-24):
这个层是共阴还是共阳的啊

网友KB:
动手是最好的实践,谢谢分享

网友KC(2021-08-24):
一直想做,一直没动手,时间精力不够,看看也满足

网友KD(2021-12-10):
不错不错,希望我也能焊出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