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84 对输入脉冲进行计数和脉冲宽度测量

楼主(2013-06-09):
使用cnnt 对脉冲计数,TMR1对上升沿计时,TMR2对下降沿计时,TMR1设定为100MS的定时器,TMR2 设定为40MS的定时器。
        脉冲周期 为50HZ到300HZ的变化,脉冲宽度为2MS到20MS的变化,检测脉冲的个数以及宽度。        按下RA0(UP)电机正转,开始对RA2外部脉冲计数判断宽度。cnnt=380时。停止电机转动
        按下RA5(DN)电机反转,开始对RA2外部脉冲计数判断宽度。cnnt==0时。 停止电机转动

        程序里边用了RA1对是否进入中断进行判断。目前程序检测不到RA1的变化。是否我的设计架构方案不对。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004);//(0X30C4);
#define T0_40MS 100    // 定义 TMR0 延时10MS 的时间常数
#define T1_100MS 40536

#define        DN                        RA5        //Motor rise                 2        DN
#define        UP                        RA0        //Motor decline                13  UP
#define        MOTA                RC5        //Motor Forward                5
#define        MOTB                RC4        //Motor Reversal        6

bit rise;        //正反转标志位
bit tmrl;        //正反转标志位
bit tmrh;        //正反转标志位

unsigned int num;  //脉冲总个数
unsigned int cnnt; //脉冲计数
unsigned int timerl; //TMR1脉冲上升沿时间
unsigned int timerh; //TMR1脉冲下降沿时间
unsigned int cnnt_timer;//TMR1脉冲总时间
unsigned int cnnt_tmr2;        //TMR2脉冲总时间

unsigned int signal_key();
unsigned int getkey()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void initial()
{
        TRISA=0x3D;//3D;RA2=1,
        TRISC=0X0E;
        OPTION=0x87;//RA2内部中断时源

        INTCON=0xF0;//外围中断允许
        CMCON0 = 0X07;
        ANSEL = 0;

//        TMR0=T0_40MS;//启动TMR0自带振荡器,分频比为1:256

        T1CON=0X22;//2启动TMR1自带振荡器,分频比为1:4关闭TRM1ON=0;
        TMR1H=T1_100MS>>8;//0X80;         //设初值
        TMR1L==T1_100MS;//0X00;
        TMR1IE=1;         //TMR1中断允许

        T2CON=0x63;  //TMR2 预分频系数为1:16 ,后分频系数为1:13,开始工作  关闭TRM2ON=0;
        PR2=239;   //TMR2的溢出值,当 TMR2 为此值+1时溢出
        TMR2IE=1;         //TMR1中断允许  50MS

        cnnt=0;
        cnnt_timer=0;
        num=10;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a,b;
        for(a=t;a>0;a--)
        for(b=110;b>0;b--);
}
void Forward()
{
        rise=1;
    MOTB=1;
        MOTA=0;
        signal_key();
}
void Reversal()
{
        rise=0;
        MOTB=0;
        MOTA=1;
        signal_key();
}
void Stop()
{
        MOTA=0;
        MOTB=0;
}
unsigned int getkey()
{

        if(!UP)
        {
                while(!UP)
                {
                        if(cnnt==num){Stop();break;}
                        Forward();
                }
        }

        if(!DN)
        {
                while(!DN)
                {
                        if(cnnt==0){Stop();break;}
                        Reversal();
                }
        }

        while(DN&&UP)
        {
                tmrh=0;
                tmrl=0;
                break;
        }

}
unsigned int signal_key()
{
//----------------------  信号下降沿检测  --------------------------//
             while(!RA2)                                     //再次确认信号,没有按下信号则退出
        {
                        tmrh=0;
                        if(tmrl) break;
                        tmrl=1;

                        RA1=0;
                        INTF=0;
                        TMR1ON=0;
                        TMR2ON=1;
                        if(TMR2IF==1)//检测是否50MS错误信号,停止运行
                        {
                                TMR2ON=0;
                                TMR2IF=0;
                                PR2=239;         //设初值
                                Stop(); //停止电机运行
                                return;
                        }

                }
//----------------------  信号上升沿检测  --------------------------//
                while(RA2)
                {
                        tmrl=0;
                        if(tmrh) break;
                        tmrh=1;

                        TMR2ON=0;
                        INTF=1;

                        if(TMR1IF==1)//检测是否100MS错误信号,停止运行
                        {
                                TMR1ON=0;
                                TMR1IF=0;
                                TMR1H=T1_100MS>>8;//0X80;         //设初值
                                TMR1L=T1_100MS;//0X00;
                                Stop(); //停止电机运行
                                return;
                        }
                        break;
                }
//----------------------   取出上升沿脉冲信号时间  --------------------------//
                if(TMR1ON==0)
                {
                        timerh=TMR1H;
                        timerl=TMR1L;
                        cnnt_timer = timerh<<8;
                        cnnt_timer += timerl;

                        TMR1IF=0;
                        TMR1H=T1_100MS>>8;//0X80;         //设初值
                        TMR1L=T1_100MS;//0X00;
                }
//----------------------  取出下降沿脉冲信号时间  --------------------------//
                if(TMR2ON==0)
                {
                        cnnt_tmr2 = TMR2;

                        TMR2IF=0;
                        PR2=239;         //设初值
                }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F==1)        //脉冲开始计数,同时开启TMR1上升降计时
        {
                INTF=0;
                RA1=1;
                if(rise) cnnt++;
                else cnnt--;
                TMR1ON=1;
        }

        if(        TMR1IF==1)
        {
                TMR1IF=0;
                TMR1H=T1_100MS>>8;//0X80;         //设初值
                TMR1L=T1_100MS;//0X00;
        }

        if(        TMR2IF==1)
        {
                TMR2IF=0;
                PR2=239;         //设初值
        }

}
void main()
{
        initial();
    while (1)
    {
                getkey();
        }
}

网友A(2013-08-23):
哈哈哈  PIC16F684-I/SL  我们正在做, 很好的优势。这款大伙用得还比较多。原装新货,稳定库存,价格优势, 相互了解就知道。        Q,Q:9098 222 09

网友B(2014-06-10):
辛苦了!向楼主致敬!

网友C(2017-08-07):
有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