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安装后无法启动,提示找不到hhctr1.ocx

楼主(2013-06-11):
Proteus安装后无法启动,提示找不到hhctr1.ocx,请高手指教,谢谢

楼主:
也解决,方法为重装系统

网友A(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B(2015-07-06):
这个问题不懂,自己也是按教程来的

网友C(2019-09-03):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可以给我说一下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