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控制数码管显示4*4矩阵键盘对应按键号

楼主:
;使用C口作键盘扫描,7段数码管显示按键号 ,63系列通用寄存器地址:20~7FH, A0~FFH ,未达到预期目的,只用个位数显示按键号时正常工作,增加按键号转换(用2位数显示),则提示“STACK OVERFLOW"--堆栈溢出.编译后机器码容量为1.3KB左右,未超过CALL跳转范围——1页(2K) 。
#include P16C63A.INC
KEYCODE EQU  H'0020'
KEYNUM  EQU  H'0021'
CC    EQU  H'0024'
TABADD EQU H'0025'
SW   EQU H'0026'
GW   EQU H'0027'
;PD   EQU H'0028'

ORG H'0000'
GOTO MAIN
ORG H'0010'

MAIN  MOVLW H'00'
      TRIS PORTA
      TRIS PORTB ;RB口全为输出,用作驱动7段数码管
      MOVWF KEYNUM
      MOVLW H'F0'
      TRIS PORTC ;  设置RC低四位为输出,高四位为输入
      MOVLW TABLE
      MOVWF TABADD
      MOVLW H'0001'
;      MOVWF PD   ;用来判断按键号是否大于9

LOOP
      CALL KEYSCAN
   ;   CALL JUDGE     ;判断是按键号是否大于9
   ;   XORLW H'0001'
   ;   BTFSS STATUS,Z
       CALL XIAO
   ;   GOTO DASHU
XS    CALL DISP_2
      GOTO LOOP    ;循环扫描、显示按键号

JUDGE
      MOVLW H'0A'
      SUBWF KEYNUM,0
      BTFSC STATUS,0  ; C标志
   ;   RETLW 0  ;小于10
   ;   RETLW 1  ; 10以上的按键号
      GOTO XIAO
      GOTO DASHU

XIAO  MOVLW 0
      MOVWF SW
      MOVF KEYNUM,0
      MOVWF GW
      RETLW 0
     ; GOTO XS

DASHU
      MOVLW H'01'
      MOVWF SW
      MOVLW H'0A'
      SUBWF KEYNUM,0
      MOVWF GW
      RETLW 0
     ; GOTO XS

DISP_2
      MOVLW H'02'
      MOVWF PORTA
      MOVF SW,0
      CALL DISP
      CALL DELAY

      MOVLW H'01'
      MOVWF PORTA
      MOVF GW,0
      CALL DISP
      CALL DELAY
      RETLW 0

DELAY MOVLW 0
      MOVWF CC
LL    DECFSZ CC,1
      GOTO LL
      RETLW 0

DISP  ; MOVF KEYNUM,0                    ;输入W,输出W
      ADDWF TABADD,0
      CALL CONV
      MOVWF PORTB
      RETLW 0
CONV  MOVWF PCL   ;取码,输入W(0~F),输出W
TABLE RETLW H'C0'
      RETLW H'F9'
      RETLW H'A4'
      RETLW H'B0'
      RETLW H'99'
      RETLW H'92'
      RETLW H'82'
      RETLW H'F8'
      RETLW H'80'
      RETLW H'90'
      RETLW H'88'
      RETLW H'83'
      RETLW H'C6'
      RETLW H'A1'
      RETLW H'86'
      RETLW H'8E'    ;0~F 数码管代码
      RETLW H'C0'

KEYSCAN  MOVLW H'FE'  ;第一行置低(RC0输出0)
         MOVWF PORTC
         NOP
         MOVF PORTC,0 ;读RC各端口状态
         ANDLW H'F0' ;屏蔽低四位,只需要低四位来判断
         MOVWF KEYCODE ;保存端口状态
         MOVLW H'F0'
         SUBWF KEYCODE,0 ;与初值比较,看是否有键按下
         BTFSS STATUS,Z  ;有键按下(不等于初值,Z为零)则结束扫描
         GOTO  GETNUM1

         MOVLW H'FD'  ;第二行置低(RC1输出0)
         MOVWF PORTC
         NOP
         MOVF PORTC,0 ;读RC各端口值
         ANDLW H'F0' ;屏蔽低四位,只需要低四位来判断
         MOVWF KEYCODE ;保存端口状态
         MOVLW H'F0'
         SUBWF KEYCODE,0 ;与初值比较,看是否有键按下
         BTFSS STATUS,Z  ;有键按下(不等于初值,Z为零)则结束扫描
         GOTO  GETNUM2

         MOVLW H'FB'  ;第三行置低(RC2输出0)
         MOVWF PORTC
         NOP
         MOVF PORTC,0 ;读RC各端口值
         ANDLW H'F0' ;屏蔽低四位,只需要低四位来判断
         MOVWF KEYCODE ;保存端口状态
         MOVLW H'F0'
         SUBWF KEYCODE,0 ;与初值比较,看是否有键按下
         BTFSS STATUS,Z  ;有键按下(不等于初值,Z为零)则结束扫描
         GOTO  GETNUM3

         MOVLW H'F7'  ;第四行置低(RC3输出0)
         MOVWF PORTC
         NOP
         MOVF PORTC,0 ;读RC各端口值
         ANDLW H'F0' ;屏蔽低四位,只需要低四位来判断
         MOVWF KEYCODE ;保存端口状态
         MOVLW H'F0'
         SUBWF KEYCODE,0 ;与初值比较,看是否有键按下
         BTFSS STATUS,Z  ;有键按下(不等于初值,Z为零)则结束扫描
         GOTO  GETNUM4
FH       RETLW  0    ; 子程序返回

QUDOU    MOVF PORTC,0  ;去抖处理
         SUBWF KEYCODE,0
         BTFSC STATUS,Z
         GOTO QUDOU
         GOTO 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