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elay的时间问题

楼主(2013-06-1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word unsigned long int
void delay1(dword x)
{
  while(--x);
}

void delay2(uint x)
{
  while(--x);
}

delay1(20000); 和delay2(20000); 的时间居然差了老远,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2013-07-26):
unsigned int 是双字节长度 ,而  unsigned long int是四字节长度,如果同样的减一再比较,所以四字节用的时间要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