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中的jvm

楼主(2013-06-14):
几年前在arm, powerpc, mips上编译了phoneme,并成功运行今
天再次想把java移到arm,dsp(uclinux), powerpc上
想到当前编译phoneme是如此地难和复杂,dalvik是不太可能了,在想还有没有其它方案。
找找发现了以下:
cacao
jamvm
上面只是jvm,还需要以下其中一个class库
GNU ClassPath  (http://www.gnu.org/software/classpath/docs/hacking.html
IcedTea
OpenJDK
(其实IcedTea与OpenJDK是兄弟来的,也就是同源,OpenJDK是当前sun开源的jdk,但是由于有一些是属于第三方的,开不了源,只用
二进制的,于是IcedTea就把这没开源的二进制实现了并开源)

以下操作都是在ubuntu 10.10上进行,并以arm为例,powerpc等同例也
安装openjdk(之前安装了sun jdk 6,所以把原来默认的openjdk给删除了,现在再安装回来)
sudo apt-get install default-jdk

查看/修改系统提供的JDK版本信息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config java
sudo update-alternatives --config javac

编译并安装GNU ClassPath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
LD=arm-none-linux-gnueabi-ld \
AR=arm-none-linux-gnueabi-ar \
RANLIB=arm-none-linux-gnueabi-ranlib \
./configure \
     --disable-gtk-peer \
     --disable-alsa \
     --disable-gconf-peer \
     --disable-gstreamer-peer \
     --disable-plugin \
     --disable-tools \
     --disable-examples \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 \
     --prefix=/opt/java/classpath
make
make install

编译并安装jamvm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
LD=arm-none-linux-gnueabi-ld \
AR=arm-none-linux-gnueabi-ar \
RANLIB=arm-none-linux-gnueabi-ranlib \
./configure \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 \
     --with-classpath-install-dir=/opt/java/classpath \
     --prefix=/opt/java/jamvm
make
make install

注意:
1.由于jamvm是在编译时指定classpath的路径,所以,在把两个程序的目录复制到板子上时,需要按照编译时的安装目录位置
(在./configure命令后由-prefix指定)。例如在PC上编译时jamvm被make install到/usr/local/jamvm,classpath在/usr/local/classpath。如要复制到arm板上,这两个目录还是要放在/usr/local/下。
另一种方法是在运行时指定classpath的路径,详见jamvm usage,或者在系统环境变量中添加该路径。
2. 其他运行时错误可以通过在jamvm命令下添加-verbose:jni 来追踪。

HelloWorld
文件:test.java
public
class test {
    public static void main(String[] args) {
        System.out.println("Hello! World!");
    }
}

在pc上编译:
javac test.java
在pc上测试:
java test

把classpath,jamvm和test.class放到arm上,运行:
/opt/java/jamvm/bin/jamvm test

编译出错一(jamvm):
configure:error: zlib is missing
可以安装/编译zlib(当然是对应平台的)
也可以使用选项禁用掉:--disable-zlib

运行出错一:
Exceptionoccurred while VM initialising.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java/lang/Class

这是由于编译jamvm时使用了--disable-zlib选项引起的,原因就是找不到类库
使用zlib时jamvm/share/jamvm/目录下有个classes.zip
而不使用zlib时,就会把classese.zip解压出来,不过为什么还会出错,暂时没有研究出来。

运行出错二:
/opt/java/jamvm/bin/jamvm:/lib/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2.2.3'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java/jamvm/bin/jamvm)
/opt/java/jamvm/bin/jamvm: /lib/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2.2'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java/jamvm/bin/jamvm)
/opt/java/jamvm/bin/jamvm: /lib/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2.0'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java/jamvm/bin/jamvm)
/opt/java/jamvm/bin/jamvm: /lib/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2.1'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java/jamvm/bin/jamvm)
/opt/java/jamvm/bin/jamvm: /lib/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2.3.2' not found (required by /opt/java/jamvm/bin/jamvm)

平台和编译搞错。如:
6467平台使用arm_v5t_le- (我使用的是低版本的SDK,新版本的一样是:arm-none-linux-gnueabi)
8168平台使用arm-none-linux-gnueabi-

另一个jvm---cacao
编译并安装
CC=arm-none-linux-gnueabi-gcc \
LD=arm-none-linux-gnueabi-ld \
AR=arm-none-linux-gnueabi-ar \
RANLIB=arm-none-linux-gnueabi-ranlib \
./configure \
     --host=arm-none-linux-gnueabi \
     --target=arm-none-linux-gnueabi \
     --build=i686-pc-linux-gnu \
     --with-java-runtime-library-prefix=/opt/java/classpath
make
make install
(由于交叉点编译也就是在make时需要用到pc上可运行的cacaoh,暂时还没解决这交叉编译的问题,所以还没有试通,后续会把它搞定的)

后记一
在移植这些的时候,在网上也了解了一下关于j2me的相关资料,还是比较复杂的,还有CDC,CLDC,MIDP等等,因为你要真正把classpath或openjdk移到自己的设备上,特别是有音频、视频、显示这些的设备,还真得深入了解了解,然后才能很好地去裁剪和移植。
现在ARM的设备比较流行,不管是android手机还是iphone/ipad都是ARM。所以相对jamvm用得多一些,如果你iphone/ipad越狱后想使用java,你其实可以在里面进行安装jamvm或cacao,详细可以网上查查。
再说说android,它使用的是dalvik vm,这是使用寄存器的vm栈,所以相对一般的jvm使用操作系统级vm栈会在性能上更强一些(还不清楚jamvm,cacao这些是哪种类型),但是dalvik vm移植上会更困难,因为你要非常清楚CPU的东东,而其它jvm你只要熟悉OS与jvm之关的接口关系就差不多了。
还就是类库,之前说的phoneme其实已经包含了类库在里头(难怪这难编译,当然也与它的结构有关),现在还有classpath和openjdk等等,当然还少不了android。不过android与底层,包括linux kernel,平台都搞得太紧,如果你想把dalvik vm移到一个平台,然后不想用这复杂的android类库,转而使用classpath或openjdk,至少现在还不行,不过好像已经有人也想到了这个,说见IcedRobot项目。
其实我也想使用高性能的dalvik然后再使用一个功能,简单的类库,这样方便移植或加东西,感觉android太庞大了。

后记二
一些国内的例子:
1,淘宝使用openjdk进行改进,还在实现分布式和GPU来进行运算等,详见:http://jvm.taobao.org
/index.php/首页
2,minigui的mPeer就是在classpath进行移植的,好像主要是AWT之类的,jvm使用也是jamvm/cacao

后记三
不知能否把我现有的设备都装上jvm,再加上类库,就变成了j2me或j2se,甚至j2ee,然后就可以用这些设备打造自己的私有云!?哈哈

后记四
如果移植到现在cacao还不支持的平台上去呢?比如现在正在整的8核dsp上(使用uclinux)?
如果移植类库?比如AWT之类的显示,还有视频,声音,输入等等
下来有空的话会继续这个方面的东东

网友A(2013-07-15):
我也遇到Exceptionoccurred while VM initialising.
java/lang/NoClassDefFoundError: java/lang/Class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