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单片机,自己编了一个流水灯程序,不知错在哪里,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3-06-14):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i=1;
main()
{ P0=0xff;
  EA=1;
  EX0=1;
  IT0=0;
  while(1);
}
voidINT0 () interrupt 0
{
  switch(i)
  { case 1:P0=0xfe;break;
    case 2:P0=0xfd;break;
    case 3:P0=0xfb;break;
    case 4:P0=0xf7;break;
    case 5:P0=0xef;break;
    case 6:P0=0xdf;break;
    case 7:P0=0xbf;break;
        case 8:P0=0x7f;
  }
  i++;
}

网友A:
你这个程序是要按住 int0 这个键才有流水灯吧

网友B(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

网友C:
你的外部中断0这个引脚定义呢?当i>8时,程序就会出现混乱。